三洋SR-480BV變頻冰箱故障維修請教

楼主(2021-11-29):
型號如上,三洋SR480BV
症狀是不冷,門邊開關按下後冷凍室風扇會正常送風
冷藏室門邊開關也可正常啟閉室內燈

打開電拔掉後等退冰過二小時再接上壓縮機不啟動,但是繼電器有作動。
基板是這一塊

目視R19燒毀,不知道有沒有哪位大大可以幫忙提供R19阻值,如果沒有就只能直接買一片回來換了。

网友:
R19是通病,已變更為56K(原來不是56K) , 雖然看起來像燒毀 , 猜測應該還沒壞 , 但還是更換掉比較好

你的故障跟這顆電阻無關 , 這顆是控制風扇馬達用
風扇轉 , 壓縮機不轉 , 應該是變頻模組壞了

電表DC檔測量CN5 壓縮機運轉時應該要有約DC-6V左右 , 如果有 , 表示主控基板正常有信號輸出 ,
則表示變頻模組故障 , 壓縮機很少故障

變頻模組安裝在壓縮機旁的黑盒子 , 不過這黑盒子已經停產了......
別擔心 , 三洋原廠已有出代用模組 , 有附安裝說明

楼主:
服務站(霧峰)直接阿沙力跟我說停產了,整台換掉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務站(霧峰)直接阿沙力跟我說停產了,整台換掉XD

服務站沒同樣料件 是停產沒錯
但有代用版
服務站應該是怕妳自己 DIY 那要修改線路(接線) 怕你接錯造成損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