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問題]請教:LF-1000焊台手柄接點定義

楼主(2021-11-29):
手上有台LF-1000焊台,缺烙鐵,有會員知道可否告之,
想自行改6孔的高頻烙鐵,謝謝!

网友A:
拆開來看多少應該可以猜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開來看多少應該可以猜出來

ok,試一試!

网友B:
這是要搭配 32V 100W 的手柄,換算下來發熱絲阻抗約在 10 歐姆上下。

這是傳統主機與高頻烙鐵手柄工作原理不同要如何相容?
發熱體內的溫度感應器阻抗值與溫度曲線也不知,要如何與主機搭配才能正確工作?

已有主機要拆機或用電表量出手柄接線接點對於有改裝能力的人並不難。
再來就是要去找能搭配的發熱絲與溫度感應器或直接改裝主機。
能力不足或想減少麻煩的人建議還是去找原配手柄全新或二手都行。

网友C:
這支手柄以前在勝特力買過1500元,原廠好像也是這個價錢。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支手柄以前在勝特力買過1500元,原廠好像也是這個價錢。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 ...

現在一支18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要搭配 32V 100W 的手柄,換算下來發熱絲阻抗約在 10 歐姆上下。

原來是使用發熱芯烙鐵,謝謝!

网友:
我還以為樓主是說60Hz高頻烙鐵,比起DC,60Hz是高頻無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