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鎖頭電門配線外接獨立開關疑問(附電路圖)

楼主(2021-11-30):
近期想幫光陽化油版奔騰G3加裝第二組電門開關
簡單說除了鎖頭可以開/關電門,想外接一個獨立開關亦可開關電門(此開關不需鑰匙開電門)
大致爬文,找了它款車種電路圖後(找不到G3的,但我想應該大致相同),有幾個疑問請教:

由圖可知,若要開啟車輛電門(ON)B1-B2必需短路,若要關電門(OFF)IG-E必需短路
兩組線路各自獨立作業(鎖頭轉開/轉閉)

問1.
當OFF短路狀態時,如果我外接開關將ON短路(ON與OFF同時間短路)
這會造成什麼結果?會造成短路燒保險絲?還是~兩者同時並存時系統CDI會認定OFF有優先權?
參考它站網友過去經驗,似乎是後者?
https://forum.jorsindo.com/thread-2224278-1-1.html
(版友鑰匙保持電門開啟,另外接開關短路OFF,當OFF短路發生時,鎖頭依舊是ON短路狀態,但確實可以熄火)

問2.
有一個「LOCK」是什麼設備?是電磁鎖嗎?(圖中是三陽巡戈,古早車款應該沒有電磁鎖才對?)
還是單純指鎖龍頭鎖時,線路依舊是OFF狀態?
不太懂這個鎖龍頭的機構為何需要電路?

問3.
若我要外接獨立開關,建議線路如何接最妥當?(若可直接畫簡圖提示很感激)

問4.
請問短路OFF後,會造成車輛熄火的電路原理是什麼?是有某種訊號,通知CDI中斷送電到火星塞嗎?(即使ON的線路未短路)

謝謝各位前輩耐心指導

网友:
這邊有化油狼可以參考一下.
六樓有提到

"黑白線就是野狼的CDI線 直接接地

就會停止點火"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66&t=1464060

网友A:
問2.
有一個「LOCK」是什麼設備?是電磁鎖嗎?(圖中是三陽巡戈,古早車款應該沒有電磁鎖才對?)
還是單純指鎖龍頭鎖時,線路依舊是OFF狀態?
不太懂這個鎖龍頭的機構為何需要電路?
-----------------------
用反向思考   鎖龍頭的機構  若不同時控制線路依舊是OFF
也就是說  鎖龍頭+線路是ON  而被按下啟動時  與悲劇的距離僅差油門一轉
世上天兵 手賤  小朋友  無頭神  很多...

很久以前有見過 裝了防盜 由於能遙控啟動
騎士在遙控啟動後 忘記已鎖龍頭  油門一轉  想要扳回方向已是不可能
扳回的力氣被轉移在油門  很悲劇  畫面太美

楼主:
謝謝兩位建議與說明,目前已解決問題

网友:
您只要在紅黑線間並聯1個開關就可以,只是小弟不清楚您這個需求的原因

紫綠線熄火短路只適用交流CDI車種,請您看CDI尺寸或鎖頭電路確認CDI種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問2.
有一個「LOCK」是什麼設備?是電磁鎖嗎?(圖中是三陽巡戈,古早車款應該沒有電磁鎖才對?)
還是單純 ...

LOCK是鎖龍頭

鎖龍頭的機構為何需要電路?
才不會在鎖龍頭的情況下被踩發

网友:
問4.
請問短路OFF後,會造成車輛熄火的電路原理是什麼?是有某種訊號,通知CDI中斷送電到火星塞嗎?(即使ON的線路未短路)

把CDI電容器的電荷經由車架接地洩掉,使CDI無法發出點火脈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