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b85m-g 開機 顯示usb device ovier 15秒關機

楼主(2021-11-30):
之前有時顯示15秒關機,有時重開又無事,現在就不能開機,重開都顯示圖中這樣,
試過拔走所有USB蓮接和前置面板USB,重裝BIOS電池,都是這樣
請各位指教

网友:
點位圖論壇有
先檢查USB 5V 是否正常
如正常再檢查USB_OC# 這個訊號

网友:
昨天也遇到相同問題,檢查後是USB孔內有一根腳在USB插入時把那根腳壓平了,導致短路造成,更換雙層USB插座後解決

网友(2021-12-31):
請檢查一下南僑附近822排阻3.3V的OC訊號電壓正不正常
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