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電腦開機兩次才能進系統

楼主(2021-11-30):
開機第一次顯示廠牌畫面後,即無畫面!
第二次重起,即可正常進入系統!
每次開機時,蜂鳴器會亂B,有點像破音的聲,
完全無法辨識長短音!
拆除硬碟後,會直接進BIOS
拆下記憶體,則無B聲

此電腦為台中電子街店家組裝!

AMD 200GE
技嘉主機板
4G 記憶體
SSD

网友:
只能在重新在安裝作業軟體 在抓問題 或者先看 你USB有沒有忘記拔 或 光碟機 有無光碟片 BIOS 硬碟是不是第一選象

楼主:
都查過了!

楼主:
只差沒換零件測試

网友:
開機蜂鳴聲亂響,我覺得可能是這個
https://www.gigabyte.com/Support/FAQ/945

CPU SMART FAN功能開啟
因為開啟風扇控制,冷機開機時,CPU沒溫度
所以CPU風扇不轉,偵測到風扇轉速太低就警示音了
之後CPU有溫度,所以再次重開機風扇會運轉,沒警示音

网友:
有CPU,沒記憶體,開機時應該是會有錯誤的逼聲才對,基本上,就是主機板有在工作。

网友:
記憶體拔下來,金手指的地方用橡皮擦擦一下...

网友:
米建議先拔主機板的電池,或是將BIOS清除後再試試看,或是確認一下BIOS是否有更新到最新,檢查一下Update List內是否提到有修正這部份的異常,謝謝。

楼主:
以上都試過了!

网友:
第一 你沒說主機板型號 只說是技嘉 SSD 廠牌 型號 也沒說
第二 POWER 瓦數是多少
第三 機子如果是新組的 店家應該有義務幫你處理好

楼主:
電腦是同事的
主機板是技嘉的
Power是雜牌400W
內顯,記憶體單面4G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腦是同事的
主機板是技嘉的
Power是雜牌400W

光看字面無法理解,如能拍攝開機情況可幫痞友了解問題點,台中也有痞友開店,送修會快些。

网友:
有備用POWER嗎,小弟自用機前幾天也是開機進系統後10分鐘無預警斷電,連續開機2次後變成風扇狂轉不開機,拆POWER檢查1顆2200U/6.3V長大了,這顆換掉開機正常,操3個小時OK收工

网友:
主機板的電池換一顆.

网友:
叫他直接拿回店家,隔空抓藥也只能給你一些猜測而已。

网友:
送回店家比較快

网友:
沒有各組件廠牌型號的話,是無法判斷原因的。

建議你直接送回店家去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腦是同事的
主機板是技嘉的
Power是雜牌400W

既然拆硬碟 可進BIOS
那要不要 試試拆除硬碟  USB啟動隨身碟走  W7/10 PE

网友:
直接拿回台中電子街組裝店家維修比較快

网友A:
感覺這台已過保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覺這台已過保固.

這CPU是2018第三季出的,
還有機會在保內.

网友:
我以前有遇過一張ASUS的主機板也是要開機兩次才正常,有一次換了記憶體後就正常了,你試看看是不是記憶體相容性的問題!

网友:
拿回去給當初的店家處理吧!
因為電腦不在我們手上,用猜的也很難給出答案
這帖應該不會有後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