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屋頂施作防水工程衍生的水錘問題

楼主(2021-12-01):
先來個圖片

綠色線標示的是熱水軟管的大致路線
這是施工前拍的照片.
沒畫線的部分可以看到延伸入牆內至室內

在此之前是沒有聽見水錘聲的

施做完防水工程後,老媽率先反映關閉熱水有怪聲
會有答答答答的四聲,之後我仔細去聽,甚至可以到八連聲
這真是太神奇了. 難道是傳說中的水錘效應?

想想最近也只有做了防水工程,就上屋頂去看看吧

結果發現,為了施作防水,管線被施工者用線綁高
熱水管以不鏽鋼線(藍色線)綁在水管,彎曲成一個弧度(紅色線)

把紅色彎曲處去除,弄回接近原本的水平狀

神奇的是,水錘聲沒了

沒做甚麼維修,只是共享一下這個奇妙例子

网友A:
這是放水/止水,壓力反饋至管路水平高低差,因為管路未固定(偷工減料)擺動產生噪音。
基本常識,隨便軟式水管如蓮蓬頭,反覆開關你看會不會擺動。

水鎚,多因單向閥件受到水壓止放撞擊聲,差多多。

另外一種比較少見同上使用時才會產生,恐怖哨音(高頻),百米魔音傳腦,大多高樓層因減壓調整不當,查具體位置原因難度是最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是放水/止水,壓力反饋至管路水平高低差,因為管路未固定(偷工減料)擺動產生噪音。
基本常識,隨便軟式水 ...

我家四樓透天,二、三、四樓都有裝蓮蓬頭用的恆溫水龍頭,但三樓的有時就會出現哨音。
感覺是開到某個大小的水量後會出現,但有時不會有,出現哨音後,繼續使用一分鐘就會沒有哨音,但也很惱人,一直在考慮要不要換掉恆溫水龍頭,剛開始裝好的時候不會出現,使用幾年後才開始會亂叫~~
把牆壁上熱水止水閥關小一點,也可以避免有哨音,但現在冬天,熱水關小會不夠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四樓透天,二、三、四樓都有裝蓮蓬頭用的恆溫水龍頭,但三樓的有時就會出現哨音。
感覺是開到某個大 ...

你這種也是溫度產生差壓,不過是溫度造成,最常見煮水產生的空氣,少數是足夠擾動(如加壓馬達類葉輪(電機軸承磨損磨擦之外))與金屬管路產生化學反應形成空氣,噪音大部份聽到都是低頻(除非如水壺洩壓閥有裝笛音(警告))。

网友:
這屋頂真髒,經年累月,長滿黑色的苔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