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光牌SWF-15浴室排風扇馬達溫度保險絲

楼主(2021-12-01):
浴室排風扇使用了25年,現在不轉動, 拆時灰塵污垢滿滿,風扇馬達線圈內溫度保險絲WTC R-95 98度C AC250V 3A是不是燒了? 量不到電阻值. 買零件來換如何?

网友A:
貼圖錯誤 有3小時修正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錯誤 有3小時修正時間

改了多次無效

网友:
正確貼圖法  能先到貼文練習區 練習貼文
最主要就是 你所上傳的圖片 回出現在上傳後的圖片框中
再來就是鼠標在文章內 再次點選一次你所上傳到圖片框中的圖片 就會將圖片插入文章中  才不會有檔名出現

网友:
你上傳的圖只有一張大小符合規定,所以我留下了,其它就是重複的,跟太小的都看不清楚我就刪除了。
其實貼圖很簡單,你都到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給新會員一個好榜樣,花點時間學習一下貼圖,讓瀏覽的人留下一個好印象。
謝謝配合

网友:
溫度保險絲WTC R-95 98度C AC250V 3A是不是燒了? 量不到電阻值  確定壞了
溫度保險絲量測是短路狀態 (0歐姆)

更換時 要將馬達軸心保養上油

网友:
要換溫度開關比較省事,免得再燒斷!
溫度開關價格比較溫度保險絲貴一些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