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夏普LC-40SF466T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無待機燈

楼主(2021-12-02):
夏普LC-40SF466T液晶電視 無法開機無待機燈
按開機鈕及遙控器開機皆無反應,請問該從哪邊找待機電源?
請各位前輩指點該從如何下手,謝謝

不曉得這樣的畫質會不會很傷各位的眼睛....

1.型號: 20211201_194747 (複製).jpg

2.內部: 20211201_195945 (複製).jpg

3.拆下: 20211201_195212 (複製).jpg

4.三合一板: 20211201_195318 (複製).jpg

5.背面: 20211201_195405 (複製).jpg

6.電壓:
1.2=0v , 1.3=158v , 1.4=158v  ,2.3=158.4v  , 2.4=158.4v, 5都無輸出

网友:
破損

破損

网友:
同上....

那是膠的影子.....其他圖片沒側邊燈光就沒那個黑影...

网友:
哈哈哈 眼拙 抱歉 抱歉 !

楼主:
可能是照片陰影,那顆是正常的

网友:
開關晶體 !

网友:
這裡查一下看看之前有印象碰到這裡沒電源
查一下是晶片端短路
沒時間就一直丟著沒處理
剛好最近又碰到一台面板壞
2台併成一台結案

楼主:
這顆是正常的後後有輸出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顆是正常的後後有輸出12v

1.2=0v
B+ 沒迴路 !
散熱板下面 RE 斷線 ?

RB 啟動電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v
B+ 沒迴路 !
散熱板下面 RE 斷線 ?

目前可以開機功能都正常...等出現故障在往下查

楼主:
原本想查一下各位提供的方向,沒有動什麼地方,先送電
沒想到待機紅燈亮了,現在竟然能開機功能都正常了...
希望他能撐久一點
如果有後續故障問題再跟各位回復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想查一下各位提供的方向,沒有動什麼地方,先送電
沒想到待機紅燈亮了,現在竟然能開機功能都正常了... ...

時好時壞的問題不好修
等真正完全壞掉再修

网友:
我房間也是這台,這台先看待機紅燈,沒紅燈就先查待機供應
時好時壞應該是待機迴路有問題了
這台左下角有寫日本原裝面板,竟然是山東製造?!哈

网友: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楼主:
今天電視又不喘氣了....待機紅燈不亮無法開機

量測這顆PF6005AS
第一腳 1.01V       第五腳 0.05mv   ------->這腳是輸出腳,請問輸出多少才是正確的?
第二腳   0.3V      第六腳  17.7V
第三腳     0V       第七腳 空腳
第四腳  GND       第八腳 17.7V
PF6005AS在散熱片底下

Q2001這顆先前電視正常使用的時候有量測到3.32V
這次故障無待機紅燈,這顆Q2001就量不到電壓了

請問該往哪邊查起??

网友:
PF6005AS图纸 _ 液晶电视维修_家电维修论坛 - www.jdwx.info  https://www.jdwx.info/thread-756802-1-1.html
这里有参考资料,不知你能否打开看看。

网友B:
pf6005as 电源管理芯片,最好换一片新的;

1—bno,2—fb,3—cs,4—地,5—out,6—vcc,7—空,8—vcc

5脚out正常应有0.5v左右的脉动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電視又不喘氣了....待機紅燈不亮無法開機

量測這顆PF6005AS

照一下這裡的零件及線路。

照一下這裡的零件及線路

照一下這裡的零件及線路

PF6005AS 電路ˋ圖

PF6005AS 電路ˋ圖

PF6005AS 電路ˋ圖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電視又不喘氣了....待機紅燈不亮無法開機

量測這顆PF6005AS

請確認 第 1 Pin 上的電阻 阻值是否正常 ?

相關的 電容 是否正常 ?

网友D:
我猜可能是 光藕、TL431 在作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一下這裡的零件及線路。

正面

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可能是 光藕、TL431 在作怪吧~

光藕目前沒換,那顆晶體有換一顆新的一樣無待機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6005as 电源管理芯片,最好换一片新的;

1—bno,2—fb,3—cs,4—地,5—out,6—vcc,7—空,8—vcc

我找時間換一顆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確認 第 1 Pin 上的電阻 阻值是否正常 ?

相關的 電容 是否正常 ?

量測附近電阻電容都是正常的

网友:
待機紅燈不亮無法開機…修高壓

啟動供電迴路
貼片電阻 下面有黏膠久了會漏電。…(拆下除膠)

VCC持續供電迴路

VCC濾波電容不良
VCC持續供電迴路  電解電容… (請換新)

   PF6005AS 不良或過壓過流迴路保護中…光耦1.2腳應有1v電壓

VCC濾波電容不良

VCC濾波電容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測附近電阻電容都是正常的

不是用 眼睛 看哦~

要 實際的去 測量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時間換一顆測試看看

不是瞎換,要找出異常的地方再換

网友(2022-01-16):
請問這片有修好嗎?

网友:
我的這台也無法開機,但我拆下檢查,外觀無損壞,目前沒方向,看到各位在這討論,想問一下版主是否有找到方向了? 謝謝

网友:
我有實測電壓給您參考,裡面第1腳是94V,差比較多是不是電阻開路,黑色是待機,紅色是開機。
插電待機有12V和3.3V,開機後才有5V,1V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