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D-39DD1畫面顛倒

楼主(2021-12-05):
菜鳥請問各位前輩,起因是主機板遭雷擊,上網買了一塊主機板來換,換完可以開機,可是畫面變顛倒(暈倒)!
進入目錄設定也看不到有可以旋轉畫面的選項,請問各位前輩,工程模式有可以調顛倒的選項嗎?
還是要刷韌體?

网友A:
如果2片板子都一樣
我會試著直接將韌體IC對調就好
除非原板的韌體也故障了...不然..
對調一下..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2片板子都一樣
我會試著直接將韌體IC對調就好
除非原板的韌體也故障了...不然..

報告前輩,剛剛將韌體IC對調,畫面依舊顛倒,有測試其他功能都正常,就是畫面顛倒,還有兩塊主機板不是完全相同,但是零件排列大致相同,就遙控接收板的插槽位置有些許差異!(舊版是直的,買來的是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前輩,剛剛將韌體IC對調,畫面依舊顛倒,有測試其他功能都正常,就是畫面顛倒,還有兩塊主機板不是完全相 ...

沒主機板圖片的話~
網路上抓一下~
或者是
主機板的板號報一下~
面版型號也報一下~

网友B:
板子長的很像有分 R40101326H002、R40101326H003 還有分 REV1~REV4,

禾聯不同型號有時會用同一塊板,不過面板不一樣,如果有面板型號,大概就能知道型號,才能找到搭配的韌體

R40101326H002 / H003:運氣好買到可以通用、不通用就得調整或刷韌體

RA-32DF1
HD-32DT2
HD-32DF3
HD-40KF1
HD-42KB12
HD-50DF1

連圖片也懶得附

楼主:
原板號是R40101326J001 REV1,看樣子買的那片不是這個號,應該不相容的 !應該找同板號才行 !感謝前輩熱心協助!
努力的搜尋同板號中,再買一片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長的很像有分 R40101326H002、R40101326H003 還有分 REV1~REV4,

禾聯不同型號有時會用同一塊板,不過 ...

感謝楊大俠說明 , 不是懶的貼圖,是不會貼圖啦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楊大俠說明 , 不是懶的貼圖,是不會貼圖啦 !

不會貼圖就要學阿
請參考海馬大這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46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楊大俠說明 , 不是懶的貼圖,是不會貼圖啦 !

不負責任的說詞
不會可以不用學嗎?

网友:
貼圖是造福下一位有需要的網友!
有時單文字很難清楚描繪一件事情~

要不要把新舊主板照片放上來?
有可能把韌體IC移植就可以了~

楼主:
練習上傳圖中!

网友:
自己改EDID的時序

楼主:
練習上傳圖中

各位前輩,第一張圖示舊的主機板,圖2則是新買的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