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硬碟送修記

楼主(2021-12-05):
我在大前天(也就是12月2日)曾經發過一篇"不知有無硬碟保固解方?"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469-1-1.html

其實這一篇的硬碟送修過程對我來說不算是初體驗,印象中我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曾經送修過填RMA單送修過硬碟,我還記得壞硬碟是寄到蘆竹,硬碟原廠是用UPS 空運把硬碟寄回台灣給我的,這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公司的硬碟都是在販售電腦零組件的公司買,保固期壞了就送回當初購買的公司處理,過程比較單純。

這次朋友總共給我6個企業硬碟,其中一個保固到今年9月,這個超過好幾個月就沒辦法了,其中有一個是保固到2025年,這個沒有爭議,也不用填什麼資料,WD台中的服務中心當天(12月2日)收件後,我隔天12月3日已經收到從WD台北服務中心寄來的良品了。

只不過很奇怪!我送修的那個上面底色是印金色的,寄回來的卻是白色的,不過看型號好像又一樣,不知是不是改貼紙的緣故?

另外有兩個是WD的企業硬碟編號查不到,台中的WD 服務中心小姐一看就跟我說這是HGST 被WD 併購的問題,她掃瞄硬碟後其中一個保固到2023年,另一個保固到2024年,於是她先收下硬碟並開維修單給我,要我回家後到HGST 去申請RMA 的數字,兩個硬碟就要申請兩組,這個要填個資,所以要自己填,由於是英文的網頁,所以內容都要填英文,然後我再打電話把那兩組RMA 的數字報給她,這樣就完成了,不過我還沒收到這兩個硬碟,或許要從國外寄來,有收到再貼上來給大家看。

最後就是11月30日到期的那兩個硬碟,掃硬碟上的條碼是製造日期吧!WD 的製造工廠也不是在台灣,運送到台灣後再到販售電腦零組件的公司也要時間,店家也不可能馬上就賣出啊!其實只抓一個月好像也很急。
再來就是個人購買的可能不會開發票,這就不會有購買證明了,這種情形可能就只能自認倒楣了。
公司購買的一般都會開發票,但是店家開的發票項目欄也不一定會開硬碟啊!像以前還在任職時,去電腦公司買東西都是買很多樣,電腦公司開給我們公司的發票項目欄都是寫電腦週邊一項帶過,這又怎麼證明其中包含有這兩個硬碟?所以好像都在打迷糊仗,這兩個硬碟能否保固就看運氣如何了。

這一篇我會先關閉,等後續解決後再打開,也給未來有需要送修硬碟的會員參考。

楼主:
上面這兩個WD 企業硬碟就是上次說的HGST 被WD 併購那兩個硬碟,從照片可看出一個保固到2023年,另一個保固到2024年,這兩個硬碟我有提到想送修就要HGST 網站上填寫一些英文的個資,才能申請RMA,兩個硬碟就要申請兩組,今天我收到這兩個硬碟了,這幾天我再找時間掃瞄硬碟看看。

楼主:
上圖這兩個硬碟就是11月30日到期的那兩個硬碟,我只能感謝有力人士的幫忙,讓WD 把這兩個硬碟還是換給我。

這兩個硬碟我必須在這幾天就先測試,然後馬上就上線工作,如果有問題得在最短的時間內反應。

昨天與今天都在外地,剛剛才回到家就收到硬碟,實在太高興了。

或許大家會認為就算是企業硬碟又如何?1TB的傳統硬碟能做什麼?其實這些我都知道,這幾個硬碟都不是我買的,雖然是朋友送的,但是還在保固期,我也不想就浪費而已。

网友A:
只不過很奇怪!我送修的那個上面底色是印金色的,寄回來的卻是白色的

報告W大,WD換修的良品都是白色標籤,上面可能會註明REFURBISHED。

网友B:
WD送修回來的都變成了假黑標。

補充內容 (2021-12-10 03:07 AM):
死雞送修回來的標簽外圍是綠色的。

网友C:
有力人士??求認乾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W大,WD換修的良品都是白色標籤,上面可能會註明REFURBISHED。

在硬碟本體我倒是沒有看到註明REFURBISH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送修回來的都變成了假黑標。

補充內容 (2021-12-10 03:07 AM):

請問如何分辦是真假黑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力人士??求認乾爹

話說有力人士都是不能曝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如何分辦是真假黑標?

真的上下黑底,假的白底黑字。
假的

网友:
恭喜這兩顆回娘家重新改頭換面~
查型號的確是企業金標,從工廠RMA回來標籤都會特別標示。
通常都很耐用,為什麼我知道?因為我有顆死雞IDE 320GB也是送國外回來....放冷資料且還活著。

手上有顆1TB黑標,想查保固到什麼時候。
但一直碰壁,直到找到這篇才發現有這種政策。
沒購買證明就是出廠時間加保固年限再多一個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上下黑底,假的白底黑字。
假的

更換品都是從WD 出來的,服務中心的小姐告訴我換回的良品都是白底的,我想或許是區別是否送修過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換品都是從WD 出來的,服務中心的小姐告訴我換回的良品都是白底的,我想或許是區別是否送修過吧! ...

有沒有修過,標籤就有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硬碟本體我倒是沒有看到註明REFURBISHED

恕在下愚昧,Recertified 才對,

网友D:
自從我一顆3T企業碟~五年保固期內讓我跑3次更換之後~
我都改買seagate企業碟了~
WD出保其實很乾脆~有個妹子很耐看~;P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從我一顆3T企業碟~五年保固期內讓我跑3次更換之後~
我都改買seagate企業碟了~
WD出保其實很乾脆~有個妹子 ...

WD哪個服務中心?
我還不操爆我的黑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修過,標籤就有寫了

查了一下Recertified 表示重新認證,我是不知道重新認證的硬碟是不是比較容易壞?不過送修的那5個企業硬碟也是壞!好像也沒有比較耐用,下方照片也都是壞的,2.5吋的也有企業型硬碟,可惜全部都過保了,中間右方那個是Seagate 1.5TB的,如果還在保固期我就又有一個1.5TB的可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在下愚昧,Recertified 才對,

這個字印的很小,大家如果沒有講我也不會注意,應該建議WD 印的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從我一顆3T企業碟~五年保固期內讓我跑3次更換之後~
我都改買seagate企業碟了~
WD出保其實很乾脆~有個妹子 ...

有一天我跟一位做電腦的朋友聊天,我問他那個廠牌的硬碟比較耐用?他是說都一樣,誰賣的越多當然故障的也比較多,也不能就此就說壞的多就是比較差,不過我一直懷疑企業碟除了估固期比較久之外,是不是真的比較好?還有分監控專用碟、NAS專用碟,好在我很久沒在買硬碟,不然買個硬碟還被這些專用碟弄的頭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WD哪個服務中心?
我還不操爆我的黑標~

Mhdd有個功能可以製造壞軌,製造的壞軌還無法修復,要不要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天我跟一位做電腦的朋友聊天,我問他那個廠牌的硬碟比較耐用?他是說都一樣,誰賣的越多當然故障的也 ...

大量使用硬碟的公司就會有統計資料,穩定性當然不是看量,是看比率(AFR,年化故障率)。

Backblaze - Q3 2021 Hard Drive Failure Rat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Mhdd有個功能可以製造壞軌,製造的壞軌還無法修復,要不要參考一下?

謝謝~還是不要用到RMA服務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WD哪個服務中心?
我還不操爆我的黑標~

你有沒有發現~
背後涼涼的~~有人拿著十大兵器之首..惡狠狠瞪者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天我跟一位做電腦的朋友聊天,我問他那個廠牌的硬碟比較耐用?他是說都一樣,誰賣的越多當然故障的也 ...

我的電腦目前接了3顆14T的seagate外接硬碟
還有3顆8t內接的~...全都是企業碟~
電腦開BT用的~沒有在休息的~頂多兩個月重新開機~
跑了1年多~沒一顆異常~~
所以我才覺得SEAGATE這一世代的企業碟很猛~
當然我的POWER也是下重本買來的~
供電穩定前提下~電腦內零件似乎是比較不會出事~
國外統計資料有個盲點~
原則上...會買超高容量硬碟的使用者,
在電源供應器的花費上應該佔整台電腦一定的比例~
我還真沒見過類似我這種使用者,拿機殼牌電源來用的~

网友D:
20幾歲剛買電腦時~AT..ATX..都隨便啦~可以用就好~
硬碟...真的常常送修~~
有一次網路在團購ZIPPY電源~好奇之下也買了一顆來用~
這一顆用了快10年~接這POWER的硬碟....竟然沒一顆送修過~~
全部都安全使用到超過保固期限~這很神奇~
自從那一次起~買電源真的就會比較小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真的上下黑底,假的白底黑字。
假的

紅標送修回來也是自動升級假黑標,
白底黑字不帶紅,

底下都是裝在4BAY NAS跑RAID5,

黑標3T的買過一批四顆,
送修過兩顆,

紅標3T買過一批四顆接手上面過保黑標,
送修過兩顆,

紅標4T的買過三批,
一次四顆共十二顆,
第一批過保兩輪(剛轉備用碟),
第二批剛過保幾個月(現役中),
第三批十月份購入(剛上機),
都沒送修過.

紅標4T很穩定,
至少我手上的是這樣,
隨機那些500G/1T/2T藍標就不一定了,
反正壞了都換SSD.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幾歲剛買電腦時~AT..ATX..都隨便啦~可以用就好~
硬碟...真的常常送修~~
有一次網路在團購ZIPPY電源~好奇 ...

新巨的PSU是真的很有名,貴得值得。

其他的像是康舒、台達,也是業內知名的廠商,面對的市場不是普通消費者市場。

网友:
新巨..康舒..台達~都跑去搞電動車或醫療設備的電源方案~
3C市場~利潤低售後又難搞~不玩也罷....
我現在挑電源都是以白金鈦金為主~
從整機最大功耗抓在購買POWER的50~70%左右~
為的就是圖個安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紅標送修回來也是自動升級假黑標,
白底黑字不帶紅,

WD...3T...送修率都偏高~管你啥碟
網路有苦主(01)~10幾顆企業碟...有超過一半都出過保~
似乎有不能說的秘密~WD心中有數...
現在的3T就不會這樣了~

NAS雙大S品牌早期很挑硬碟~一大堆人整天壞硬碟搞得哇哇叫..
我就驢蛋偏偏挑了一款色卡司的買~隨便亂餵硬碟都沒壞過~都能用
可能我常做善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WD...3T...送修率都偏高~管你啥碟
網路有苦主(01)~10幾顆企業碟...有超過一半都出過保~
似乎有不能說的秘 ...
可能我常做善事吧~

大大應該是  廣~~告~~ 點的多,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