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維修]IKEA klockis鬧鐘 怪異的故障問題

楼主(2021-12-05):
巧遇小姐姐,她拿出了一個鬧鐘給我研究,說是使用正常,沒電後換上新電池(4號乾電池)後就壞了。
螢幕上所有的顯示點都"亮"(應該說是"黑"),還會隔幾秒發出聲響。

上網查了一下這種故障,大家都說電池太"強"。
這是什麼原理,電池太"強"會無法驅動??
我就找了兩顆充電電池來測試一下,因為eneloop的電壓比一般乾電池"弱"。
沒想到換電池就正常了,這是什麼鬼??
請知道原理的大大幫忙說明一下。

換上充電電池

可正常工作

這是什麼鬼,不就是設計使用電池的嗎?
為什麼還會挑電池??

网友A:
我用不專業的看法~
來講 我認為 因為 額定 電壓 太高  ~
造成 時鐘 無法正常 重啟 ~

也就是說 它重啟時某個 條件 需在低位 (拉抵)
當無法完成時 整個程序 就卡住 無法繼續進行 ~

也許你可以用 可調電壓 測試一下
看它接受的 準位 在哪 ?

或許跟零件老化有關係 ! ( 漏電流  阻值改變  等等因素)

以上純粹個人判斷 非專業的說法 ~

网友B:
這 IKEA 時鐘也不貴 $99

网友C:
我的猜測是  對比問題 Contrast

翻看液晶原理 可以看到 通過電壓施予液晶以偏轉角度調節 光線通過
想想 百葉窗簾 調節 光線通過的運作

通常我會將這套在 MOSFET 的線性區 觀念來看待 電壓控制偏轉

由於BATT 電壓變動/或是其他原因  讓Contrast 電路的電壓工作點也變了

网友D:
鹼性電池滿電電壓1.5~1.75V,
碳鋅滿電1.5V,
時鐘/遙控器/計算機這些半年一年換一次電池的東西,
都不宜使用鹼性電池.

网友:
在一些使用電池的小電器.廠商在使用說明時.會特別要求不要使用鹼性電池.但明明鹼性電池比較耐用.不像碳鋅電池短時間就沒電了.我也一直很奇怪.為什麼會有這種要求?或許正是 jeanshyen大所說的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鹼性電池滿電電壓1.5~1.75V,
碳鋅滿電1.5V,
時鐘/遙控器/計算機這些半年一年換一次電池的東西,

故障時使用碳鋅電池(GP Extra Heavy duty),碳鋅才會這樣標示。鹼性電池是Alkaline。
換上鎳氫電池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不專業的看法~
來講 我認為 因為 額定 電壓 太高  ~
造成 時鐘 無法正常 重啟 ~

我也不確定是不是零件老化。
在網路上找解決方法時,其中一個案例是新買回家就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猜測是  對比問題 Contrast

翻看液晶原理 可以看到 通過電壓施予液晶以偏轉角度調節 光線通過

不是顯示問題,會發出嗶聲(一短),發出聲音時螢幕所有符號會消失變空白。
然後又變全部顯示,不斷循環,看起來像是開機失敗重複循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 IKEA 時鐘也不貴 $99

這不是錢的問題,就是有點小麻煩。
我也遇過遙控器會挑電池的,搞了好久還以為是遙控器壞掉。

還好我有經驗,遇到小電流裝置出狀況都先換電池看看。

网友E:
這個時鐘應該是使用單晶片的產品所以才能有那麼多的功能集合於一身,而單晶片旁多半都會搭配一個 Reset IC 應該就是這顆 Reset IC 電壓設定值的問題。

Reset IC 就是一個電壓檢測電路,常常用在以電池供電的場合以判斷電池的電壓是否過高或過低讓單晶片採取必要的程序,常見的 Reset IC 多半可以靠外部的電阻分壓來調整電壓動作點。
這顆時鐘原設計可能就有考量到使用者會誤放置過高電壓的電池型號,而讓電路無法正確的初始復歸而無法正常動作。

另一個可能就是“走鐘”(台語),使用多年後半導體元件產生變異,本來能正常動作的電壓變成無法正常工作。

另外也要來說明一次電池的正常電壓值,正常能買到的新電池其電壓都不應該高於 1.55V,過高或過低都是產線上與庫存的問題消費者都要拒用。
以前曾經交貨給台灣某國家級研究機構上萬顆的一次電池,其規格標單就有明白標註所有電池電壓必須要在 1.5 至 1.55V 之間。
驗收規範是一收二退,從中隨機抽取一百顆全測中間如果只有一顆不符規格就驗收但如有兩顆以上不符就整批全退貨。
所以那幾次的交貨我只敢用某日製品牌的,歐美品牌的我反而不敢交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時鐘應該是使用單晶片的產品所以才能有那麼多的功能集合於一身,而單晶片旁多半都會搭配一個 Reset IC  ...

經過 duke83 大大這麼解釋,豁然開朗。
我想起來之前冷氣遙控器也是裝上某牌的碳鋅電池就會有全顯示再不顯示,重複循環。

看來都是 reset 的原因。
我姊夫還曾因為電視遙控器的電池問題,以為是電視爛,差一點把新電視退貨。
難怪不少商品販售時都會附贈乾電池,原來是這個原因,怕買家自己買的電池太"強"。

网友E:
引用 楼主:
經過 duke83 大大這麼解釋,豁然開朗。
我想起來之前冷氣遙控器也是裝上某牌的碳鋅電池就會有全顯示再不 ...

以前許多電池都是粗製濫造的,因為我小時候都是在姑丈的電池廠裡玩所以我知道。
現在優良的電池也沒貴上多少,不要為了貪小便宜而損壞昂貴的電器(還有漏液的問題)
許多消費者不懂電池好壞隨意亂上,電器商隨機附上的電池一定保證能用,且非常有效的減少客訴的機率。

网友F:
最好用數位錶測量顯示異常跟顯示正常電池端電壓多少?有數據才好判斷。

鎳氫充電電池是標稱電壓比較低,並不是比較弱,鎳氫在低負載阻抗時可提供的電流比碳鋅、鹼性電池強很多。

電池供電設備檢測電壓標準完全看設計時的考量,沒有一定的規則,曾遇過sony插電式鬧鐘電池符號亮起,就拿顆同型號新的CR2032換上,隔了幾天電池符號又亮起了,取出電池測量電壓很足夠啊,就懷疑電池電路有問題,拆機檢查從電池座一路追蹤到單晶片輸入腳,所有零件跟焊接點都無異狀.......後來才想到可能電池電壓太高,拿數位錶認真測量果然將近3.4V,從體重計挖出舊電池大概3V多,裝上去好幾年了都正常。

不同廠牌設計規範都不盡相同,以SONY這個例子來說電壓太低不行,太高也不行,而且不是馬上顯示異常,而是持續檢測幾小時甚至幾天後才顯示異常,這很容易讓維修者誤判。

网友:
一般時鐘要使用碳鋅電池。不能使用鹼性電池。

网友:
這韌體寫的太爛 類似這種不冒險又不會影響到生命的消費品 俺一般都會選擇把BOD關掉 太保守反而壞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好用數位錶測量顯示異常跟顯示正常電池端電壓多少?有數據才好判斷。

鎳氫充電電池是標稱電壓比較低,並 ...

我最近也遇到,用了許久了sf-400電子秤,突然就故障,本來是都吃3號電池*2,量電池電壓正常1.5v....查了一堆線路,最後懷疑mcu或是電子秤的感應器壞了(放電池就自動開機,然後無法秤重,只顯示面板0g或是9999)
後來連按鈕都拔光,怕是按鈕誤動作漏電,結果都側好的....
最後想說換換電池試試看,結果就好了,一如往常....那電池品牌還是用了好多顆在這秤子上,換別牌的就好了...不信邪再換回來那兩顆一樣當機...這是誇張
所以故障以後先由最簡單的查,電池不管有沒有電壓,一律先換再說比較不會走冤忘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最近也遇到,用了許久了sf-400電子秤,突然就故障,本來是都吃3號電池*2,量電池電壓正常1.5v....查了一堆 ...

我就是遇過太多次電池問題導致的故障,所以才會想要提醒大家。
使用電池的裝置,發生問題就換電池試試看。

我自己手上就有經常都保留不同廠牌的乾電池以供更換測試。
決定以後有空就順便紀錄一下故障時的電池電壓,研究一下各廠牌電池電壓和當機的關聯性。
不同電池加上負載的狀況不一樣,還是要有數據比較容易排除問題。

网友:
電池 單顆 是 1.5V  使用3 顆串聯 (4.5V)
負載 其實 3V ~ 4.5V 都可以使用~
我試過 一般乾電池 串聯 3顆 4.5V (滿電)
有些電池 會有問題 發生 ~
但用 單顆 (鋰電 3.7 ~4.2V ) 時 卻可以正常 ~
覺得 跟 電池的 內阻 有關 ? (同電容量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以前許多電池都是粗製濫造的,因為我小時候都是在姑丈的電池廠裡玩所以我知道。
現在優良的電池也沒貴上 ...

可是台灣羅技都附湯鼎OEM的電池,
小弟都是直接丟掉...
管他有沒有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遇過太多次電池問題導致的故障,所以才會想要提醒大家。
使用電池的裝置,發生問題就換電池試試看 ...

弄個電供比較方便,
不常用的話買降壓模組串電壓電流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台灣羅技都附湯鼎OEM的電池,
小弟都是直接丟掉...
管他有沒有電.

如果不怕麻煩的話保留下購買紀錄後還是使用該組電池。
流湯時如還在保固期跟羅技申請換新,過保固期就跟電池商求償。

直接丟掉是好辦法省的夜長夢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