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2010 Nissan Grand Livina 喇叭不響維修

楼主(2021-12-07):
十年的車子最近按喇叭開始間歇性不叫後來乾脆罷工,
一開始懷疑喇叭繼電器/保險絲損壞,
到引擎室把它拆回家測試結果沒壞,
裝回在車上前直接短路繼電器插座接腳模擬工作狀態(有三pin 接錯燒保險絲注意),
喇叭會響因此判定喇叭沒壞,
再來一個可能性就是在方向盤裡面俗稱時鐘彈簧損壞可能性居多,

網購回家後 YouTube 推薦這影片(太神啦!):

按教學施工成功後不禁多按幾下叭叭 :)
爽! 省下 8~10k,

注意事項:
1. 汽車 DIY 有風險請自行評估
2. 拆裝安全氣囊請斷電以免亮故障燈又要接 ODB 電腦清除
3. 標記方向盤位置請用細的簽字筆以免裝歪不自知.

网友:
拔方向盤的時候可以看看"原廠記號",影片中他多拆了四顆螺絲,目的是把"方向盤總成"拔起來的話只要拆中心大螺帽即可,把方向盤回正

,觀察原廠生產線留下的"對正記號"。車輛在下線前會校正定位、調前束值(俗稱TOE),方向盤可是會來來回回拆拔個幾次。位置正確調好

後技師會用各種記號筆去做畫線、QC確保的動作.......如果有很明確的記號留下你就按照原本記號對正鎖固即可.....

還是老車單純,以前老爺車喇叭案件故障就開外掛~~門鈴開關

网友A:
十年的車子就這樣喔
我的車快30年了(1994年7月)都沒啥問題
所以捨不得換 品牌還是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年的車子就這樣喔
我的車快30年了(1994年7月)都沒啥問題
所以捨不得換 品牌還是有差 ...

真的每種品牌用料不同,
第一次出問題的時間可差2~3倍,
開過 S 牌最鳥, F 牌次之, N 牌好一點, T 牌最好,
四種個人廠牌經驗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每種品牌用料不同,
第一次出問題的時間可差2~3倍,
開過 S 牌最鳥, F 牌次之, N 牌好一點, T 牌最好,

我家現在3部車 都是T 牌的
價位雖然高一點但故障率低很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現在3部車 都是T 牌的
價位雖然高一點但故障率低很耐用

不好意思亂入一下

Toyota塔利班認證過,很耐操。

网友:
簡單可靠的才是車 豪華設備的叫名車 功能多多的叫花車 容易壞掉修不好叫翻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亂入一下

Toyota塔利班認證過,很耐操。

美軍武器不夠先進嗎?才怪 不過需在他國發動戰爭驗證。

麵包車有耐操認證過嗎?  才怪  容易取得價格便宜,損失不痛癢,而且無武裝,美軍認證沒差(這才是不對稱戰爭與武力,大家一起分)。

總歸戰爭財最好瓜分,人財二失(拿錢又可讓敵對喪失生命)又是別人,壯大自己,就算沒滅又淪為芻狗民不聊生,一舉數得,美日何樂而不為。

就像西方所謂自殺攻擊視為恐怖,一鍵飛彈才算戰爭,你認為戰爭會分別嗎?如同被洗腦,自己可以別人不行二分法。

你認為數千萬元藍寶堅尼不好嗎?你放一把火看看(全毀),光看品牌你認定的唯一價值就是跑車不可否定一樣,要視用途。

你沒看絕對武力(世界強權美/中/俄)碰不得,就算強碰也要檯面下砍不練。

你說台毒請1450好不好用(人民的納稅所得),絕對好用,當戰爭要做砲灰(掛1450洗腦的話,說先烈比較好聽)時門都沒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美軍武器不夠先進嗎?才怪 不過需在他國發動戰爭驗證。

麵包車有耐操認證過嗎?  才怪  容易取得價格便 ...

此回文資訊超載,超過 處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回文資訊超載,超過 處理量。。。

亂入..........又怕超載,事不是只看點,哪條點的延伸,線呢?轉個彎又成面?再轉成立方?

阿富汗經濟狀況能承受就只能皮卡(這還是產油國暗助的),不然收繳的美軍悍馬也是賤賣(這還是美軍防禦性武裝銷毀最低限度,攻擊性武裝留下門都沒有),不然阿富汗留下相關隱私(定位)維護處理也麻煩。

戰爭不利己時,不得以是能用的就用,跟賭博一樣,以小博大(問題莊主哪有可能輸),這不代表皮卡耐操!

像我這種一點利用價值都沒有用,無山小路用邊緣人,當砲灰都不夠,連皮卡都沒人贊助......... 只能玩皮卡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