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烙鐵助焊劑怎麼清洗?

楼主(2021-12-10):
以前電風扇壞掉,買了瓶這種助焊劑.
最近發現開關的三分之一長出嚴重的綠色銅銹。
爬文似乎是沒清潔焊點, 我印象中有用化妝水、酒精擦拭過。
目前我把開關的電路板水洗,把掉下來的零件一個個再焊回去然後洗乾淨,暫時可以用。
請問
1.助焊劑除了電路板表面,也會滲到錫裡面嗎?
2.如果這樣,各位用助焊劑都怎麼避免生銹??

感思

网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助焊劑

助焊劑本身是要求  液態下呈酸性
利用酸性化學作用蝕去氧化層  達到清潔表面(焊料+目標料)
一般以錫條來說是使用弱酸  其他鋅鐵類是使用鹽酸類的強酸
由於液態下存放與操作便利需求  會混加凡士林  所以呈黏稠狀

所以不洗淨的話 殘餘助焊劑酸性物會繼續化學作用...腐蝕
這是長時間 才看到問題
有時候 它們在電路上以酸性電解液性質  形成漏電

會滲到錫裡面嗎?
   我沒研究  雖然熔錫金屬內聚力會將其擠出  但固化時間前夠不夠擠出?
   可是 我知道 有時候氧化嚴重導致較長清潔時間
   當淅出的氣泡 來不及  熔錫轉固態前擠出
   當錫球或絲放久 嚴重氧化吸到水時  熔錫期間  想見水滴入熱油  於是熔錫吐泡泡 嚴重就飛濺錫珠
   可想而知  焊接完 裡面定是一堆空泡   ( 錫絲發黑時 盡量避免使用  不得已時用刀片刮幾下讓錫絲發亮 )
   這個在工業檢查裡稱為空泡(void ) 佔比有規定的
   如何使用X-Ray來判斷BGA有否空焊?   https://www.researchmfg.com/2010 ... kip-identification/

用助焊劑都怎麼避免生銹?
   清洗標準作業是工業酒精(IPA) ,  專業洗板水

台灣固品的電路板專用清潔劑 洗板水 目前包裝
https://bbs.pigoo.com/thread-70409-1-1.html

网友:
很久以前工廠是用三氯乙烷洗,禁止後場地問題買不起水洗機,就改用免洗助焊劑,至於後續有沒有腐蝕沒去深究。個人維修清洗後如果有潮濕問題就塗點透明指甲油,呵呵…

网友:
這罐很久以前用過,曾焊接可變電阻引腳,焊接完有用酒精清洗,約半年後可變電阻損壞,原因是焊接時助焊劑會沿著零件滲入內部導致薄膜腐蝕,用試紙測試是強酸型,PH值約2左右,結論是不適合焊接電子零件,後來就只用來焊接鐵鋁材。

1.助焊劑除了電路板表面,也會滲到錫裡面嗎?  多多少少會,
2.如果這樣,各位用助焊劑都怎麼避免生銹??     非必要不使用助焊劑,用松香助焊、弱酸型的BGA助焊劑,焊完要清洗乾淨

楼主:
謝謝各位專業的解答,

晚上試著焊些東西,單純焊/解焊相當好用,噴濺錫渣也很多,不過洗是個問題,看來使用它要搭配不少清潔, 針腳太多洗不到的就不適合....

网友:
我平常也不用助焊劑~碰到難纏的會使用松香~
拿去漬油清板子~
焊錫品質好~可以省很多麻煩事...這錢不要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