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B85M-PLUS/BM6AF 主機板ATX接頭的PS_ON無阻值

楼主(2021-12-11):
從惜物網標了一台i3四代主機想給老爸當影音機,昨天去取件,清乾淨主機,結果不開機,整個心都涼了....

拆下主機板、CPU、RAM、POWER,用另一塊主機板測試後 CPU、RAM、POWER都正常,就是ASUS的MB有問題了

昨天找不出不開機原因,今天看了一些youtube修電腦的影片,用三用電錶,測量一些供電線路的阻抗,和接電源後的電壓值。

終於發現主機板上的ATX 24PIN接頭,其中的PS_ON對地都量不出數值,難怪主機板的PWR_ON怎麼按都沒辦法開機

我大膽的在電源接上的情況下,用髮夾短接PSU的「綠線」「黑線」,強制PSU運轉,這時主機板的CPU風扇也一起轉動,接著聽到「嗶」聲!

哇!主機板成功開機了!還可以穩穩進OS系統......這篇就是用這張主機板發文的....

想請教,主機板的ATX那邊PS_ON量不出阻值,這個要怎麼解決?因為現在電腦關機,PSU和CPU的風扇因為綠線接地仍會繼續轉,感謝。

网友:
1. 修主機板
      ATX #14 PS_ON  在主機板上插座是有線連接到 SIO 上
      如線沒斷 就是  SIO 完蛋  也不排除插座針腳不靈光

2. 直接使用手動切換 延長線的開關

3. 遇過一個 ATX POWER +5V_SB  空接量測有 5V  但是不開機 ; PS_ON  短路後 可以開機
    後來接在主機板上插座 量測剩4V ; 繞了一圈 ATX POWER +5V_SB  修完結束

現場問題百百樣

楼主:
感謝回覆。 要花點時間,找出PS_ON針腳,到SIO中間的線路和斷點。

我比較想看看能不能用 1 的方式解決,但是有些難度,還在網路找B85M-PLUS的點位圖,對岸的網站檔案連結都無反應。

痞酷網先前的文章,有人貼另一款B85-PLUS的點位圖連結也是失效。

2的方式有想過,換個有獨立開關的PSU,電腦開機和關機,多一道步驟,但是這台電腦就不能給老爸用了。

我自己用的話,電腦待命時,風扇也不停轉,PSU持續供電也感覺怪怪的。

网友:
阿三哥這個人比較安於現狀,如果短路綠黑線可開機,那關機應該是螢幕黑了,風扇還在轉,POWER後面開關切OFF就好,一定要鑽牛角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要花點時間,找出PS_ON針腳,到SIO中間的線路和斷點。

我比較想看看能不能用 1 的方式解決,但 ...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439-1-1.html
這裡有B85的點位圖

楼主:
感謝again.  今天騎(機)車上武嶺來回,全身疲累,明天來研究B85-PLUS的點位圖。

誠如阿三哥所言,目前測試套裝機的PSU電源線接到有開關的延長線上。我也只是看教學影片學點皮毛,簡單容易除錯的好排除,還好這張主機板很「幸運」的抓到故障點。如果要更換IC、貼片電容電阻這種,我沒有熱風槍,技術也不好,最後會妥協現狀

楼主:
今天google找相關資料時,發現ASUS B85M-PLUS/BM6AF/DP_MB W/C2 PCH這張主機板的layout = Q87M-PLUS_DP

獅子魚提供的討論區裡檔案,有Q87M-PLUS點位圖,太棒了。

目前發現是ATX_PSON 到第一個N-Mosfet這邊斷路了,沒有導通

但ATX_PSON插座這邊,跟旁邊[ESDEATXPWRC16]這兩個點有導通,主機板也看不到有任何刮痕傷口什麼的,真不知道往N-Mosfet的路斷在什麼地方??

也許可以簡單的外接一條線,把ATX_PSON和N-Mosfet腳接在一起,如果這樣能搞定的話,就太棒了。

网友A:
N-Mosfet腳  補點一點點錫 加焊一下  也許就好了
不行 再拉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fet腳  補點一點點錫 加焊一下  也許就好了
不行 再拉線

謝謝提醒。

我先試著在N-Mosfet的腳位加錫補焊,電表測量和ATX_PSON仍然是斷路。於是我就用線連接兩邊,應該都有焊接確實,沒有短路到其他地方。

線接好後仍然開心不起來。現在不需要用髮夾短接綠、黑線,接上電源自己就啟動在運轉了....PSU和CPU的風扇接上電源就自己轉起來.......

看來還有其他問題,N-Mosfet本身,或是和SIO中間的電阻電容,可能有作用不良的,造成ATX_PSON電壓降低運轉。再除下去,我快不行了(超出我的能力範圍)

現在狀況是:主機板這邊接線都接好,PSU打開(接上電源),PSU和CPU的風扇就開始轉動,但主機板還沒開機。按一下主機板的PWR_ON,主機板開機。

                    進Win10,用系統關機結束後(硬碟運轉LED不亮時),CPU風扇會最高速度轉動(吵),按PWR_ON一次開機進BIOS,再按PWR_ON可馬上關機。CPU風扇仍然轉動但變成安靜模式。

楼主:
因為是半桶水DIY檢測,花了一些時間查資料看教學,以及檢查比對,99%是UPQ4這顆N-Mosfet故障。

UPQ4的針腳1是控級(Gate),腳2是Source(連接UPQ5的腳3,是接地腳),腳3是Drain直連ATX_PSON。

原因是UPQ4的腳1和腳3有短路,在沒按開機按鈕前,SIO的PSON 5V有正確傳到UPQ3的腳1,讓UPQ3的腳3接地0V→UPQ4腳1亦接地0V,理論上PSU不會啟動,就是因為UPQ4的腳1和腳3短路相連的樣子,造成接上電源PSU便開始運轉供電了。

另外按下開機按鈕後,SIO有確實把63腳的PSON信號降到0V,這時UPQ4的腳1應該是吃到UPR41這邊+5VSB→100KΩ之後的電壓,可以讓UPQ4的腳3和腳2相連接地,才是啟動PSU的正確信號。

請教一下,這種貼片式3極管N-Mosfet,台中的電子材料行買的到嗎?用焊槍好更換嗎@@? (我想是不是該買台便宜的熱風槍了!?)

BoardViewer  -  60PA0500-MB0A04 [Model_Q87M-PLUS_DP Rev_1.02 PCBA Info_R1.02

网友A:
2N7002 是很泛用的

台中 實體店面   今華
https://jin-hua.com.tw/webc/html/product/show.aspx?num=13358
網路上看到的 上面備註說明
★如要親臨門市購買商品,請先來電詢問門市是否有現貨,以免浪費您寶貴的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7002 是很泛用的

台中 實體店面   今華

謝謝。
昨天忍不住蝦皮買了一台Sumsour 8586熱風槍焊台組,預計7~10天到貨(對岸發貨),手上有一塊陣亡的顯示卡,等風槍到貨,拿來測試和練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