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3-471g 筆電突然無畫面檢測和維修

楼主(2021-12-13):
筆電是 acer v3-471g,
今天小孩子用這台筆電時,用了一半突然無畫面,
重開後, 出現過一次 acer 開機logo 後進系統(win7)無畫面,但可以聽到進系統成功的音效,
之後關機重開好幾次,螢幕都沒畫面,但一樣有進系統的音效,
試了fn+wifi開關,好像有效,wifi指示燈會亮暗,推測系統應該沒問題,
所以搬了台螢幕外接 hdmi出來, 可以在外接螢幕上顯示正常,
推測是筆電螢幕這邊可能有問題,
只是要怎麼判斷是面板掛了? 還是螢幕連接線的問題?
這兩者的差別就是千跟百的花費了,
請問前輩們, 有方法可以判斷嗎?
還是有甚麼方法可以先試試?

网友A:
用手電筒照螢幕看有沒有畫面 如果有就是背光問題
沒有就拆機檢測屏接口的電壓跟目視有無零件異常

電路圖
Acer V3-471G Quanta ZQS Rev C DAOZQSMB8E0 Схема.pdf (1.39 MB, 下載次數: 40)
點位圖 參考用
Quanta ZQSA REV E F - BOARDVIEW.rar (191.23 KB, 下載次數: 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電筒照螢幕看有沒有畫面 如果有就是背光問題
沒有就拆機檢測屏接口的電壓跟目視有無零件異常

大大好厲害, 真的猜中了,
是第一點: 用手電筒照射螢幕真的有畫面, 應該是背光的問題,
這是不是代表換一塊面板是較快速的修理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好厲害, 真的猜中了,
是第一點: 用手電筒照射螢幕真的有畫面, 應該是背光的問題,
這是不是代表換一塊 ...

不一定是面板故障 主板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面板故障 主板也有可能

我先拆了上蓋,花了點時間,
面板是LP140WH4,
我打算是先買一塊新的回來換,
因為測試主板的話,連下面都要拆,工程有點浩大,風險有點高,
或者在面板排線上,可以量那些點確認過來的訊號是沒問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拆了上蓋,花了點時間,
面板是LP140WH4,
我打算是先買一塊新的回來換,

datasheet (1).pdf (1.49 MB, 下載次數: 24)
第8頁 先測量2 3 腳 36腳電壓 38 39 40電壓
屏接口旁 兩顆保險絲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8頁 先測量2 3 腳 36腳電壓 38 39 40電壓
屏接口旁 兩顆保險絲正不正常

我量2,3 Vcc =3.4V,這應該正常.
36 LED_EN =0V? 這算正常嗎?
38.39,40 Vled=10.4V, 這也應該正常.
我是排線接著面板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量2,3 Vcc =3.4V,這應該正常.
36 LED_EN =0V? 這算正常嗎?
38.39,40 Vled=10.4V, 這也應該正常.

可能要拆機測量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拆機測量主板了

其實我害怕拆主板量,功力不夠,
所以我又不死心的量了一次面板的電壓,
這次不是量排線那邊接頭,是找板子上標示的點量,
LED_EN = 0.6v, pwm =1.2v
這樣的結果能判斷 LED_EN 是 ON 嗎?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我害怕拆主板量,功力不夠,
所以我又不死心的量了一次面板的電壓,
這次不是量排線那邊接頭,是找板子上 ...

那兩個開機測量應該要有3.3V
所以在不通電的情況下對地阻直是否正常 把排線拆掉 跟插上 阻直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兩個開機測量應該要有3.3V
所以在不通電的情況下對地阻直是否正常 把排線拆掉 跟插上 阻直是否相同 ...

感謝大大的回覆,
在查的同時訂了一塊面板,換上一樣是背光不亮的問題,
所以應該是主板那邊的問題,
看來問題沒那麼簡單,打算送出去找人修了,
大大有在幫人修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
在查的同時訂了一塊面板,換上一樣是背光不亮的問題,
所以應該是主板那邊的問題,

我沒再做維修 可以去徵求區刊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再做維修 可以去徵求區刊登

詢問了幾個在地的維修店家,
大部分都只想做換面板的事,
有幾個聽到要查主機板,就報了一個 $3500以上到萬的基本價,
考慮這樣有點大於殘值,
還是考慮自己再搞看看,
我自己有想法想請教大大:
1.如果我在面板把LED_EN tie到vcc,截斷排線過來的LED_EN,這樣可行嗎? 會有風險嗎??
2.換一條螢幕排線? 這線壞的機率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詢問了幾個在地的維修店家,
大部分都只想做換面板的事,
有幾個聽到要查主機板,就報了一個 $3500以上到萬 ...

主機拆解網路都有教學
要換排線也是要拆機 壞的機率應該不大
主機板壞的地方應該在排線附近 有電路圖很好查修 如果有工具何不嘗試自己修修看

网友:
背光開啟部分
1.BL_ON 背光開啟要3.3v,拆Q2看BL_ON 看有沒有3.3V(Q2可不裝)
2.INT_LVDS_BLON顯卡發出Q1-2腳要高電平,Q3-2腳要低電平 (此路故障改電路給3.3V)

VIN屏供電一般19V,測10.4V有點怪,正確看屏參數就知道

网友B:
樓上 15# 應該就是解答了

Q2 拆掉能亮就OK了,只是休眠會有影響。要休眠正常就再補上

這款的電池是 10.8V,樓主可能是裝電池測試?不然就是真的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上 15# 應該就是解答了

Q2 拆掉能亮就OK了,只是休眠會有影響。要休眠正常就再補上

Bingo,
那時是裝電池量的沒錯.
拆了Q2一樣GG.

楼主:
我拆了Q2,是 0.4V,
可能還有其他地方有問題

网友:
Q1、Q3 的二、三腳電壓呢~~~~~~

也是有可能 Q1、Q3 問題,都查查吧,2N7002 在一些板子上還滿常造成通病的

网友:
最新狀況回報:剛剛從陽明山回高雄.(陽明山又風又雨-高雄竟然好天氣)就先去小7拿這台回來看看

0.4V被Q3吃掉.更換Q3就亮機.

結案

网友C:
恭喜大大完修
這篇可以拿來當維修指南 呵呵
好奇版主哪來的零件更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恭喜大大完修
這篇可以拿來當維修指南 呵呵
好奇版主哪來的零件更換?

可以拆板或露天購買 DTC144EUA.我是拆板
最後把Q2補上

另外-我的圖有些小不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比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拆板或露天購買 DTC144EUA.我是拆板
最後把Q2補上

班長厲害~
專業無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拆板或露天購買 DTC144EUA.我是拆板
最後把Q2補上

這是廣達電腦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