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有關土豪金版 CH341A 燒錄器 5V 改為 3.3V的方法,已知道的大神就不要浪費時間看了

楼主(2021-12-14):
緣由:對岸的山寨版 CH341 A 燒錄器,其中的土豪金版有個設計上的問題,造成燒錄BIOS的很容易失敗。對岸與老外都有很多的討論,甚致還有特別拍成youtube影片來介紹與修正...

以下是我覺得最簡單的:老外對CH341A的討論 建議直接看第62樓由 RaceJay 所PO的改法。討論的內容:土豪金版本在接上3.3V的flash晶片時、CH341A仍是以5V工作,造成燒錄失敗;軟體可能顯示燒錄成功、但檢測錯誤。普遍的解法是把一腳位開路掉、再加上兩根跳線。RaceJay的思考模式比較反人類(聰明),他把5V供給CH341A的電切斷、改成3.3V。這樣的缺點就是未來只能燒錄3.3V的flash ic←好像沒什麼影響,5V的很少了吧?!

RaceJay的改法:
1) 切斷5V供電;PCB背面的一走線
2) 5V與3.3V加上一個跳線冒
成果:

調整之後,燒錄就很順利,連免拆IC的方式竟然也成功了。然後很開心的把家裏幾台電腦接上夾具備份一次,竟然都成功了←做完才想到:直接下指令就行了、何必這麼蠢....

要感謝一下oscar168這篇,我才有機會取得BIOS,救回電腦←這台電腦很老了,不過,我才把E7500的電腦汰換掉(2021年11月),這台已經很威了...

補充,據說CH341A燒錄器與軟體是由對岸的枫叶在线所開發,便宜又大碗。我一時不查,買了山寨版,才搞出這麼多麻煩←就是很容易燒錄失敗。使用山寨版的CH341A另2個麻煩就是驅動程式與燒錄軟體:
1. 驅動程式:CH341A 晶片的官網有提供Windows 10的認證過的驅動程式,比裝一些百度雲盤下來的安心的多。
2. 燒錄軟體:軟體我是使用免費的 asprogrammer ,除了英文,裏面有簡中可切換,翻譯的很怪就是了←免費的還要求很多。對岸另有拿 asprogrammer 改的 neoprogrammer。考量更版的速度與取得方式,我是使用 asprogrammer。

相關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岸的網站偶爾會晃晃:
CH341A 編程器資料彙整

哇! 好詳細的資訊!

感謝分享!

補充內容 (2021-12-17 10:05 AM):
花了2個晚上看...討論區真的是交換資訊的好地方。不得不說,資訊真的很詳細。

网友:
我使用 CH341A 燒錄器軟體 NeoProgrammer & AsProgrammer 都比坊間 CH341A 正版 & 山寨版 都好用
NeoProgrammer_v2.2.0.10 <-- 近期最新版
https://disk.yandex.ru/d/B1KAtz0bW0xugQ

印象中 AsProgrammer 是來自 http://forum.easyelectronics.ru/viewtopic.php?p=630602#p630602

楼主:
補充一下,有關SOP8免拆夾,太容易壞了,我拆掉夾子上的彈簧。一開始我會在前面用簡單的橡皮筋施加一點點的夾力,後來發現不加也可以。原來的設計是靠後端的彈簧,那個夾力太大了,夾子的頭沒幾下就壞了。

SOP8

SO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