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風扇過電問題排除請教

楼主(2021-12-15):
有一天,我家奇美DC 14a0ss電風扇按了開關不會運轉,
我送去維修站,當場示範這台電風扇不會過電的問題,
哪知道,插頭插上去居然逼一聲(有過電)。
我以為是我家插座故障,然後就又拿回家。
後來發現,過電問題時好時壞,真的不是插座有問題。

風扇雖然不重,但是體積龐大,搭公車到站後還要再走一段路,實在舟車勞頓。
如果維修不是很困難,乾脆自己動手試試看好了。
我沒有維修電器的經驗,只有換過幾次滑鼠的微動開關,希望不會不自量力。

一般來說,插頭插好,電風扇會逼一聲表示過電了。
再按啟動,風扇便開始運轉。

我家的風扇是插著插座,無法過電。
但是拔下插頭,過一段時間再插上就會過電。
一旦運轉,就很正常。這應該不是啟動電容故障吧。

請問這通常是什麼問題導致?

网友:
1. 翻了一下網路  你把型號寫錯
【CHIMEI 奇美】14吋微電腦ECO遙控三段擺頭DC節能風扇(DF-14A0SS)

2. 啟動電容?   DC直流風扇的電路不存在什麼啟動電容

3. 現場問題千百樣  電線搖一搖 到  電源板AC轉DC  先看吧

网友:
拍個照片上來看看吧!

网友:
要隔空抓藥囉...

网友:
沒圖片沒有量測,實在沒辦法還是再跑一次維修站比較好。

楼主:
請問拍照是要拍哪裡?電路板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拍照是要拍哪裡?電路板嗎?

是的,越清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越清楚越好.

好的,我趕快處理。真的非常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