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FX504GE 不開機短路排除及零件疑問

楼主(2021-12-15):
機器用充電器跟電池皆不過電

測量各電感組值無明顯偏低

裸版接上可調電源短路

初步測量PQ21 (AON6414A) 短路 更換後再接上可調電源 依舊短路

拆掉PQ21 持續追查發現PQ94 (M13C30) 短路 拆掉後 再仔細檢查一次都無短路了

但是想請問PQ94點位圖是標示TPN11003NL 板上實際是M13C30

兩者淘寶價差三倍 想說多叫一些備著 兩者只是新舊差異還是有哪裡不一樣嗎?

网友:
tpn11003nl N-channel 30V 12.6 mΩ
M13C30 N-channel 30V 13.6 mΩ
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