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微動開關差異性

楼主(2021-12-16):
家裡有一個定時器,放在浴室給電風扇吹地板定時用
不曉得是不是電子元件怕潮濕,還是廠商設計不是很穩定
平常應該要按按鈕才會亮該組時間綠燈,可是有時候就會自動所有燈全亮
或是所有按鈕按都完全沒有反應
一定要把整個定時器拔掉,過一陣子再插才會正常

原本以為裡面會有個電容或什麼老化,但是並沒有
只能將微動全部換新再看看

像是滑鼠的微動,就會有分牌子 接點壽命 銀接點等等
那這種常見的6x6x5的微動開關,上圖黑色跟下圖這種金屬的哪種比較耐用或是耐潮濕呢?
或是有什麼品牌的微動品質比較好的嗎?好像都不會特別寫這種微動的品牌或是接點壽命等等

网友A:
這種常見的6x6x5的微動開關無法從外觀知道它內部接點的品質. 換上新品後,我覺得從縫隙滴入液狀接點油應該是能阻隔一些濕氣.

网友:
浴室潮濕,濕氣是電子產品的殺手,
建議將定時器安裝在浴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常見的6x6x5的微動開關無法從外觀知道它內部接點的品質. 換上新品後,我覺得從縫隙滴入液狀接點油應該是 ...

請問液狀接點油油明確的品牌型號嗎?

网友:
改用上電延遲開關,時間一到就自動關閉,缺點是不能任意選擇延遲時間。

如果想繼續沿用原先定時開關,將開關換新後在開關正面塗滿膏狀不凝固的矽油可以多擋一陣子濕氣。
這種按鈕開關現在想要買到日製大廠的製品有點難,就算有買到在這種環境使用也不會多增加多少壽命,原本設計就不防潮。

网友B:
  試看看整機包覆熱縮膜; 不過, 有礙散熱. 魚與熊掌, …!

网友:
觸動開關可以找防水的更換,另外電路板可上三防漆防潮。

网友:
可使用機械式的定時開關,因為它裡面的轉子24小時在動,有動作多少會產生熱量,不怕卡住,只是它的定時區段比較不準確。

网友:
還有一種方法,每一開關的IC輸入端,並接一開關漏電的洩放電阻(約300Ω ~ 2K) ,降低IC開關輸入腳的觸發靈敏度,開關稍微有漏電,也不會觸發IC動作,假設 IC的開關輸入腳是正電觸發,IC的開關輸入腳和負地並接一電阻,反之是負電觸發,輸入腳和正電壓並接一電阻 。只要這一電阻的阻值適當,就算整個電路泡在水裡也可以正常的觸發

可是這個線路不只是開關怕漏電,IC的32.768KHZ圓柱型振盪器及輸入也是高阻抗,也是怕潮濕漏電

网友C:
這在電子材料行叫輕觸開關,
上週才去電子街買了12*12的,
修了門口機的按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在電子材料行叫輕觸開關,
上週才去電子街買了12*12的,
修了門口機的按鈕. ...

12mm*12mm輕觸開關我以前都是用日本OMRON 居多,後來都給烏骨雞學姐拿去賣了。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311286462679

网友:
如果一定要放在浴室內,難免會不耐用。

网友E:
摘譯自 OMRON
高濕環境造成絕緣劣化的對策:
1. 排除造成問題的因素
2. 將開關裝入盒中
3. 使用密封型開關

關鍵字
輕動開關 = tact switch
密封 = sealed
防水等級有很多種,像IP65 IP67 IP68 等等

我用英文關鍵字可以看到一些密封或IP65,67,68的觸動開關

其次,電路板也有受潮的疑慮,如果受潮也有造成誤動作的可能,可能要噴一些防護的東西(之前本站有討論過,要找一下),但噴之前可能要烘乾電路板,才不會把濕氣密封在裡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2mm*12mm輕觸開關我以前都是用日本OMRON 居多,後來都給烏骨雞學姐拿去賣了。

https://www.ruten.com.t ...

本來要去你那凹的...
但銀行的人來拜訪,
按了幾次門鈴/門口機沒响,
然後客人打電話給老闆,
老闆打進公司罵小妹,
接待完客人後老闆傳了文情並茂的訊息給我,
叫我回公司把他修好,
這都小事,
重點是他裏面打了我的名字全名,
而且沒有錯別字,
....................................
一看苗頭不對就先回公司快買快修再說,
改天再去跟你凹OMRON12*12 紅點電競版回來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來要去你那凹的...
但銀行的人來拜訪,
按了幾次門鈴/門口機沒响,

哈哈!事情經過真是曲折

网友F:
貼片開關要買大廠的~ALPS

這個真的不好搞~溫度只能高一點點~~不然很容易壞掉
我買低溫錫膏就是為了焊這種的~焊一個收1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摘譯自 OMRON
高濕環境造成絕緣劣化的對策:
1. 排除造成問題的因素

很早以前有修過另外一組,但是另外一組不是在浴室使用也會發生類似現象
然後頻率也不一定,只能說斷電重插又都好了
查不出問題的情況下,就不趕貿然全部上漆

目前先把微動全更換
然後外面包一層膜

网友G:
按鍵開關對於水氣或腐蝕性氣體基本上都沒轍!
上保護膠反而會讓按鍵故障(被膠黏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看看整機包覆熱縮膜; 不過, 有礙散熱. 魚與熊掌, …!

附帶提問
像是家裡的免治馬桶控制器這邊
洗澡多少也會噴到,它是一個傾斜的設計,所以如果有水停留的話,大概會集中在最低那個停止鍵的位置
雖然這些都有一定程度防水,不過長年浴室一定有水蒸氣,也難免水會潑到

不曉得大家都怎麼處理?包膜包起來?

网友:
問這個問題好奇怪!
最基本浴室通風,不然電子瞬熱式熱水器/洗脫烘衣機......等,電子高溫高濕不就如同其名瞬掛。
龜毛的或環境不佳(蒸氣),非使用中除濕機就解決了,只有一種例外有瘴氣易腐蝕地區(如溫泉區(台灣地區硫磺))任何產品都無解。(董仔有空來看,不是不幫你處理,沒事不要亂買豪窄雖然有溫泉泡,有人比你更龜毛)

非必要設備都避免處與高溫潮濕環境,除耗材(如抽風機/燈具)

就算有標識防水/防塵IP68等級也有使用極限,還想用一輩仔,可是高單價手機卻拚命換,人類思考模式真奇怪。

网友:
公司對於面板按鍵都用這罐回春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帶提問
像是家裡的免治馬桶控制器這邊
洗澡多少也會噴到,它是一個傾斜的設計,所以如果有水停留的話, ...

  是咱ˊ的話, 覆上一層薄薄的保鮮膜, 定時更換即可.

  建議於最低處 (最低那個停止鍵) 背面邊緣收膜, 留一短撮垂下的尾巴.

网友:
這產品也買過一個
用於乾燥的室內空間
控制一個80W的抽風扇,風扇啟用率很低,長時間處待機狀態,插在插座上。
一樣會有亮燈異常狀況,拔離插座斷電再回插可覆歸正常。
不是按鍵問題

早期站上也有前輩po過討論文
連結如下,參考看看

太星電工智慧定時器 OTM312 燈號亂閃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56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鍵開關對於水氣或腐蝕性氣體基本上都沒轍!
上保護膠反而會讓按鍵故障(被膠黏壞)~

目前先把微動換掉,這個微動只要稍微有阻值,發現就會容易誤觸發
像是按A亮B之類的~
目前換成金屬的看看是否可以比較耐久

楼主(2022-01-16):
引用 网友F:
貼片開關要買大廠的~ALPS

這個真的不好搞~溫度只能高一點點~~不然很容易壞掉

溫度高一點點不然很容易壞掉

請問這是說焊貼片開關的ˊ時候,溫度要很低嗎?
不曉得要低到多少比較安全?(壞掉是說開關按了會不通??)
(平常用一般台固的錫絲,我用350度左右)

网友:
這種按鍵本來就很快壞,很多電器都特別愛用。
建議洗完澡,浴室用毛巾擦乾或拖把拖乾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