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安裝win11了嗎?

楼主(2021-12-16):
請問有人升級到Win11了嗎??好用嗎?
能否分享一下心得?

网友:
還沒 不想當白老鼠

网友:
系統只是一個平台,在我要用的遊戲及影音可以正常使用的情形下,是不會升級系統的,現在主力是XP,影音是用WIN7,遊戲是用WIN10。

网友:
WIN7 使用中
除非用到不能用,不然連WIN10都不想升了更何況WIN11

网友:
搞不好又過渡,
跟Win8.0一樣,
2013年未買了台筆電,
搭的就是Win8.0,
本著不要排斥的心態去學著怎麼操怎,
只能說反人類...那全螢幕的小算盤打開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沒多久被偷塞成Win8.1,
一些操作設定又被改了就算了,
又沒多久光景又變Win10,
一些操作設定又被改了,
對企業來說整人...
對SI來說整死人...
要不是一些軟硬體慢慢不支援XP,
不然XP真的最香,
2008年左右小弟還用了快一年的XP X64,
最後也是驅動支援度不好而退坑.

网友:
作業系統 : WIN_7   WIN_XP
WIN_7 藍芽驅動 一直為人垢病 !
最近有找到一個  藍芽驅動 支援 WIN_7 的 !
適用於大部分的 藍芽設備  基本的功能 ~
藍芽驅動 WIN_7

网友:
我所有電腦都換WIN 11了(我的CPU是9代與12代)~公司那台沒碰~
微軟當初不希望7代以下電腦換這個系統~果然有它的道理~
剛裝好沒事~多掛載一些東西就不好搞了~~
新注音輸入法~我到現在還是不是適應~
序號~去對岸買個合法的~60元就有

网友:
暈10用得很習慣,暫時不會改。

网友:
vicky2395

vicky2395

W11 服役中
整體沒什麼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適應)

1.滑鼠右鍵的:剪下.貼上.刪除.重新命名改為圖示,雖然可以透過其他選項來顯示舊版選項,但....多此一舉了!
2.取消工作列上不合併的選項,W7~10都可以不合併,W11強制合併
3.工作列預設中間,可以設定左邊或右邊,這個不影響

小弟的配備是

AMD Ryzen 7 3700X
記憶體32 GB

网友:
WIN 7 10 用得很習慣,暫時不會改

网友:
98會計記帳用 , 現在主力是XP,影音遊戲是用WIN10 ...

网友:
目前還是 Windows 10喔!!Windows 11要硬體夠強才能安裝,因為米短時間內不可能換。

网友:
目前還是 win7 + OSX 為主。有成功把 win11 安裝在 acer 5750g ,開機要用 bootmenu 不然要第一次會報找不到開機碟,要按 crt +alt+del 重啟即可進入系統。由於是 sandybrigde 跑起來比較慢,最後裝回 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