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503可取代的元件

楼主(2021-12-16):
請問各位大佬們,A503有無可取代的元件!

該元件是用在2.1喇叭組的音量調整

這東西似乎是消耗品,常常切換調整會變成單邊沒聲音或是雜聲,
最近晚上玩遊戲怕吵到母老虎切小聲,反而雜訊聲比調小音量更慘......

小弟在想是不是能上6P的B50K,可以的話腳位如何定義呢!?

以下是他的電路板

网友A:
如果機構上能改成 09 型電位器又不在乎 A 或 B 型曲線當然能夠改換也能比較耐用。
原來用的 16x3 型撥盤齒輪雙聯電位器用電表量一下就知道其接腳定義,或是看圖比較快。

网友B:
没 屋頂 就有的買 ~
消耗品 可以一次 多買幾顆 ~
有 6P 跟 5P 的 核對一下 尺寸 腳位 !
用一般的VR也行 !
只要 知道 接腳方式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機構上能改成 09 型電位器又不在乎 A 或 B 型曲線當然能夠改換也能比較耐用。
原來用的 16x3 型撥盤齒 ...

了解,明天抽空來試試,感謝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 屋頂 就有的買 ~
消耗品 可以一次 多買幾顆 ~
有 6P 跟 5P 的 核對一下 尺寸 腳位 !

感謝前輩提供購買,但資訊目前比較想裝B50K那種VR,打算破壞性改裝,加上旋鈕質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