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M6620G 開機不穩定的問題

楼主(2021-12-17):
手上有一台 Acer VM6620G,它的主機版是 Q77H2-AM。

主機板上的排線全拔了,只留電源、接LCD、PS/2 keyboard,其它USB、音效、SD讀卡機、偵測CASE有沒有開等等全拔了。

目前的情況是開機不穩定,很少成功
1) 把BIOS clean,插1條2gb的RAM。可以正常開機、重開機。
2) 續1,插第2條2gb RAM 就不能開機。只有CPU風扇轉轉轉,keyboard(PS/2介面、非USB) 的燈都不會亮。
3) 續1、或2,開機幾次後就不能再開機,只有CPU風扇轉轉轉,keyboard 的燈都不會亮。必需 clean BIOS 才可以。
4) 把BIOS clean,插1條4gb的RAM。第1次開機會自動重開、然後就只有CPU風扇轉轉轉,keyboard 的燈都不會亮

過程中有進入BIOS load default,並沒有改善情況。有試過拿另一顆CPU來試,偶爾會跳『設備被變動過的警示』,同意後就會進入只有CPU風扇轉轉轉,keyboard 的燈都不會亮的迴圈。

猜測:
1) BIOS 壞了,要重燒←這個還可以試試
2) 主機板線路有問題←這個我就投降了

想請教這種情況,可能是哪裏壞了,我主要是想評估:自己有沒有能力處理,沒的話,就可能買張同型號的來換了。

感謝前輩們花時間看到這。

网友A:
1.請看一下CPU的針腳是否有氧化?

2.只插CPU,不插RAM,是否有逼聲?

3.再來這招有一定的風險,好壞自負..........
  CPU的插座針腳亮度是否良好,拿刀片順著針腳方向輕刮接觸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請看一下CPU的針腳是否有氧化?

2.只插CPU,不插RAM,是否有逼聲?

立馬來試試!

補充內容 (2021-12-19 12:52 PM):
試了會,發現:
1) 沒插RAM,會連續叫4聲。
2) CPU插槽意外的乾淨,本以為應該有點暗淡,打開細看,還蠻亮的。我是用清理PCB的噴劑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立馬來試試!

補充內容 (2021-12-19 12:52 PM):

今天在搞一張技嘉的B85M-D2V,情形是反覆開機,風扇轉一下沒幾秒又停一下的,也是拔RAM讓它一直叫,叫了一會兒....長鳴兩聲,自動載入預設值,這次就正常開機進入BIOS了,雖然更新BIOS也是會不開機,但是沒反覆重開,就是風扇轉了一會兒就停了。要再按開機才會再動,兩三次後就開了,提供參考。

网友B:
CPU型號 是哪幾顆?有裝獨顯?獨顯有無支援 UEFI ?

請看五樓解說:連結

這台原本相容性就差,CPU、顯卡、記憶體都會挑

目前 BIOS 版本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在搞一張技嘉的B85M-D2V,情形是反覆開機,風扇轉一下沒幾秒又停一下的,也是拔RAM讓它一直叫,叫了 ...

看來也是在奮戰!

剛才突然想把BIOS更新一下,發現會顯示:error: unable to start a secure flash session。然後把HD接上,想看看它會不會配合一下:結果是重覆出現 acer 開機 logo,會自己一直在那重起。

我有試者給它自己重新開機一類的,發現:

1) 2gb ddr3 + USB,可進入USB DOS,沒問題。
2) 2gb ddr3 + HD,可開機、會一直重開,不斷的重開機←超過10分鐘,泡了杯三合一、還喝完了...
2) 4gb ddr3(不論是1支4gb、或2支2gb,都一樣),連BIOS也看不到,畫面全黑 ← 一直就這樣,老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型號 是哪幾顆?有裝獨顯?獨顯有無支援 UEFI ?

請看五樓解說:連結

01那個連結讚,原來這台相容性這麼麼慘。

CPU: i7-3770
無獨立顯卡

主機板上只接了ATIX電源、4PIN ATX電源、CPU風扇、1支DDR3 2GB,其它USB、面板插頭,全拔了。

說到BIOS,這台就妙了:P21-A1,acer 官網沒這版本,官網上幾個版本與日期都沒這台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那個連結讚,原來這台相容性這麼麼慘。

CPU: i7-3770

i7 3770的效能還是不錯的,我是用消費卷買了半套的 i5 10400F了,以前我也是用3770掛熱血江湖8開,只是那個溫度齁,大概媲美AMD K7時期,可以煎蛋了。
後來用致冷晶片外加熱面風扇加電壓散熱。

廢話完了,1155的板子還很好買,買一片來換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01那個連結讚,原來這台相容性這麼麼慘。

CPU: i7-3770

還有一個可能,用獨顯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一個可能,用獨顯試看看

這台原來有配1張顯卡、1張外接的COM port卡,是後來有開機問題,我把這2張都拔下來。一開始我想說是簡單的BIOS設定,看來可能是真的硬體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7 3770的效能還是不錯的,我是用消費卷買了半套的 i5 10400F了,以前我也是用3770掛熱血江湖8開,只是那 ...

好建議,買張2手的來換掉好了。

現在電腦其實是不貴。想玩 windows 11的話,還非得買新的硬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建議,買張2手的來換掉好了。

現在電腦其實是不貴。想玩 windows 11的話,還非得買新的硬體。

把BIOS刷回P01.A2 看看
你能夠備份就把舊的備份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BIOS刷回P01.A2 看看

請教一下:通常這情況可能是BIOS、還是硬體?

刷BIOS的部分,是acer令人感到有趣的地方:官網有4個不同的BIOS,一開始我看版本號與UEFI比較像,刷下去結果出現:error: unable to start a secure flash session。然後我拿其它3個BIOS試刷下去,都是一樣的錯誤訊息。網路傳言:M6620G有2個版本:M6620與M6620G.....

試過:
1) 備份。會失敗,錯誤訊息是類似有保護的英文。
2) 強制/F。會出現類似有保護的英文,但不同備份的訊息。很妙,都要強制/F下去,還能有這種訊息

有試著在網路上找完整dump下來的bios、用燒錄器寫寫看;目前找到的都要收費、也不一定有用,而且費用也快可以買一張二手主機板,就暫時沒想法了。

PS. 我是用隨身碟以DOS模式開機,以官網下載的檔案裏面DOS目錄下的←要在這台機器以rufus做DOS開機,也是搞了一會,必需更改預設值,不然無法以隨身碟開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通常這情況可能是BIOS、還是硬體?

刷BIOS的部分,是acer令人感到有趣的地方:官網有 ...

把你要刷的BIOS的那個bat檔用文字編輯器開啟
(比如windows下刷BIOS就是WIN資料夾裡的WFLASH.BAT)
然後在最後加上" /X"變成以下
afuwin ..\ROM\P01-A2.2M /p /b /n /r /X
就能強制刷寫上去

DOS 就是 FLASH
afudos ..\ROM\P01-A2.2M /p /b /n /r /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要刷的BIOS的那個bat檔用文字編輯器開啟
(比如windows下刷BIOS就是WIN資料夾裡的WFLASH.BAT)
然後在 ...

讚啦  出現一道曙光,早上上班前試了2個版本的BIOS:

P01.A2
afudos ..\ROM\P01-A2.2m /p /b /n /r /x
-ROM file size does not match existing BIOS size

P21.A0(有強調UEFI)
afudos ..\ROM\P21-A0.CAP /p /b /n /r /x
18 - Error: Unable to start a Secure Flash Session.

竟然不給寫!

我有試者把現在的BIOS以afudos mybios.rom /o備份下來,大小與P21.A0接近,與P01.A2差很多。比較3個版本,大小都不一樣:

P01.A2/acer 官網: 2,621,440
P21.A0/acer 官網: 3,149,824
P21.A1/主機板dump: 3,145,728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讚啦  出現一道曙光,早上上班前試了2個版本的BIOS:

P01.A2

如果你有燒錄器把BIOS檔案備份傳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有燒錄器把BIOS檔案備份傳上來

你是說把主機上的P21.A1這個版本用燒錄器下載、傳到這裏嗎?

經你這樣一說,我想到:acer VM6620G 這張主機板的型號是Q77H2-AM,網路傳文是ECS Q77H2-M兩張幾乎一樣,就電感外觀與插槽顏色有些不同。查了ECS的BIOS,最新版是07/11/2013,下載下來的BIOS大小正好是3,145,728,與我主機板的P21.A1 用/o備份的大小完全一樣、日期很接近只差2天 (7/9/2013)。

ECS Q77H2-M

我現在的想法:
1) acer後面出貨的版本即是P21.A1,只是官網沒放上去
2) 手上這台VM6620G是品管有問題,誤裝了ECS的firmware←機率很低
3) 手上這台VM6620G的前一手手賤更新了ECS的BIOS←然後大方送人,要強制更新BIOS,好像也沒那麼容易

我現在打算試:
1) 用ECS的BIOS再刷一次看看,能過的話,再看看是否能正常work。
2) 去找一台正常VM6620G的主機,以燒錄器把BIOS完整dump下來。用這版本來重刷我手上的VM6620G。

PS. ECS 與 acer UEFI 版BIOS下載下來比較,不同在於 acer 下載下來的,多了一個EFI的目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說把主機上的P21.A1這個版本用燒錄器下載、傳到這裏嗎?

經你這樣一說,我想到:acer VM6620G 這張主 ...

我是要你現在這塊主機板的BIOS
我直接修改成P01.A2
你再燒錄回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要你現在這塊主機板的BIOS
我直接修改成P01.A2
你再燒錄回去看看

感謝!

這個是我用afudos mybios.rom /o 指令備份的檔案。不是用燒錄器備份的,還是必需要用燒錄器備份?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這個是我用afudos mybios.rom /o 指令備份的檔案。不是用燒錄器備份的,還是必需要用燒 ...

我要完整的

楼主:
了解!  就是要用燒錄器抓下來。

另外,若找的到同型號的電腦(firmware版本不一樣的),用燒錄器DUMP下來,是不是也應該可以直接燒回這台?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就是要用燒錄器抓下來。

另外,若找的到同型號的電腦(firmware版本不一樣的),用燒錄器DUMP下來 ...

可以試試

楼主:
就在幾分鐘前,我把ECS的BIOS download下來,安裝,過程順利,acer自家的BIOS是怎了..

ECS

ECS

然後按重開機...嗶嗶2聲←我的理解應該是正常了沒有畫面...................................................................

RESET N 次、BIOS CLEAR N次,都沒有,keyboard的3個燈有正常顯示...

想到楊大俠說的獨立顯卡,隨便找了張顯卡,插上去....

update

update

我正在思考......它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可以開機了。全部做的有:

1) 更新ECS的BIOS
2) 重新開機、沒畫面
3) 插上顯卡、有畫面
4) 插上4條DDR3、正常
5) 可進入WIN10、更新中...

看起來電腦插上顯卡可以正常使用,沒插顯卡應該BIOS啟動也正常了(因為keyboard上的3個燈都有亮),就是沒插顯卡沒畫面...拔掉顯卡,就沒畫面。更新BIOS前,是可以的。然後蝦皮APP跳出:賣家已到超商寄貨....是...三條線....

更新後的日期,版號一樣、但日期不同。所以原來 acer 的 bios 與 ECS 的不同,但可以過afudos的檢測:

開機

開機

開機由 acer 變成 ECS ,但型號仍是VM6620G,開機時看到 ECS 的LOGO,有種不曉得該說什麼的感覺..

###################################################

2021/12/20 21:00 補充:刷了ECS的BIOS,插上顯卡、4條4g DDR3,可以開機、進windows 10沒問題。差別是:
1) 開機 logo 由 acer 變成 ECS
2) 內顯失效。一定要插獨立顯卡,不然會沒有畫面。
3) 音效裝置也不正常。接上耳機,沒聲音。外接USB音效卡,是有輸出。

不曉得是BIOS沒完全相容、還是手上的Q77H2-AM主機板有故障,接下來,我打算去找一台同型號的,用燒錄機把BIOS Dump下來,再安裝到這台看看。

楼主:
再度打擾:

使用了ECS的BIOS一晚,就只有一定要插顯卡、音效不正常之外,其它看似沒問題了。如果我把先前afudos /o下來的acer版BIOS再afudos回去,會有幫助嗎?

還沒動手,是有點擔心寫回去,更嚴重。

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度打擾:

使用了ECS的BIOS一晚,就只有一定要插顯卡、音效不正常之外,其它看似沒問題了。如果我把先 ...

你不是可以燒錄BIOS
先備份下來再去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可以燒錄BIOS
先備份下來再去試

目前備份的方式是用軟體,燒錄機借朋友了。

好像現在也不用擔心把這張板子搞壞....反正,另一張主機板應該快到了←一時衝動,已在蝦皮下單買一張二手的主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