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如何兩家共同控制一個井,並且使用各家的電抽水?

楼主(2021-12-17):
各位大大,苦思了幾天無法得到解答!請問各位高手,兩家共用一口深水井,使用各自的220V交流電, A用水時,水抽到A的水槽,B用水時,水抽到B的水槽!須避免A及B兩人同時對深水馬達用電造成短路!想到的設備有電磁開關.繼電器.常開電磁閥.常閉電磁閥.雷達液面控制開關等組合。苦思許久,不知如何組合完成,請教各位高手,解決小弟問題!感謝!!

网友:
這個很簡單 ~

還是要有 控制箱 配電路 ~

還有一些條件 你要講清楚 !

例如:
A B 家 可以同時供水嗎 ?
還是 A供水時 B停止   等 A 供完(滿水)  再供 B
同時 只能 有一家 誰先 就先供誰 !

1. 電源 2邊  各自 分開    ?
2. 電源 由 單家 供給 ?

P.S : 當然 使用同一電源 會比較簡單 ~

補充內容 (2021-12-18 12:27 PM):
使用雙電源時 只能 同時 有一家 誰先 就先供誰 !

网友:
想的太複雜,各家裝自己的馬達和管路

网友:
這肯定是智力考題 實際生活只要有人參與的都不會實現

网友:
A B 家互鎖就好了

网友:
RS 正反器 NAND

网友:
想要一勞永逸  選3#
共享的牽涉人無解  選4#
對設備而言  選5#/6#

請問你的臨界點哪邊?

网友:
畫一線路讓版主參考,繼電器1的功能,只會選擇A或B供電給馬達,不會出現同時AB兩個供電給馬達,A有電繼電器的接點在上方,可直接輸出給馬達,B有電時,繼電器1線圈有電會把接點吸下方,讓B供電。

繼電器2及繼電器3的功能,當A開關切換有輸出時,繼電器3的線圈有電,會把B電源切斷,讓B開關失效,B開關切換有輸出時,繼電器2的線圈有電會把A電源切斷,A開關失效,要等到對方開關斷電才能使用,AB誰的開關先有電,馬達就接受誰的電

网友:
想要簡單又實用的方法嗎?用一個三通,一面接到水井,另外兩面經過單向閥在經過抽水馬達,控制線路就是一般的水塔上的浮球控制馬達,不管那個馬達抽水都不會影響另一個。

補充內容 (2021-12-18 08:47 PM):
有沒有想過,用同一個馬達抽水,要怎麼分辨水要抽到那邊?

网友:
做兩套電動機啟停控制,再用B接點互鎖就好,各家維護各家的也比較不會糾紛。

网友:
這需求使用二個帶B接點的電磁接觸器就可以處理了。

网友:
請問有什麼原因, 不能裝兩組馬達?

另外的想法, 當A 用電, B 亮指示燈, 此時切斷 B 的開關控制, 反之也是

网友:
這題是技術問題的話...有解
這題是人的問題的話...無解

就算是現在"人"都沒問題
例: 老人還在大兒子,小兒子...沒問題
老人走了,就算大兒子,小兒子是親兄弟(兩人)也沒問題...
其他人不一定都沒問題...
且人都會生老病死老...主事會換人...

有人會說,到時候到時候再說...
但中間一定是吵的不可開交
例: A家在抽水後,壞了...
B家可能認為都是A家(人口多用水多)弄壞的...
A家認為B家不節約用水,一天到晚洗車子...
維修過程,兩家都沒水,....
最後雙方都ooxx...

如果是兩套設備,
A家故障維修,B家支援補水...
B家故障維修,A家支援補水...
兩家才能長長久久...

网友:
如果把它當一個題目來看~
我是覺得算是不錯的題目 ~
至少要有一些底子的人才解的開~

但真實的情形 有牽涉到 人  錢  的問題~
那就非常複雜化了~

网友:
要看那口井及深水馬達的所有權是A或B的

例如:

井、馬達是A的,出於好意分享給B,B只需要花電費,

如果提出三樓方案,B沒預算買馬達及施工,可能怪A不共用馬達,反之井為B的,狀況一樣

--
樓上採用電源切換的方式應該是比較好的解決,A使用、B就斷開;B使用、A斷開

不過突然哪一天,井的所有人不願意共享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單晶片很便宜,我覺得用單晶片或PLC來控制比較實用,假設兩方的大儲水桶都同時都沒水,要抽水很久很久會才滿,可以採用AB兩方間隔的抽水,比如每一方10分鐘就換另一方,間隔循環的抽水到兩方都滿,不要讓沒水的另一方,等太久才有水用,當然只有一方沒水,只抽這一方的水到滿。

樓上的Vin 使用二個帶B接點的電磁接觸器,A使用B開關斷開失效,B使用A開關斷開失效,這線路有些風險,萬一兩方分秒不差的沒水,兩水位開關同時接通會出現什麼狀況,兩電磁接觸器同時動作輸出(兩方輸出接線的電壓相位不同就有可能短路),又同時斷電對方,兩短暫相互斷電振盪動作後才停止,當然會出現兩水位同時接通這種機率很低,假如要使用兩電磁接觸器,加入單晶片也可以處理這一問題

网友A:
以前在大雅工作時(2009~2013),
老闆四兄弟三個廠就是共用一口深水井(老二在對岸),
水塔在老四公司屋頂,
水井在老三後院,
馬達在井底,
控制器在老四家,
老大做木器烤漆,
常態性要開水幕給噴漆用,
老三難搞不合群,
神秘人一個,
老四我老闆,
做DIY家俱物流,
只有員工上班生活用水,

1.老大那邊逢大月水幕全開大家下午就會沒水用,揚水趕不上用水,
2.估水期大家就會沒水用,
3.比估水期好一點大家只剩泥水用,

有一次井底爆管水打不上來(50米深),
找師傅花了一整天修好,
光架吊架把破管跟馬達吊上來就花了大半天,
修好費用也是喬不平,
最後也是我老闆吞了,
那區沒自來水,
都只能吃井水,

所以以我在那邊幾年鑽進水塔查水查電查爆管雜七雜八的經驗,
一戶一馬達,
一戶一水塔,
大家相安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大雅工作時(2009~2013),
老闆四兄弟三個廠就是共用一口深水井(老二在對岸),
水塔在老四公司屋頂,

這才是正解,畢竟深水馬達更換貴的是工不是料,馬達掛了就看誰不能忍受缺水

50米井換馬達最少好幾萬,萬一兄弟不合會有得吵

网友B:
是想沒水時自動打水才有這問題,手動就能解決這問題了。不然就是別用深水馬達,把深水馬達拉上來,放兩根管子下去,然後各用各的馬達抽水,不過應該沒人會這麼做吧,因為馬達放上面有可能跑空氣進去後水就抽不上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想沒水時自動打水才有這問題,手動就能解決這問題了。不然就是別用深水馬達,把深水馬達拉上來,放兩根管 ...

依小弟的見解應該沒有人會這樣用,
井水的水位會有高有低,
水位低時打的水會明顯變小,
要留意水位,
不然馬達空轉會燒掉,
之前也是水位下降,
有請師傅來加管子,
管牙在車上攻好從中間就串上去了,
不過還是少不了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