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impson 269 V3 指針電表調整、保養與校正

楼主(2021-12-17):
指針表的時代 Simpson 算是一級品牌我也是當兵服役時才用到他們家的製品,269 也是個經典產品 V3 代表第三代。
269 表身上有許多經典與性能指標,最大錶面的指針表、最高靈敏度 10uA 的張絲表頭所以直流電壓內阻高達 100K 歐姆每伏,最讓人喜歡的地方就是好看又漂亮。
但 269 表也是有缺點,例如體積大又重,又聽說這還是當時市面上最貴的指針電表,直到我拿到這台表使用過後才驚覺有個更大的缺點存在,檔位切換手感不明確且也不滑順,這實在是個重大缺失幾年前我已經搞過一次這問題但沒解決。
收來的二手表又年事已高不能跟新品的品質相比,只能自己想辦法維修與調整,但這不算損壞機械的結構算是耐用不容易壞但會慢慢磨損而不滑順。

這台的維修調整都在機械結構上,檔位不明確在那棵大型的三層六面波段開關上,轉動不滑順在鍊條的鬆緊與檔位旋鈕之可調整結構。
先來解決右上那顆小滾輪有磨損變小讓檔位手感不明顯,原本想去車一顆較大直徑的滾輪來替換,剛好想到一個方法可能也能解決。
就是將兩邊的電木間隙柱變短,我手邊沒有這種規格的空心電木棒但有碳纖棒可以替代,就切了兩段長度少 1mm 的替換上去。
這下檔位手感果然明確許多開關的滑片也不會接觸不良了,這算是成功了但卻也發現接觸接點開始長銅綠了(上圖),我不願意去拆這個複雜開關所以先噴點 WD40 下去阻止繼續惡化下去,這等下次保養時再來好好的清理接點。
再來就是要處理檔位旋鈕與傳動鏈條之間的相關位置的傳動損耗。
這個調整的過程很難描述總之搞了很久,這算是太理想化而導致的設計不良還是太精密而顯現個人手藝不精。
這塊 PCB 的六顆固定螺絲要先含住,先旋轉檔位旋鈕確定仍然滑順後才能慢慢的一顆顆鎖緊。
至少現在檔位處理過後差很多,就能開始來處理數值誤差這部分,原本只有檢查而沒校正過是因為找不到維修手冊。
在一份美軍文件中看到這部分資訊知道調這個 VR 是對應哪個檔位,括弧中文字是我補上去的方便看。
其中有個 R39 VR 原先不知作用再對照線路圖看(這是二代的三代還是沒找到)就懂了。
原來是要用別台電表量這點對負端的阻抗,怕以後忘記就在板子上註明這個測試點。
正確的校正步驟是要先調整好 R39 使此表的內部阻抗為正確的 20K,這樣檔位上的各個不同衰減電阻才能匹配。
再調 16uA 檔位的 R40、AC 3V 的 R38、AC 160V 的 R37、DC 1.6A 的 R1,這些過程算是快速且簡單所以就沒拍照了。

校正調整後整個表的精度值上ㄧ級不輸新款的指針錶,先前我這個表跟網路上其他擁有者一樣都有反應不準的問題,原來是沒有正確的校正好電表。
趁著這幾天我還沒忘記這些情事趕快上來寫了這篇,以後就有資料可以查不用回想或再摸索一次。

simpson 269.pdf (164.07 KB, 下載次數: 3)
269 cal.pdf (215.01 KB, 下載次數: 5)

補充內容 (2021-12-18 07:10 AM):
感謝 tonysun 的說明,應該是要先調整 R40 再來調 R39!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樓主提供了相當清楚的拆解照片與妙手回春的維修詳解,給您點讚!

269的鏈條傳動檔位開關是這一機型中最精妙的設計,也是雖有這麼大的表頭,卻沒有很大機身的重要關鍵。我的269是第二代機型,這一部分尚堪稱尚十分靈巧。

關於表頭的調整,正確程序應該是這樣子的:

1. 切至 1.6 VDC 檔位 (或 DC V 任一檔位)
   先調整 R40,令表頭與R40+R41的滿刻度電流為 10uA
   說明: 除了直接量測 [表頭//R40+R41] 兩端之外,也可以量測外部端子 + 與 COM - 間的電流,或是與下一步相同的點位(R39+[表頭//(R40+R41)]),結果均相同。

2. 再調整 R39,令 R39+[表頭//(R40+R41)] 的總電阻為 20K

如果要調整 ACV、DCA,再繼續進行。

說明:
1. R39 係與 [表頭//(R40+R41)] 串聯,R39+[表頭//(R40+R41)] 的電流滿刻度值不會受R39的數值影響。
2. 但無論是調整 R39 或 R40,均會影響 R39+[表頭//(R40+R41)] 的總電阻。

此外,
比較多三用電表有 R39 這個調整位,但卻蠻少電表有 R40 這個調整位。 手頭上一些不常用的指針表頭日久有靈敏度衰退現象,如有這個R40就可以用來修正,沒有這個調整位的,就沒辦法調整,得進行複雜的充磁或採用其他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提供了相當清楚的拆解照片與妙手回春的維修詳解,給您點讚!

269的鏈條傳動檔位開關是這一機型中最精妙 ...

感謝您的補充說明,我來參考您的調整步驟試試,畢竟 R39 R40 的調整方法沒看過官方與其他人的說明,我自己也沒多想ㄧ下。
這 R40 會影響到 R39 的調整所以先前我是交互的調整了幾次才讓 16uA 與 20K 都能同時到位。

我這台表幾年前到手時換檔就已經不順應該是前一手有搞過,當時有些失望就丟在一旁沒有用她,現在再接再厲算是有比較滿意了。
這次拆開發現有些接點已經有長銅綠但還沒影響接觸阻抗,已經有用溶劑擦掉一些但有些地方棉方棒還是擦不到。
下次想要將整個開關總承拆下來整個浸泡清洗乾淨後再上接點油,現在先用 WD40 擋一下。

老儀表真的是情懷想要維持他的妥善率需要花費時間來照顧,還好退休後時間不是問題搞搞這些物品讓腦袋不會退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補充說明,我來參考您的調整步驟試試,畢竟 R39 R40 的調整方法沒看過官方與其他人的說明,我自 ...

雖然老物件也有狀況保持得非常好的,但恐怕相當罕有,一般老物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需要維修調整的地方,即使像博物館/院裡的展品,除了要悉心保存之外,背後也大都有文物修復師的心血!

關於原廠文件上這二個可調電阻的調校說明,在網上找了一下,發現 Simpson 另一台三用電表的電路圖中有提到,請參閱下圖紅色標示部分:

這裡還有一個影片,內有 260 調整這二個可變電阻的過程展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Q7w6_CgO0Q

在這個影片中有一個可以參考的地方:原本步驟 2 是要測量電阻,但影片中以測量電壓代替,269 如仿效這一方式則是:

讓 269 指針指向滿刻度時,R39+[表頭//(R40+R41)] 的電壓應是 10uA x 20 K = 200 mV

我留意到您是依照 TB9-6625-2352-24 調校 16uA 檔位而非原始靈敏度 10uA。 在 16uA 檔位下有 R6+R5+R4+R3+R2+R1 與 10uA 表頭並聯,R6+...R1 如果有誤差的話,會影響校正。 雖 269-3 年代較新,所採用的電路板、電阻與前一代不一樣了,但我的 269-2 已有許多電阻的數值偏差過大,尤其是電壓檔位那些的,經更換多顆才恢復各檔的精準度,提供參考。

以下是圖片未加紅色標示的版本,很奇怪一直刪不掉,如不放上就會自動出現貼在最後並有檔名

Simpson 260-4

Simpson 26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老物件也有狀況保持得非常好的,但恐怕相當罕有,一般老物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需要維修調整的地方,即 ...

感謝提供這個資訊,我忘了先去查詢 260 的校正方法,畢竟這款是 Simpson 的招牌產品市面上數量眾多,我也曾有過一台用了許多年其內部的調整校正早就忘了。

我偏好從電表外部接頭引線來校正,一是簡單、二是相關電阻的誤差也能一同校正回來、三是指針錶誤差到這種級數也夠了。
所以我會用 16uA 檔來調整 R40,再用 DCV 8V 檔來調整 R39,因為 DCV 8V 是我最常用的檔位。
至於每個檔位不同電阻的實際誤差我不會太在意了,我的原則是儘量保持原狀原料,不在誤差與精度上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