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上會帶電動打氣機之外,還會帶什麼上車?以防顧路?

楼主(2021-12-19):
早上載家人去採買,停在附近雜貨店等著,準備要倒車出發,熊熊發不動...顧車的節奏。

先找雜貨店老闆幫忙,老闆借別人的救車行動電源,還是驅動不了,請米店老闆幫忙借救車線開點七五貨車救援。

總算是發動了~感謝兩位老闆的熱心幫忙。

回到家等引擎冷了,測量電瓶電壓約12.49V,拿可調電源13V 3A充電,充到下午三、四點,電流降到0.3A。

這次運氣好,不是在郊區顧路,不然荷包就大失血了。

『救車線』肯定要買來備而不用,既可自救也能救人。

『電瓶充電器』也許考慮要買來保養一下電瓶,機車、汽車都能定期充電保養。

註:前幾天機車才換電瓶,現在又換四輪出狀況,意外之外的事情真的很傷腦筋。

网友A:
救車線(搭電線) 不要買ˋ細的 要買粗的 才不怕電流不足
最好是用電機行在用的那種 買不到能要他們做一條 用到天荒地老

网友B:
電瓶算消耗品了,兩年一換可以省很多事。

救車線要注意線徑,太細的線接了也沒什麼用,這個要注意。

自己只有機車,平時車上會備有常用的+-起子、10、12、14開口梅花板手、活動板手、補胎包(含CO2鋼瓶)、尖嘴鉗、拆電瓶的六角板手,以前還放備用汽油,是用去漬油的鐵罐裝著,後來覺得太危險了就沒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救車線(搭電線) 不要買ˋ細的 要買粗的 才不怕電流不足
最好是用電機行在用的那種 買不到能要他們做一條 用 ...

非ㄍㄨㄤˇ ㄍㄠˋ  ,露天找到的救車線
這款看起來還不錯,若有其他推薦的也歡迎提供,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瓶算消耗品了,兩年一換可以省很多事。

救車線要注意線徑,太細的線接了也沒什麼用,這個要注意。

電瓶時間到了似乎也只能換了。

坦克大雞絲頭真多~

网友C:
養車是要花一筆錢啊 ~

那個 緊急救車電源 ( 超級電容)

看起來 體積小 重量輕 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養車是要花一筆錢啊 ~

那個 緊急救車電源 ( 超級電容)

買車容易,養車難又煩,找車位更難。出車就是花錢~

J大有推薦的救車電源嗎?

我只知道麻新是大廠、還有白同學推薦的一款飛樂,價位也不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ㄍㄨㄤˇ ㄍㄠˋ  ,露天找到的救車線
這款看起來還不錯,若有其他推薦的也歡迎提供,感謝。 ...

這組在我看來 還是差點 (怕線徑 不夠粗 小型車應該OK)
既然要買還是建議花一次錢就好 大線徑連貨車都不怕
專業型38平方救車線 純建議
我自己是用電機行用的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組在我看來 還是差點 (怕線徑 不夠粗 小型車應該OK)
既然要買還是建議花一次錢就好 大線徑連貨車都不怕 ...

這個線徑很粗~很可靠的樣子。

先加追蹤~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車容易,養車難又煩,找車位更難。出車就是花錢~

J大有推薦的救車電源嗎?

我自己没車啊 !

我只是看 YT 介紹那個用 超級電容 的救車電源 ~

體積小 重量輕 又免保養 !  看起來很好用 ~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ㄍㄨㄤˇ ㄍㄠˋ  ,露天找到的救車線
這款看起來還不錯,若有其他推薦的也歡迎提供,感謝。 ...

確定要推薦嗎?
你想市面上會超過百A大電流線材,通用非電焊莫屬。

被遺忘的電焊線!
標準耗材/又粗/又大/又軟/耐超/耐磨/抗高溫/又配上超級重的純銅夾/長度隨君選/價格俗又大碗/貨真價實。
絕對不是虛有其表/表面光。

不論設備要防出問題,維護最種要,哪個成本很高,大多送原廠依規定時間保養預ˋ檢,再出問題前就更換,不是等出問題再說。

网友E:
電動打氣機是接點菸口電源嗎?
個人用起來有很不好的經驗,尤其是頭又大的點菸頭還有一個熔斷保險絲(不知是不是溫度型?),那個燒了很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電動打氣機是接點菸口電源嗎?
個人用起來有很不好的經驗,尤其是頭又大的點菸頭還有一個熔斷保險絲(不知是 ...

我有買小米的打氣機,很好用~但也是平常要記得充電,平常也可以幫籃球打氣~

网友:
薄型的救車電源 體積小 但容易大肚子 鋰電又怕熱 所以買了小米打氣機 方便 但速度慢 又買一台單打氣的
配合救車電源 可以當行動電源使用 每個月充電 大概可以用3年多 救自己也可幫人 蝦皮買14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確定要推薦嗎?
你想市面上會超過百A大電流線材,通用非電焊莫屬。

感謝分享,適合就好,殺雞焉用牛刀。

平時沒什麼保養維護,做中學。

找時間換電瓶順便四輪定位,上次驗車有些異常被要求繞出去一圈、重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動打氣機是接點菸口電源嗎?
個人用起來有很不好的經驗,尤其是頭又大的點菸頭還有一個熔斷保險絲(不知是 ...

不是。

是小米打氣機,接頭最好再買顆快速接頭,會方便一些。

网友F:
救車線,瓶裝水,腳踩打氣筒,補胎條

至少顧路可以先撐回家

网友:
電焊線買個3米+夾頭 應該差不多500搞定~就用到天荒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救車線,瓶裝水,腳踩打氣筒,補胎條

至少顧路可以先撐回家

補胎條 還是第一次聽過這個東西。

楼主:
ysc大的分享作品很值得考慮,請教大大一般汽車啟動時的接電瓶的電流會多高?

我找到相關資料汽車電瓶接電方式及汽車啟動電流計算

會到電線發熱,應該都不低。

所以海馬大推薦電機行的線與WKM大大提供超粗線徑的電焊線,超過100A這樣考量相當合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ysc大的分享作品很值得考慮,請教大大一般汽車啟動時的接電瓶的電流會多高?

我找到相關資料汽 ...

我沒那麼大的電流表可以測試,所以不知道啟動電流是多少。

但可以確定的是,TTZ10S充滿電,重複啟動10次沒問題。

後來我有買一組30平方 3公尺長的救車線,用來連接TTZ10S也可以順利啟動沒問題。

其實救車線22平方以上應該就足夠了,重點在於導線與夾頭接觸是否良好,
30平方我就覺得體積大了一點,50平方或以上,體積重量更大似乎沒必要。

网友H:
1.打氣機,牧田 DMP180(電池可以撐好幾個月),
   幾乎每天開也是會消風,胎壓不足,滾動阻力增加,影響方向盤轉向及增加油耗

2.探照燈 (含紅藍爆閃LED檔位)、
3.LED三角警示架,常跑高速公路,顧路要有足夠警示,反光型的要有人開遠燈或夠近才有反光

4.點火線圈一組 (四支) ,行駛中壞了也會顧路,壞一支是還能開(車很抖),開長途可以馬上換掉

5.電瓶充電器,平常用來充機車電瓶、開車之後,機車就很少騎,電瓶拆出來固定充電

--
救車電源,考慮中,車子幾乎每天開,都有在充電,差不多四年就換

滅火器,考慮中,畢竟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看新聞有突然自燃的

网友:
救車時,很多人因為突發事件而莫名焦慮不冷靜
線夾上之後,受方不立刻發動,
供方發動持續對受方預充電~15分鐘以上,
時間當然是愈長愈佳,這時候小聊舒緩一下
稍候受方發動時受方電池也能有效發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車容易,養車難又煩,找車位更難。出車就是花錢~

J大有推薦的救車電源嗎?

軟包鋰鐵就算了,
雖然小又小好帶,
救車又有一定的威力,
我用來發過別人的BENZ A180 AMG 1.8T(有些車有指定夾電的地方,這台是負極小圓柱,正極紅蓋子,不能夾電瓶,會賠到脫褲.)
2016凱燕的話發不動(一樣有指定救車夾點),
後來改用傳統電霸就搞定了,
但這東西不常用的話又不長壽,
有不少是自發性的大肚子壞掉的,
帶顆提早換下來的機車電瓶就搞定了,
沒事還可以拿回家充電.

話說我上個月才換汽車電瓶,
偶爾天冷繼電器有吸馬達沒轉,
電瓶用了25個月,
上班日來回36公里,
接OBD看過行進間有13.8V,
換完這幾天也是一樣症頭...
啟動馬達,
你要加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1.打氣機,牧田 DMP180(電池可以撐好幾個月),
   幾乎每天開也是會消風,胎壓不足,滾動阻力增加,影響方 ...

大俠大俠,
你怎沒帶心愛的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沒那麼大的電流表可以測試,所以不知道啟動電流是多少。

但可以確定的是,TTZ10S充滿電,重複啟動10次 ...

點在於導線與夾頭接觸是否良好

有一次在台中工業區,
同事去車上拿東西,
馬牌CX5免鑰匙開了門後收音機就响了,
他離開時忘了鎖門,
所以車車自行開PARTY到沒電,
下班一量剩10V,
用小弟的1.4 N/A(RENAULT Clio 1.4)去接電,
一開始也是發不起來,
後來用力頂緊救車線就一觸即發,
接點真的也要注意.

那條救車線肯定猛的,
我們都拿接機車電瓶發還要手動預熱的老爺柴油堆高機.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

是小米打氣機,接頭最好再買顆快速接頭,會方便一些。

這顆我也有評估過,
後來買了米其林腳踩雙筒數位顯示版,
剛好活動一張小朋友找一顆硬幣,
不過都是定期補氣用,
不會帶在車上.

不過真說要帶的話,
依我那台車種來說,
出遠門要帶的是備用考耳...
技師說...大家都有帶...
Renault Clio 出門要帶coil

网友:
    以前開的喜美汽車小毛病很多.記得換過高壓線+發電機.熟悉的維修技師一直要我注意不要讓一條皮帶斷了.不然要大修.那時也經常碰到要使用到救援線.起初買了一條市面賣的.399還是多少?那條使用經驗很差.另一台汽車救援.發電後接電啟動還好.使用電瓶.經常接電後發動不起來.幾次後借來電瓶就沒電了.電線還燙燙的.後來請公司採購幫買材料.重新做了一條.用到現在.
    規格.大型夾頭.尖端有銅塊.使用需要兩隻手出力.一隻手沒法打開夾頭.電線.游標卡尺量了一下.連塑膠外皮.14mm直徑粗線.長度5米.為什麼弄這麼長.因為以前經常開車出去釣魚.會鑽小徑.故障時經常是救援車輛只能車頭對車屁股.而不是標準的車頭對車頭.使用5米線.車頭對車屁股還是夠長.可以接電啟動.唯一毛病.線很重.......

補充內容 (2021-12-21 06:34 PM):
正確來說是1組2條.紅黑各1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顆我也有評估過,
後來買了米其林腳踩雙筒數位顯示版,
剛好活動一張小朋友找一顆硬幣,

小朋友出走~

楼主:
我現在超抖~現在北部超冷、深怕去加個油又刁車,尷尬指數滿點。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沒那麼大的電流表可以測試,所以不知道啟動電流是多少。

但可以確定的是,TTZ10S充滿電,重複啟動10次 ...

大大是開T牌的INNOVA嗎?
小弟的PGO JBUBU115 怠速熄火版本也是搭TTZ10S.

网友:
還好啦,
不常用的工具個人徧好無電池的版本,
上次中釘也是去五金行買牛肉條補胎組,
DIY補完踩一踩又活龍一條,
人夠胖的話,
基本上不用踩,
站去上踏板就降下來了...淚...
不過開了三個月還是把四條都換新,
原本那四條胎都快六年,
天天開換一換安心也安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瓶算消耗品了,兩年一換可以省很多事。

救車線要注意線徑,太細的線接了也沒什麼用,這個要注意。

車車記得要綁信用上,
有些有送小黃里程,
部分產險也有送,

我這台車開兩年也坐了兩次小黃,
一次是颱風天路面淘空小弟中獎瞪哭辣,
兩週後左後輪軸承脫落,
左後輪卡死,
其間一直有異音,
但抓不出來.
中間還跑了一趟台中基隆來回(和平島的妹子好多啊),
老天保祐,

另一次是在台中環中路過復興路的高架上爆水管,
真的不能駛時,
請乖乖CALL小黃來接送,
安全第一.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大大是開T牌的INNOVA嗎?
小弟的PGO JBUBU115 怠速熄火版本也是搭TTZ10S.

不是,是RX270,我都戲稱是 前驅版瑞獅270。

网友J:
推 超級電容.
並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推 超級電容.
並聯也可以.
不知道是我找錯產品還是美麗的錯誤...網拍找到的,都不便宜~"超級電容 救車電源"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我找錯產品還是美麗的錯誤...網拍找到的,都不便宜~"超級電容 救車電源"

話說超級電容...
我知道誰那有...賣...
站內這帖

跟這帖

网友:
引用 网友I:
話說超級電容...
我知道誰那有...賣...
站內這帖

是的, 我當時就是買這個(我沒記錯的話, 學姊那一批的庫存已經被我掃光了).
然後在淘寶買均壓保護板(約台幣250/ 1片).
不過裝到車上(機車與汽車都有裝, 並聯) 一年多了, 感覺均壓保護板不太需要.

在下機車安裝超級電容是為了取代原本的電池, 因為我的機車使用狀況都是短程, 電池長期充電不足,所以一個電池大概用不到一年.

汽車安裝超級電容是為了保護電池, 不過有缺點. 就是上次汽車發電機的發電不足, 但是因為有超級電容所以汽車發動都沒問題, 導致我過了約一個月才發現發電機掛了...

超級電容在淘寶可以找到許多拆機貨,便宜又大碗,只是比較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是RX270,我都戲稱是 前驅版瑞獅270。

RX270很讚說,
不過在PIGOO瑞獅270比較吃香,
方便去"借"大量東西,
看看賴董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我找錯產品還是美麗的錯誤...網拍找到的,都不便宜~"超級電容 救車電源"

超級電容救車跟傳統救車電源用法不太一樣。

超級電容是超低內阻,雖然容量很大但儲電量還是比不上電瓶,放著也有自放電的問題,所以不是充滿電等著救車,而是需要救車時,利用車上電瓶殘存電力充到超級電容上,利用低內阻特性來啟動汽車。

所以如果遇到電瓶完全沒電或是電瓶輸出斷路,超級電容救車也是派不上用場。

另外,以超級電容跟電瓶並聯是改善電瓶特性,跟救車無關。

補充內容 (2021-12-22 03:44 PM):
所謂利用電瓶殘存電量來充電,這必須搭配升壓板將電壓提高再充到超級電容,若未經升壓直接充電壓還是不足,也是無法啟動車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補胎條 還是第一次聽過這個東西。

左邊那一半,振宇五金一組60,右邊補充條5條一組28,是小弟買過最便宜的

网友:
我是覺得只要記得帶錢什麼事就解決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560-1-1.html

自從上面連結的出糗記之後,除非是跟烏骨雞學姐一起出去,不然外出前我還是"儘量"記得要檢查一下。

网友K:
我家一台1600cc的嬌仔,準備驗車,發現沒電了,請人換了巴爹力。
不知不覺又放了2~3個月,又沒電了。
沒電的程度,鑰匙轉車門,很勉強彈開的聲音,才能開車門。

想說都放那麼久了,也不急,上網買個救車行動電源。
想不到還有分大小車。才1600cc,最小的可以了吧。
沒屋頂600~700摳,那時這家回饋露幣10%,下次不管買那家可折抵。

問題是能用嗎?還真的發起來了。
那個線看起來細細的,可是短啊~
如果沒記錯,R(電阻)正比:L(線長)/A(截面積)

不過外包裝有點陽春,沒寫生產廠家。
上面的標籤,還是我自己用熱感應標籤機印的。

聽說太久不用容易壞。
根據我常買電動工具的經驗,把它放電到20%左右,應該可以保存久一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家一台1600cc的嬌仔,準備驗車,發現沒電了,請人換了巴爹力。
不知不覺又放了2~3個月,又沒電了。
沒電 ...

這種我在回收室的電池桶看過兩顆,
都是大肚子,
不過放到剩20%這招我倒沒想過,
因為會買這種的都是丟在車上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左邊那一半,振宇五金一組60,右邊補充條5條一組28,是小弟買過最便宜的 ...

我上次急用,
只買到199的,
有附一把爛爛的斜口鉗,
不過可以脫困做夢都會笑了,
總比汽油加十元來的強.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家一台1600cc的嬌仔,準備驗車,發現沒電了,請人換了巴爹力。
不知不覺又放了2~3個月,又沒電了。
沒電 ...

不知不覺又放了2~3個月?你買車是放著觀賞用的嗎?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左邊那一半,振宇五金一組60,右邊補充條5條一組28,是小弟買過最便宜的 ...

我買的車都有預備胎,雖然不見得用的著,但是要我用這種工具補胎我也不願意,現在的車幾乎都有內建胎壓偵測器,那個輪子氣壓太低就會發警告,提醒駕駛人去檢查輪胎,幾個月前我的車也發生一次駕駛後方的輪胎報胎壓不足,打電話給開輪胎行的親戚,趁還有氣的時候開去輪胎行檢查,我這個人很龜毛,補胎一定要把輪胎拆下來從裡面補。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買的車都有預備胎,雖然不見得用的著,但是要我用這種工具補胎我也不願意,現在的車幾乎都有內建胎壓偵 ...

補胎條救急不救窮,目的是在荒郊野外破胎能急救撐到輪胎行,否則拖吊費至少1500,用補胎條補的小弟也不敢上高速公路

不過機車上放一組很方便,萬一破胎牽到加油站就能急救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知不覺又放了2~3個月?你買車是放著觀賞用的嗎?

不是,是為了............佔車位
那台不是我在開的啦~

网友:
防顧路...
車買來就是拿來開
車該開要開,別忘著讓它壞...
該保養維修就去保養維修
今天車漏油漏水...去修去保養
該"開"就要開(今天"開一條"...)

网友:
曾經有過一次用補胎膠條  半年後遺症發作漏氣
當下師父說  不能重塞   沒救要換新胎
我不囉嗦   走人
打電話求助友人  找能夠內補地的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