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除濕機 RD-105UFT 滿水燈恆亮
關閉

楼主(2021-12-20):
請問前輩們
近期 維修 日立除濕機 RD-105UFT
滿水燈(紅燈)恆亮

水位感應器

水位感應器

這個按壓開關 檢查過是正常
感應片
想請問前輩們 這個基板 控制的部分是?? 有量過電阻擋 都是斷線
後有跨接感應線2-3 仍顯示滿水燈恆亮
目前沒有方向應該要怎麼處理

附上 其他控制面板/及驅動基板

再麻煩前輩們 指導一下

网友:
滿水燈 一般多是開關控制 跟溫濕度沒關係 查看看在水箱那,一般會有小開關
小基板是溫濕度

网友A:
從微動開關開始檢查。

也要檢查水箱是否有其他偵測裝置(檢查水箱是否安裝到正確位置),可能是用磁鐵和磁簧開關配對偵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微動開關開始檢查。

也要檢查水箱是否有其他偵測裝置(檢查水箱是否安裝到正確位置),可能是用磁鐵和磁簧 ...

微動開關 導通線路是正常的
水箱 有檢查過 沒有其他磁鐵或開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動開關 導通線路是正常的
水箱 有檢查過 沒有其他磁鐵或開關

借用zhyg1214大的圖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168
跟滿水燈有關應該就是那個滿水sensor基板&微動開關,

先看看水箱如何偵測滿水? 浮球頂微動開關還是其他感測器.
再看看滿水sensor基板送出什麼訊號, 模擬滿數水與無水條件下有無改變...

楼主:
感謝 pucheng0705  lazy104 及版上的前輩們

昨天晚 心血來潮 就直接用訂書針跨接 微動開關 發現滿水燈熄了....
想說不對 先前也量過 電阻是有逼逼叫
認真一看,都亂跳    難怪就算有導通 送出的訊號也部會正常
附上兇手照片一枚!! 以示逞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pucheng0705  lazy104 及版上的前輩們

昨天晚 心血來潮 就直接用訂書針跨接 微動開關 發現滿水燈熄了 ...

把它拆開來~
用接點清潔劑 或者 WD40~
噴一噴又可以用好久~
以前的銅~質量比較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 pucheng0705  lazy104 及版上的前輩們

昨天晚 心血來潮 就直接用訂書針跨接 微動開關 發現滿水燈熄了 ...

昨晚 下班換掉 舊有的微動開關後......GG了

這下直接跨接 也是跳紅燈

看來這下應該是更前方有錯誤訊息.......再拜託前輩們幫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它拆開來~
用接點清潔劑 或者 WD40~
噴一噴又可以用好久~

有試過 想打開來清潔 但太小
看中間是用 金屬棒壓著(比較大的就用夾的)   殘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 下班換掉 舊有的微動開關後......GG了

這下直接跨接 也是跳紅燈

看儲水盒滿水是採用哪種方式檢知的?不太可能只用微動開關吧?

有可能微動開關只用來檢查儲水盒是否定位,滿水另有其他檢出裝置。

楼主:
小弟 也想了 許久 覺得內部構造有點怪
裡頭也沒有 滿水的浮筒或可以控制的滿水的開關

僅有 將盛水盒裝入的控制開關,所以一直想不透這款滿水後 如何感應??

test

test

test

test

水盒

水盒

開關

開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 也想了 許久 覺得內部構造有點怪
裡頭也沒有 滿水的浮筒或可以控制的滿水的開關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 也想了 許久 覺得內部構造有點怪
裡頭也沒有 滿水的浮筒或可以控制的滿水的開關

感覺那個 開關 是偵測 水箱有沒有裝進去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 也想了 許久 覺得內部構造有點怪
裡頭也沒有 滿水的浮筒或可以控制的滿水的開關

連接微動開關那片電路板很有可能是感知滿水用的?

如果單純只是連接微動開關,不必這麼多零件吧?

把這片電路板反過來,看焊接面是否有零件?或是把電路畫出來,應該找的得到問題。

話說HITACHI這除濕機滴水口設計不是很嚴謹,剛運轉完不久或是運轉中,如果把集水盒拔出,冷凝水豈不是會滴下來?我家使用的三菱除濕機,滴水口有個活門(類似咖啡機),集水盒拿開滴水口會被堵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