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Diy-ATX電源供應器-測試器

楼主(2021-12-23):
最近買了一個新的power
剛好在買的網站上看到這樣的東西
價格從一佰多到近千元的都有
但原理都是相同,就拿手邊的報廢主板來作一個
直接把主板上的ATX插頭整個切下來
然後分別把地線與3.3V-5V-12V的接點都找出來

綠色3.3v
黃色5v
紅色12v
只要有一個沒亮或亮度不足就是power有問題.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超迷你可以帶在口帶裡的power測試器
總成本不到5元..
以後去賊仔市時口袋就放著這個
遇到那種賣50-100的power就能當場測好壞.

网友A:
賊市場一般都不讓人插電的吧(要加錢)
大功率電源>  470w 5V 有的廠牌會有最低消耗電流要求否則無法啟動,
損壞嚴重電源可能 +5vSB 都沒有可以再加上 LED,
建議黃色改接 12V, 紅色 5V 與電線顏色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賊市場一般都不讓人插電的吧(要加錢)
大功率電源>  470w 5V 有的廠牌會有最低消耗電流要求否則無法 ...

不給試或試要加錢的都是有問題的,我只說那不用試10元給你買,壞了算我的...
我已經把家裡四.五棵power全都拿來試過,全都可以三燈全亮
其中有新買的750W跟用了快5年的600W
我習慣紅色是警告色,黃色是中間色,綠色就只是顯示或最不重要的燈號色.

現在已經很習慣收到網上買的東西,一律全程錄影
昨天剛收到的拆機大功率mos管,打算自己diy一台功率超過4000W的高頻加熱機
一收到就全程錄影,其中一支是故障的.幸好有全程錄影,可以依這個叫賣家賠償,
雖然一支才買不到20元,且還是因為免運費要湊最低金額才一次買這麼多支.
但若今天買的是高單價的東西,不賠有這個就能直接拿來提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