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鍋10人份彈跳開關、磁簧開關 製造廠

楼主(2021-12-23):
請問:
各位前輩,有大同電鍋10人份彈跳開關、磁簧開關 製造廠的資訊嗎?

TAC 十人彈跳開關

TAC 十人彈跳開關

TAC 十人磁簧開關

TAC 十人磁簧開關

目前使用量還不大,但是在 X天 購買加上寄到國外,成本蠻高,想找製造廠直接訂購一定數量走海運。
先謝謝各位了!

相關帖子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