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HS 18速自行車前後內胎更換

楼主(2021-12-23):
KHS  18速自行車前後內胎更換

1.前後輪怎麼打氣都充不飽,先拿前輪開刀。

2.美式氣嘴蓋旋出。

3.使用塑膠橇胎棒利用槓桿原理,一隻橇開固定於鋼絲,另一隻慢慢滑動橇開外胎。

4.橇胎棒大致移動輪框4/1處,外胎就易鬆脫。

5.將外胎單邊手動脫出。

6.內胎開始由內框氣嘴處拉出,靠鋁圈面內胎已常破肚流???

7.檢查鋼圈內襯墊無異常,比對內外胎尺寸以利採購。

8.內胎有夠長開裂痕。

9.超過30年的鐵管鋁框變速車,只有維護時才覺得此車唯一特色大盤不是正圓是橢圓盤!

10.開始採購26吋1.75二條入,蠻通用的(說通用沒人鳥你)。

11.技術不到家,安裝時新內胎打點氣不至於乾癟,略充實感略鬆垮。

12.開始由最好定位輪框器嘴孔移動滑入。

13.再度確認內外胎移入定位後,開始充飽飽,至於氣壓適使用環境而定。
14.確認充氣後無誤,前輪快拆鎖入OK。

15.至於後輪內胎更換比照前輪程序。

16.哇哩勒……一樣開口笑,放著家中也會自爆(原因不明)。

17.後輪內胎安裝完畢後確認,充氣正常。

18.後輪也是快拆的,不同之處唯一是需卡入鍊條與齒輪,多一道程序,前後變速須放置最小盤最鬆收縮狀態,只要拉開變速緩衝齒輪就易取出。
完工(旋轉測試)

19.來一張鋼管KHS 30年(背景27速/油壓/蝶煞登山車)
以上參考

网友:
我的經驗可以試試
1.先把內胎塞入外胎內
2.氣嘴先進輪圈孔
3.外胎一邊先塞入輪圈
4.再從氣嘴開始內外胎一起塞入輪圈

网友A:
16.哇哩勒……一樣開口笑,放著家中也會自爆(原因不明)。.....一般是存放時候.放到沒氣.連外胎都扁扁的.嚴重時連外胎都要換.所以存放不騎.定期充氣或是墊高輪胎不讓受力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哇哩勒……一樣開口笑,放著家中也會自爆(原因不明)。.....一般是存放時候.放到沒氣.連外胎都扁扁的.嚴 ...

腳踏車太多,喜新厭舊下場............(不過我都是學蝙蝠倒掛 屋頂(無壓力),順練抖抖抖的.......抖上臂力)
只差車衣車褲未同步........休閒裝顯得格格不入,大佳避之惟恐不及,沒人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腳踏車太多,喜新厭舊下場............(不過我都是學蝙蝠倒掛 屋頂(無壓力),順練抖抖抖的.......抖上臂力 ...

小弟都騎實心胎的,
沒這煩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都騎實心胎的,
沒這煩腦.

就算二齒或山貓這都是吃油或電動,哪怕鐵打的火車,滑板/冰刀只要加速減速終究磨損要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二齒或山貓這都是吃油或電動,哪怕鐵打的火車,滑板/冰刀只要加速減速終究磨損要換的。 ...

換是權責單位的事囉,
我只負責拿悠遊卡去白嫖,
台中路邊佈了好多站點,
還可以選妃,
看是橘一點的,
還是白肉底的,
都可以選.

网友:
恭喜完修,您的工具真齊全,小弟撬腳踏車外胎都用活動板手柄

网友:
個人是改換法式氣嘴內胎 就不會自然爆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