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矽酸鈣板鎖螺絲

楼主(2021-12-24):
一位水電包工,跟我買過幾次捲簾,以往他都自行到現場安裝。
這次說要加工錢包安裝。

我說為什麼?阿就螺絲鎖一鎖啊~(對水電不是難事,其中必有蹊蹺)
他說因為數量有點多。(你抬起頭來,眼睛看著我)

經過嚴刑拷打,才肯透露,牆壁是薄板。
矽酸鈣板呀~
當初剛執業時,我也是很怕這種材質。
試想,像石膏板這種疏鬆的材質,螺絲鎖中後面的角材或是C型鋼,恭喜過關。
鎖不中,過幾天,業主就打電話來。

後來,一位白板業者,以及同業,都說要用一種會開花的螺絲組。
上網找,名稱是:中空壁虎。
我常備大約2~30個。

萬惡的蝦殼拍賣,時不時搞免運,進它100個。
手忍不住賤,又買了其他種類,有幾種還不能用,真TMD虧大了。

這區是不必先鑽洞的。尖端自帶鑽頭,或是直接刺入。
看看這結構,掛一些輕的物品還行。

以下叫做飛機還是蝴蝶的,要先鑽直徑10mm的洞。
螺絲鎖到底的模樣,覺得有點不妙。

中空壁虎,要先鑽直徑7.5~8.0mm的洞。
塞入洞裡,螺絲轉一轉,就開花了。
注意脖子那一段,需適配矽酸鈣板的厚度。

以往經驗,塞入洞裡,螺絲轉一轉,就轉過頭了,導致板面有些壓損。
解決方式,用螺絲起子慢慢轉,不要用電動工具。
或是塞入洞裡,用工具拉一下,就開花了。

正面

拉一下ˊ之後的側面

飛機還是蝴蝶,不妙的原因。
它比較適合板厚大約10mm的。
一般矽酸鈣板,厚度大約2分,6mm。
哪有那麼厚的板子啦~本來要扔了,忽然想起,輕鋼架板材,嘻嘻,留著備用。

真巧,已過了好多年,業主這時打電話來。
太幸運了,沒鎖中角材,軌道整支掉下來,沒有被折彎。
為何軌道不往前靠邊緣一點?這樣全部都可以鎖中角材。
還不是為了底下那個檯面。(小圖)

打入中空壁虎的樣子

矽酸鈣板,還有一點值得提。

矽酸鈣板+背後是角材,木頭的嘛,螺絲直接鎖。

矽酸鈣板+背後是C型鋼或是金屬,要用自攻螺絲。
問題是,自攻螺絲鑽透矽酸鈣板,攻入金屬之前,有一段時間是不進也不退,只是在轉。
此時螺紋會把矽酸鈣板往外拉,拉到螺絲孔附近有點崩。
等到自攻螺絲鎖進去,螺絲孔附近的矽酸鈣板都"呼呼"的。

有一回我在歸仁某生鮮的廠房安裝捲簾,全都是這種情形。
那次改變方法,先用鑽尾鑽透金屬孔,再鎖螺絲。兩步驟,多花了好多時間。

這天在工地丈量,輕隔間師傅問我有沒有膠帶?
我說啥用?他說黏電池。
他的浪板機,摔幾次後,電池一直掉。
我將身上(與家裡)僅存的一捲拿出來,看他一直纏,好心痛。

忽然發現他有好料的,立馬A了一大把。
這個翅膀,一看我就明瞭了,就是專門為了解決前段所提的問題的。

网友A:
師父級的經驗分享,好棒~聖誕節快樂喔~

网友B:
眉角這麼多,我只會用塑膠壁虎.

雷大請問那膠帶真正用途是?
纏螺紋用嗎?
我都不知如何應用?

网友C:
在五金賣場閒逛,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螺絲,沒用到就不會去研究用途為何?呵呵太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師父級的經驗分享,好棒~聖誕節快樂喔~

客氣客氣。
自從常常免運,一些小工具或零件很好買,人人都可以當師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眉角這麼多,我只會用塑膠壁虎.

雷大請問那膠帶真正用途是?

那個紙膠帶呀,好撕,不留殘膠。
用途是

1.做記號
買新厝,哪裡沒弄好就貼一下,給建商知道修復位置。
或是施工不方便畫線(例如磁磚),就貼一長條。

2.遮蔽
油漆,打矽利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五金賣場閒逛,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螺絲,沒用到就不會去研究用途為何?呵呵太懶了… ...

就算不奇怪的螺絲,我最近才知道,有一種白鐵410材質,磁鐵可以吸的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算不奇怪的螺絲,我最近才知道,有一種白鐵410材質,磁鐵可以吸的住。

鑽帶鎖用的螺絲,跟木工螺絲很像,強度不一樣,之前買很貴,都不捨得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算不奇怪的螺絲,我最近才知道,有一種白鐵410材質,磁鐵可以吸的住。

最近有需要也買了一些螺絲
410很多都寫不鏽鋼其實是會生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近有需要也買了一些螺絲
410很多都寫不鏽鋼其實是會生鏽的

只要不把十字頭打花掉基本上是不會生鏽的~螺牙在環境差下有可能生鏽但是通常是鑽過鐵製骨架時的鐵粉造成的~
410白鐵的強度比304~306好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算不奇怪的螺絲,我最近才知道,有一種白鐵410材質,磁鐵可以吸的住。

這也是會生鏽,類似菜刀材質.
個人喜歡SUS304不銹鋼的螺絲,
尤其是用在會碰到水的器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鑽帶鎖用的螺絲,跟木工螺絲很像,強度不一樣,之前買很貴,都不捨得用。 ...

一般都是鍍鋅的。遇到木頭也是直上。
從前跟窗簾廠商買,2000顆大包裝。
買過500元,600元,700元,慢慢漲起來。

結果最近拍賣上的,大約400顆小包裝,100出頭。
沒比較貴啊~就買了好幾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有需要也買了一些螺絲
410很多都寫不鏽鋼其實是會生鏽的

鉻含量大約10.5%以上,就會被稱為不鏽鋼。
其實都會生鏽的,只是304更不容易生鏽。
生鏽怎麼辦?摳掉磨掉,又bling blin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不把十字頭打花掉基本上是不會生鏽的~螺牙在環境差下有可能生鏽但是通常是鑽過鐵製骨架時的鐵粉造成 ...

傾家蕩產買了支KDS不鏽鋼捲尺。
拿磁鐵一吸............心情盪到了谷底。

後來我查,好像是420的,可能也是因為強度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也是會生鏽,類似菜刀材質.
個人喜歡SUS304不銹鋼的螺絲,
尤其是用在會碰到水的器具. ...

只寫白鐵那盒,沒磁性。
我用18V衝擊起子機,要很小心。
手指頭稍為滑一下,就會打花了螺絲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寫白鐵那盒,沒磁性。
我用18V衝擊起子機,要很小心。
手指頭稍為滑一下,就會打花了螺絲孔。 ...

304強度沒410好
賣家是建議先鑽孔,嫌麻煩的就不想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4強度沒410好
賣家是建議先鑽孔,嫌麻煩的就不想用了

其實我的意思是,打花的,是螺絲頭上的十字孔。
插起子頭的那個十字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4強度沒410好
賣家是建議先鑽孔,嫌麻煩的就不想用了

304的螺絲只能用在塑膠壁虎上~先打塑膠塞的或是木頭

410的螺絲可以用鑽/鎖工具直接鎖在水泥牆~或是鋼骨上
施工上快速多了~生鏽還好~拆到或是鎖到一半崩螺絲的會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