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K575微波爐變頻板燒壞

楼主(2021-12-25):
小弟家中的微波爐前幾天使用時,突然冒煙且伴隨大而低沉的高壓電流通過的聲音,趕快關機、拆機檢查,發現是變頻板上的線圈燒了
變頻板的型號F606Y6G00CP,網路找到海外的零件,且價格蠻高的,想要直接買線圈換,卻不知道型號

网友A:
    你那高壓嚴重跳火燒毀了,有可能功率FED跟控制IC也都燒壞了,你換高壓變壓器不會好,最好是買一塊好的組品來換才不會浪費你買那高壓變壓器的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高壓嚴重跳火燒毀了,有可能功率FED跟控制IC也都燒壞了,你換高壓變壓器不會好,最好是買一塊好的組品 ...

我也是這樣猜想,不過上電時還是有過電,磁控管有動作的高壓聲音,所以想要賭看看。

网友:
建議報廢買新的微波盧.

网友:
現在的微波爐價格不知幾何?剛知道有微波爐是一萬多元,能力之內還是買新品,安全第一。

网友:
我覺得買線自己重繞即可,並不算太困難,對岸有賣各式各樣高壓李茲線

网友B:
淘寶有~直接買一片就好了~之前有一台也以為壞了~結果後來我修好了就沒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寶有~直接買一片就好了~之前有一台也以為壞了~結果後來我修好了就沒買了~! ...

我在淘寶找了,只看到有NN-GS575M的板子,因為同樣是27公升的爐子,看了面板配置,除了配置不同,功能差不多,打算先買來試試,如果可行,公布給各位先進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