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ioneer a-k90擴大機

楼主(2021-12-26):
電壓選擇的面板掉了,請教各位大大
若要從裡面直接接線,要接哪幾條呢?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网友:
另外你已嚴重違反版規使用外部圖床,請在修改時間內改正。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楼主:
抱歉沒仔細看規範就貼帖
已移除連結了
謝謝管理員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沒仔細看規範就貼帖
已移除連結了
謝謝管理員大大

你還有2樓的問題還沒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