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液晶電視 LE-55Z550A 指示燈亮..不開機

楼主(2021-12-26):
各位大大請教了..在此大概描述一下狀況..
指示燈會亮.5V正常.開不了機 ...
拆開測量只有5V.沒有12V....將主板插頭全拔除.結果有12V了.背光也亮了.
單獨接一條12V進主板.結果短路.電源版也隨即進入保護.這樣初步判斷是主板故障.
但是小弟功力有限.主板我來說有點難....
想請教大大們指點一 二......或是哪位大大有這塊主板可以割讓....謝謝~

這12P插頭紅色是12V.藍色是5V

网友A:
12v有短路就跑线路查喔;
主板有很多DC/DC降压变换电路,是用12v输入的,用8脚芯片作为降压的;(一颗8脚芯片加一个电感线圈再加电阻电容组成的电路),电感二端是输出端。
如12V输入5V输出;12V输入1.1V或1.2V输出等等,检查输出是否短路。

同时DC/DC变换还有3.3V;1.8V或1.5V等输出电压也要检查是否正常。
通常1.8V或1.5V是DDR供电,1.2或1.1V为主控(CPU)内核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有短路就跑线路查喔;
主板有很多DC/DC降压变换电路,是用12v输入的,用8脚芯片作为降压的;(一颗8脚芯 ...

巨风 大大你好..謝謝指點..找時間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