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52W4000 一段時間後畫面消失但有聲音..

楼主(2021-12-28):
請問各位大大小弟有一台舊的SONY KDL-52W4000 ,在冷機時開機看20幾分鐘畫面都很正常,但時間一久就會發生整個畫面消失變暗但背光.聲音依然有動作,於是小弟推測應該是Tcon問題居多,所以拆開測量,冷機開機隨便測幾個點 Vin 11.83V  VDD 3.38V AvDD 15.4V ...看起來都很正常,然後等10~20分鐘後果然又發生了畫面消失,此時再度測量主機板到TCON Vin 11.83V 沒問題有工作電壓,但其它的點的電壓全部為零 Tcon 無動作,關機再開畫面出來但沒幾秒再度沒畫面,所以想請問各位大大這樣的異常是否是Tcon上的IC因為過熱而產生有腳位接觸不良(像是GPU錫珠劣化過熱就會接觸不良)或是有板子上的IC有問題?若有知道的大大望請告知問題之所在,感謝...

SONY KDL-52W4000

Tcon型號(FS_HBC2L V2.4)

(黃)ISL24007IRZ
(紅)ISL97650ARTZ

故障畫面-從畫面正常然後慢慢的變成黑幕但背光和主機板依舊正常動作

网友A:
這畫面看是面板不良  量不到電壓那是電壓被吃掉而保護不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畫面看是面板不良  量不到電壓那是電壓被吃掉而保護不輸出

那我試試看若發生狀況時把兩條軟排移除看看,感謝大大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畫面看是面板不良  量不到電壓那是電壓被吃掉而保護不輸出

為了測試是不是大大說的面板問題還是TCON過熱,剛剛用了最笨的方式來測試,就是直接用風扇直吹散熱,壓下面板上IC的溫度不要過高,結果1小時多過去了目前黑畫面還沒出現,現在看來已經有一半的機會是TCON過熱問題,還得再多試幾次才能結論,希望不要是面板這樣還能有救.....祈禱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為了測試是不是大大說的面板問題還是TCON過熱,剛剛用了最笨的方式來測試,就是直接用風扇直吹散熱,壓下 ...

是否之前拆過,請服用。
蘇州鉅研 高傳熱導熱膠 有1mm及1.5mm兩種
台灣錩潤科技 導熱片 導熱膠 33mm*25mm*5mm

网友C:
用手摸看那颗芯片过热,再作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摸看那颗芯片过热,再作处理。

感覺上(紅)ISL97650ARTZ這顆IC溫度比較高,但好像也還沒到很燙的地步,因此冷機開機到發生狀況還可以用上2~30分鐘左右,不過今天經過了3次測試下用風扇散熱的狀況下最久的時間開了2個半小時黑幕都沒發生,看來有90%可能是TCON問題居多......真是鬆了一口氣,至少還有希望修復,本想在露天上買這2顆IC回來換,但看到2手的板子$260就有了所以就先下標購買回來試試看,只是雖然是照板子上的型號去購買但網站上這些板子搭配的卻都是40幾寸的面板或另外的型號在用,我找不到用在KDL-52W4000的二手板,這難免會有點擔心買回來到底能不能用,若真的不行也只能試著換IC了 ......感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之前拆過,請服用。
蘇州鉅研 高傳熱導熱膠 有1mm及1.5mm兩種
台灣錩潤科技 導熱片 導熱膠 33mm*25mm ...

感謝回覆,我再上網去參考一下,原導熱膠還在原本的保護殼上,原本的厚度大概是10mm左右,舊的應該還能重複使用......您介紹的厚度稍微不夠,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我再上網去參考一下,原導熱膠還在原本的保護殼上,原本的厚度大概是10mm左右,舊的應該還能重 ...

建議量一下,還沒見過厚度10mm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我再上網去參考一下,原導熱膠還在原本的保護殼上,原本的厚度大概是10mm左右,舊的應該還能重 ...

弱弱的問一下,原導熱膠是貼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問一下,原導熱膠是貼在哪裡?

你好:就是貼在(黃)ISL24007IRZ  (紅)ISL97650ARTZ 這二顆晶片上,導熱膠會和保護的鐵殼貼緊來做散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量一下,還沒見過厚度10mm的。

大大你好:不好意思用目測果然有誤差,實際量了一下也算是蠻厚的,是7mm才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不好意思用目測果然有誤差,實際量了一下也算是蠻厚的,是7mm才對...

尺花 看錯了 是4mm才對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覺上(紅)ISL97650ARTZ這顆IC溫度比較高,但好像也還沒到很燙的地步,因此冷機開機到發生狀況還可以用 ...

二手的要整理過,不然問題都是一樣會復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尺花 看錯了 是4mm才對  !

4mm?上面是英吋,下面才是公釐ㄟ......我用了這麼久應該不會用錯了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手的要整理過,不然問題都是一樣會復發

感謝大大回覆,最後是上網買了二手的零件回來用,如上所述因為買不到同樣的電視型號所以只能買同樣的TCON板但不同面板大小的回來賭賭看,前幾天收到時裝上畫面正常但最右上角有一小段橫線在閃爍,換回原本的TCON線不見了,所以猜測1.可能是程序不對?2.2手的TCON可能有問題,但是手上又沒有IC燒錄器也沒法讀出原本的程序,買讀寫器又要去淘寶買又有點麻煩,好在網上賣這塊TCON價格不貴,因此又再找另一賣家再度買了一塊,今天收到就直接更換,這次畫面正常燒機2個小時多熱當也沒再出現,看來應該是OK了........

閃爍亮線狀況

不過TCON覆蓋的鐵板摸起來有點熱熱的,本想安裝風扇加快鐵片的散熱速度但想想還是不要多事好了,萬一加上風扇反而產生了干擾,因此還是先靜觀一段時間再決定,感謝諸位大大的回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