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8SR上電自動開機

楼主(2021-12-28):
ASUS F8SR無法開機
延續上篇

本來想放棄了就擺了一個月,後來想說廢物利用,打算把Webcam拆下來改成USB介面給桌機用
為了釐清webcam的cable pinout,就參照點位圖想抓出5V和GND的位置

不量不知道,一量嚇一跳
+5V_CAMERA和GND居然是短路的

大概就是C6800或C6801

從外觀看就覺得C6800不對勁,拆下後就不短路了
換上板料,上電測試,3.3V和5V都出來了

接螢幕測試,畫面點亮了

人生第一次修好筆電,超爽der,雖然是誤打誤撞

雖然可以開機使用了,但還有兩個問題
(1)一上電就自動開機
(2)CMOS電池換新了,但是BIOS無法儲存設定。

請問這要從哪方面著手?D2000的BAT54C用途為何?

网友:
華碩以前舊機子的CMOS座子很容易壞 可以底部加焊看看 試試把下面彈片拉高一點  再去測量是否有3V以上

楼主:
換上新電池座及電池,似乎已經不會上電自動開機了

但結果現在變成上電開機後沒畫面(風扇有轉)...

該不會要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上新電池座及電池,似乎已經不會上電自動開機了

但結果現在變成上電開機後沒畫面(風扇有轉)...

可以先刷看看BIOS

楼主:
因為我沒有刷機工具,本來還想嘗試盲刷,但因為沒經驗,我先嘗試Clear CMOS,似乎也無效

最後把記憶體拔起來,用橡皮擦清潔了一下金手指再插回去....

然後就亮機了

老筆電還有接觸不良的問題要注意,真是搞死人

現在BIOS設定不會跑掉,也不會上電自動開機,真的完修了

感謝獅子魚前輩,新年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