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光遮斷器動作修改

楼主(2021-12-28):
各位前輩好,新的一年即將到來,先祝各位新的一年平安順心~
小弟有一個問題想跟前輩們請益,就是光遮斷線路一般都是偵測到遮斷時會產生高電平(3~5v)輸出,但是小弟想弄的動作剛好相反,就是未遮斷時輸出高電平,遮斷後是低電平,有去看了網路上的電路圖,無奈資質駑鈍,無法反推,還懇請各位先進前輩能不吝指點,謝謝~

网友:
為何不修改光遮斷器後端的設備?

网友:
從「光遮斷片」改造下手,或是在輸出後面再加個反相電路。

楼主:
感謝前輩的回覆,因為那是要改3D列印機用的,要用於Z軸限位,原本機器原廠設計是用微動開關,因為誤差較明顯,故想改為光學限位開關,因為其韌體是無法修改,加上空間限制,故想說能否在光學限位開關模組上做一些修正好達成和原本用微動開關相同的作動方式。

网友:
一般的光遮斷器沒有濾光片,很容易受環境光源的干擾,
不過如果位置藏得很好,躲過環境光源的照射,是還可以用。

原廠用微動開關是比較不好,不過微動開關的位置可以前後微調一下,
看能不能減少誤差。

网友:
遮光器遮光時輸出高電位或低電位都有,取決於遮光器型號,或是遮光器輸出之後再加電路做反向動作。

其實您還要了解接收端接收信號的方式,是共正端還是共負端?也就是感知器一般說的是PNP或是NPN輸出方式?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熱心說明,小弟有在網路上google了高低電平轉換線路,有些看來是很簡單,一個npn電晶體加幾個電阻就可以轉換?因為小弟目前是需要把目前這個光學限位開關的電平輸入反過來,就是它被遮斷時原本是輸出5v,需要改成低電平0V,而不遮斷時原來是0V要變5V,所以是加反向電路即可?再次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
光遮斷器  樣式一堆
簡單的如光偶(二極體與光電晶體)中間如摩西分海
複雜些的有工業長距離   還分NPN  PNP 輸出

請先貼上圖片 或 相關資料規格 DATASHEET (連結)
不然 雞同鴨講  你說的與他人想的有差距  極易有誤會

不孰悉貼圖 請先上  貼文練習區練習一下

网友:
>>未遮斷時輸出高電平,遮斷後是低電平,...

好像是可以的...
未遮斷-->有光,導通, C極接高電位, E極接--+--電阻接地     (+加號接出--高電位)
   遮斷-->無光,不導通, C極接高電位, E極接--+--電阻接地  (+加號接出--低電位)

還是有什麼誤解!!??

网友:
光遮斷器百百款,大約8~9成以上都是四條引線可更改輸出電位,
只有少數三條引線的型式是無法更改,樓主最好提供型號或相關照片,
不然很容易大家雞同鴨講搞錯方向

网友:
樓主用的應是模組型的光電開關, 不是元件型的光遮斷器.

模組型 :
例如: https://tinyurl.com/yd5enpfe
點選 KP-02 的 PDF.
接電源就可動作, 不須再外接電阻.

元件型:
例如: https://tinyurl.com/4ptfs5np
LED 端 (pin 1/2) 需接限流電阻.
電晶體端(輸出端, pin 3/4) 也要接電阻 (無論接 pin 3 或 4).

請貼模組型號, 才知道是 NPN 或 PNP 輸出. 才知道如何幫你.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熱心回覆,小弟其實用的是很一般的小模組,是3d列印機改裝用的小型限位模組,如下圖(借用網路上的圖),若是可以修改線路更動其作動方式還請前輩們不吝指導,感謝~

光學限位模組(圖片出處︰網路)

光學限位模組(圖片出處︰網路)

网友:
請問原本列印機的微動開關是接常閉型或是常開型,也就是3D列印機接微動開關兩條線,一條是觸發的訊號線,沒接任何東西時,它是高電位還是低電位,另一條線是正電壓還是負地,這個決定你用一個電晶體的反相器,應該用PNP電晶體或是NPN電晶體(PNP及NPN都可以做反相器),因為一個電晶體的反相器只有單邊的拉動,PNP上拉或NPN下拉的功能,觸發的訊號線平常的電位決定用PNP或NPN,一個電晶體的反相器搞錯PNP或NPN不會動作

网友A:
太簡單了

可參考下面小弟常設計的電路

當未遮斷時 , 光遮斷器導通 , 2N7002 關閉 Drawer Open 推 High
當遮斷時 , 光遮斷器不導通  , 2N7002 開啟 Drawer Open 推 Low

這樣就滿足你的要求了吧?

楼主:
各位前輩好~感謝熱心的解說及圖文說明,小弟之前有測過,它的動作是當Z軸回到原點,Z軸微動開關導通,它的S-G端是導通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簡單了

可參考下面小弟常設計的電路

請問前輩,這個2N7002可以用一般的MOSFET去替代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這個2N7002可以用一般的MOSFET去替代嗎?謝謝~

2N7002 就是 MOSFET 阿

网友B:
可以改程式的話,就不用這麼費事再加反向電路,
請問你這台3d列印機,在z軸這邊,是不是設計的不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程式的話,就不用這麼費事再加反向電路,
請問你這台3d列印機,在z軸這邊,是不是設計的不完善? ...

前輩您好~因為這台FW雖然是用MARLIN,但是原廠只有已編繹的檔案,它算是較冷門機種,所以不像其它型號有SOURCE CODE可以直接修改後編繹再燒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熱心回覆,小弟其實用的是很一般的小模組,是3d列印機改裝用的小型限位模組,如下圖(借用網路 ...

看電路板LAYOUT,將正面下方電阻更改至上方空位應該就可以更改電位。

補充內容 (2021-12-31 03:19 AM):
看了一下這模組的電路圖,更改電阻位置只能修改LED亮燈時機,輸出電位不會跟著修改,所以參照14樓或21樓的修改方式是比較可以的方式

网友C:
用所貼圖片追出來的電路. (pic002b.jpg)

割斷綠色X, 分出 A.B 點, 加上一個 NPN (2N3904) (用網友的 2N7002 也可以).
如下圖, 就可得到反向信號. (懶一點, R1/1K 不要, 2N3904/B極 直接 A 點也可以)
(pic003b.jpg)

(不知為何, 圖片無法清除. 改貼縮小圖後, 原大圖也刪不掉)

网友D:
再講一下,版主可能認為這個問題不重要,AB這兩個光遮斷器的線路同樣會偵測,有光高電位,光遮斷低電位,AB那一種比較適合?關鍵就是你列印機內部使用是上拉或下拉電阻,因為之前是用微動開關,內部一定有上拉或下拉電阻,

楼主:
各位前輩好~其實每位前輩熱心的解答及每一個修正電路指引方向都是對在下很重要的,只是在下非電子科系出身,故需要一些時間消化一下,所以無法較快速回覆,若是讓前輩們感受不佳還請見諒,今天是2021最後一天了,也祝大家都有個健康平安順心的202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講一下,版主可能認為這個問題不重要,AB這兩個光遮斷器的線路同樣會偵測,有光高電位,光遮斷低電位,AB ...

前輩您好~前輩的確點出了問題,因為列印機上的主機板是自帶5V的訊號接腳,所以當Z軸回到原點時,5V的訊號腳透過原本的微動開關和接地接腳短路(變成電位下拉?),所以似乎現在要變成如果主板上設計都不動,那就是要利用原主板上的5V訊號腳和接地訊號腳,再透過SSR模組來達成想要的動作方式,不過SSR模組是低電平觸發,那就似乎要把SSR模組的低電平觸發蠻成高電平觸發,不曉得如果從SSR模組的觸發電位去修正會不會比較簡單些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所貼圖片追出來的電路. (pic002b.jpg)

割斷綠色X, 分出 A.B 點, 加上一個 NPN (2N3904) (用網友的 2N700 ...

感謝前輩熱心提供電路修正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熱心回覆,小弟其實用的是很一般的小模組,是3d列印機改裝用的小型限位模組,如下圖(借用網路 ...

我安裝的比這個簡單, 5V GND 輸出 不容易故障 空間小!!
EE-SX-671 相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輩您好~前輩的確點出了問題,因為列印機上的主機板是自帶5V的訊號接腳,所以當Z軸回到原點時,5V的訊號 ...

你用什麼方法辨認,+5V的是訊號腳,另一條負電壓是接地,有從主機的PCB線路板那裡找到它接負地嗎?也有可能負電壓是訊號腳,+5V的是電源的電壓線。

假如是,+5V的是訊號腳,另一條負電壓是接地,那用NPN電晶體及N通道場效晶體製作的反相電路應該會動作,也就是樓上網友提供的線路應該會動作。

假如想用dc-dc ssr也是可以。訊號腳的電流應該不大(量一下兩條訊號線短路的電流)。可以用光耦合器取代dc-dc ssr。這樣就不用管這兩條線。那一條是訊號腳。類似微動開關接兩條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什麼方法辨認,+5V的是訊號腳,另一條負電壓是接地,有從主機的PCB線路板那裡找到它接負地嗎?也有可 ...

前輩您好~
請問用光耦合元件是像MOC3041這種嗎?還是其它的呢?感謝前輩指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您好~
請問用光耦合元件是像MOC3041這種嗎?還是其它的呢?感謝前輩指導~謝謝~ ...

不是MOC3041,MOC3041是配合TRIAC,觸發TRIAC做交流導通輸出,你是做直流0N/0FF,類似PC-817這種,要先量一下電流,找電流足夠的光耦合器

网友:
2N7002 是 SMD 型的,它的插件型是 TO92 封裝的 2N7000 , 這是使用最普遍、最容易取得、價格最便宜的經典 N 通道 MOSFET 之一。

查一下原電路的連接,原始微動開關一端可能是接地,一端接訊號輸入,這樣的話,14樓的電路輸出就接給原訊號輸入那隻腳就可以

奇怪,怎麼會由光遮斷器跳到光耦合器?
光耦合器是隔離電氣訊號的,發光與感光元件都密封在IC內部,不感知外部光線(太強的光直照某些型號光耦合器IC也不是沒有漏光可能)。

如果對元件的功能有疑問,不妨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D:
tonysun  大大    光耦合不是要取代光遮斷器,光耦合是當固態繼電器小電流DC接點輸出,版主想要做一個電子式的微動開關,輸出的接點不跟光遮斷的器線路共地。

補充內容 (2022-1-2 09:35 AM):
補充一下,假如製作這一線路,因為陽光也有很強的紅外線,雖然光用物體遮斷接收,但是陽光會從各種角度滲透進入,接受的靈敏度調到適當才不受陽光干擾,NPN電晶體的C腳電阻可以調靈敏度,調到光遮斷時C腳高電位,光線射入光遮斷器C腳低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nysun  大大    光耦合不是要取代光遮斷器,光耦合是當固態繼電器小電流DC接點輸出,版主想要做一個電子 ...

兩位前輩好~
的確如阿明大大所言,小弟想做的是一個電子式的微動開關,也感謝阿明大大的熱心繪圖,看來只要去買到光耦合元件就可以依圖施工了,非常感謝前輩熱心的解說~

网友E:
承阿明先生的詳細說明與曾瓶子的回應,之前有所誤解,現已清楚。

原本我的想法是,新加的電路耗電少,不妨直接取用原有的電源,但如果不確定原電路的情況,為了避免接用不慎影響了原電路,並考慮新電源的不一定共地與考慮降低潛在干擾的可能性,再加一級光耦做電氣隔離,的確是比較穩妥保險的做法。

一般常見的光耦例如 PC817 這類,輸出端是 NPN 型的光電晶體,除了這種 NPN 型、前面提到的 TRIAC 型之外,還有一種光耦的輸出端是 MOSFET 型式的,Panasonic 的特別稱呼是 PhotoMOS / Toshiba 的稱呼是 Photorelay ,型號例如 Panasonic 的 AQY212S,Toshiba 的 TLP222A 等,它們的輸出端內部是兩個 MOSFET D-S-S-D 背向相接,優點是沒有極性的分別,MOSFET導通為電阻性,沒有電晶體的CE飽和電壓特性,缺點是反應時間是 mS 級,比 PC817 這種 uS 級的慢,提供您與大家選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承阿明先生的詳細說明與曾瓶子的回應,之前有所誤解,現已清楚。

原本我的想法是,新加的電路耗電少,不妨 ...

感謝tonysun大大詳細的解說~

网友:
一般不是買雙軌紅外線偵測器嗎? 遮斷後看要ON/OFF,自己接線就好! 若要開發新產品,當我沒說....

网友:
你是嫌零點定位不準確才想改?試試看cny70

网友:
請問你的問題解決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