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CC電容規格一問

楼主(2021-12-29):
請教一下
維修時看到電容型號MLCC 10UF/10V(0805)Y5V +80-20%
容值、耐壓、尺寸、溫度這邊都還可以理解
+80-20%我就有點好奇了,這不是容值誤差嗎?
一般常見的誤差值標示不都是+-20%嗎,為何電容會是+80-20%?
所以標示10UF實際上會是8UF~18UF嗎?

网友:
+20% 應該只到12uF...

网友:
是的, 這樣的電容器容值誤差已經存在很多很多年。印象中早期比較常見於電解電容,現在可能比較常見於Y5V電容。

原因應該有很多種:

一方面在於電容器的製造工藝,容值控制上的難度比電阻的製造要困難,換個角度則是提升精度的成本很高。

另一方面是電容器的溫度特性,例子提到的Y5V電容,低溫或高溫時容值會下降,尤其是在高溫時,考慮到在額定工作溫度內,電容值需要符合規格。

至於使用電容器的場合,有許多時候略大的容值並不會造成問題,例如交連、濾波等。在濾波上,較大的容值可以有較好的濾波效果,但較小的容值有可能造成濾波不足。因此這樣的場合,設計考慮的重點在負誤差,這樣的不對稱誤差是合用的。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网友:
因為是 MLCC  是陶瓷介質材料特性 導致如此

Y5V不是 +80-20% (正負符號反了)   >見下方更正
Y5V  的 第三字[V] 是 指它隨著溫度變化 影響電容容量變化範圍為+22%/-82%   溫度愈高 容量愈低

也就是說 第三字[V]這種用在 電源VCC/VDD 當旁路電容(Bypass Capacitor),去耦電容(Decoupling Capacitor) 還行。

若是有關頻率相位時間 容量變化精度有要求。例如用在 振盪 濾波器 相位補償修正 等等  若是使用Y5V 會因溫度變化而GG 。
振盪濾波器大都會注意這類不說  常犯的雷區是 相位補償電容
業界不時聽到 有人踩這種地雷  尤其是每當MLCC 缺貨  亂抄電路的設計菜鳥

也不是陶瓷介質 差勁哪去 溫度變化主要是看第三字
Y5P P:+10%/-10%
X7R R:+15%/-15%

溫度範圍 低溫看第一字 X: -55'C  Y:-30'C  Z:+10'C
溫度範圍 高溫看第二字 4/5/6: + 65'C / + 85'C / +105'C
                                  7/8/9: +125'C / +150'C / +200'C

------------
更正
電容型號MLCC 10UF/10V(0805)Y5V +80-20%
這裡的  +80-20%  應是指 常溫25'C 下 容量偏差
我混淆誤將溫度變化 一起談了

网友:
好奇做了一個簡單的survey, 在Mouser上面搜索 Y5V 的 MLCC SMD, 結果共有 2825 項,其中 1658 項都是做成 +80/-20% 容許誤差(Z)的,占了絕大多數。

MLCC-Y5V

MLCC-Y5V

正由於樓上提到的 Y5V 材質的溫度係數造成工作溫度區間內的變化可達 +22%/-82% 或 -30%/+80%, 因此,在常溫時的 Z 誤差,正好確保了在工作溫度內的電容值不會掉到太低。

MLCC-TC

MLCC-TC

一篇國外討論區的討論,有興趣的也可以參考: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balanced-tolerances

對於需要較為精準容值的地方,請留意電容材質。樓上有很好的說明。

网友A:
MLCC我只用C0G和X7R。C0G是最高等級,幾乎沒有問題。X7R、Y5V等是Class 2電容,要注意的是偏壓後容量降低問題,如果是12V電源濾波場合最好找耐壓25V的,不要用耐壓16V,後者偏壓12V後容量可能只剩50~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MLCC我只用C0G和X7R。C0G是最高等級,幾乎沒有問題。X7R、Y5V等是Class 2電容,要注意的是偏壓後容量降低問 ...

請教大大 關於16v規格使用在12v環境時容量可能會砍半,是否有相關文獻可參考?
或者這是多年的經驗值!!!
因為查資料都是寫 溫度變化會影響!
您的說法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這是Murata 100uf/25V MLCC 直流偏壓特性。

可以自己去玩玩官方的SimSurf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