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尾蛇2 Snake,400W的電源供應器無預警故障

楼主(2021-12-29):
響尾蛇2 Snake,400W的電源供應器無預警故障。

桌機平時工作沒問題,但是到了一定的時間就會當機,
把電腦抬到家附近的電腦工作室修理,
工程師說是電源供應器不穩定,要換。
回家用電源測試器檢查,正常,卻看不出任何問題。
這個電源供應器就這樣擺著,最近爬了論壇發表的文,
終於提起勇氣,把電容全部拆掉,檢測,換新。

拆下的電容,逐一檢測大致都在正常容值內,
終於找到一個470 uF 10V電容,容值854。

基於練功以及一勞永逸的精神,無論電容大小,
一律全部換了新的日規電解電容。

換掉電容以後,用OCCT燒機30分鐘,電壓相當穩定,
看來沒有做白工。

只是心中有點疑問,這粒470 uF 10V電容,好像是管-5V輸出的,
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影響 ??

銘牌

用電源測試器檢查,正常值
(因為沒有拍下來,只好從網路抓個數值差不多的圖)

電容肉眼看不出來有膨脹,或突

紅色圓圈是 470 uF 10V電容

470uF 10V電容,測量出的容值854uF

网友A: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文字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文字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 ...

了解,謝謝

全文大字,最主要是想方便我這種<老花眼>閱讀

网友B:
電容好壞除了看容值還有ES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好壞除了看容值還有ESR

等有多點解焊、焊接的經驗以後,下次買一台來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謝謝

全文大字,最主要是想方便我這種閱讀

我也有這種問題,但是每個人看字習慣的大小不同,請使用瀏覽器的縮放功能解決。

网友:
[只能量測 電容容量] 的單純 電容表 或三用電表有電容量 檔位
因為是用 定電流對電容 充電的時間v.s.電壓 換算容量

當故障品  內阻問題干擾換算容量  得到的還是一堆騙人的數字
無法作為 良品/故障品 判別依據

网友C:
你看 電路圖 就知道 其實分 +12 +5 -5 +3.3 ......

事實上 都是同一顆 變壓器來的~

你測到的 容量 没問題的 實際上也並不表示真的没問題 ~

也許在正常的工作下  當 負載 出現 變化時  這些 電容 就會 顯現 出問題了~

如果你有 熱像儀 也許更能 精確的 揪出問題元件 ~

電容 這個東西 是有壽命的  有時光從 容值 是無法 完全 判斷 出來的 ~

有維修經驗的人 或多或少都有吃過虧 ~   (如果你有仔細爬完這些文也許會發現)

總之 維修 還是要靠一些 經驗 不然就要 藉助 一些 高檔的 儀器 互相輔助 !

修久了 你自然會明白 我說的道理 !

网友:
宇峰的電容表很普遍,我也有一台,不過只能測一般狀況,有些故障測不出來。之前團購過的家電測試儀就可以很輕鬆地量測出問題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 電路圖 就知道 其實分 +12 +5 -5 +3.3 ......

事實上 都是同一顆 變壓器來的~

感謝分享經驗

所以,
在使用一定的時間後,
用好一點的電容,
把舊的電容全部換掉,
看起來應該是可行的方式,
不知是否正確?

网友:
電容的量測原理有很多種,有可能很多因素影響了單純的容值測量。

電解電容的故障模式例如 內阻(ESR)增加 (D值增加)、漏電增加等,如果想要進一步測量,不妨用 ESR表 或 LCR表量測看看。

漏電則可施加電壓充滿後,串入電流計,看是否還有電流。

如果您沒有LCR表,但想要了解該電容到底怎麼了,可以寄給我幫您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經驗

所以,

如果是 自用的話 這麼做 當然是最好~ (金錢考量)

主要 還是靠維修經驗啦 ~

瞭解 電容 在這裡拌演的角色 去判斷可能的問題~

這才是 最終的目的 !

補充內容 (2022-1-12 06:24 PM):
錯字更正:
這裡拌演的角色 "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