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歌林 KT-LNB03麵包機不上電維修

楼主(2021-12-29):
這台之前換過皮帶,症狀是啟動3小時後,麵糰有發但是沒烤,全機上電無反應

外觀

標示

有螺絲就拆

拿開面板

拿起鐵圈

上視

箭頭螺絲拆掉,拿起電路板

小心分離各插頭

電源及功率控制總成

內壁有1個NTC及2支溫度保險絲

由電路看,110V交流進來會先過2個溫度保險絲

1支溫度保險絲斷路了

原規格169度

整個溫度保險絲單位

NTC沒上散熱膏,可能是超溫兇手

零件到了,172度,用銅套跟電線壓緊,NTC上散熱膏

上電能用了,組裝繼續用

网友A:
個人感覺啦!不對勿噴。有關溫度零件跟上散熱膏沒什麼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感覺啦!不對勿噴。有關溫度零件跟上散熱膏沒什麼關係。

可能是歌林的安全設計,避免溫度過高危險,一旦超溫先燒保險絲,NTC的作用是控制烤麵包溫度,一般是在150-170度,歌林用169度保險絲安全範圍窄了一些,萬一NTC接觸不良感應到的溫度比實際溫度略低,就有可能燒保險絲

网友B:
小弟比較好奇,
波波的量測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比較好奇,
波波的量測圖呢?

這個沒用波波量,因為症狀是不上電,先從電源抓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歌林的安全設計,避免溫度過高危險,一旦超溫先燒保險絲,NTC的作用是控制烤麵包溫度,一般是在150 ...

歌林原件用的  SF169E-172℃   就是1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歌林原件用的  SF169E-172℃   就是172℃

多謝提醒,因為維修現場燈光昏暗,小弟看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