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R DC-TO -AC可用於DC-TO -DC嗎?

楼主(2021-12-30):
只需通電與斷電,用於PWM調速器與24V直流馬達之間, 以電供測試LED沒發現問題,請問大家可通用嗎?

网友A:
我沒這樣搞過 不過 SSR 這東西就是  光偶搭上TRIAC

TRIAC  這東西  用在直流時  驅動導通後  除非 源頭電壓降成零(也就是交流場合經過零點時)
用在直流時 導通後就不能受控制端斷電   違背[斷電]的控制需求

你說用 LED試過  那你再注意  是不是我說的那樣..[SSR直流時導通後就不能受控制端斷電]

-----------
PWM調速器 模組本身 若有提供 ENABLE 就拿來用
若無 一般會找 上的IC 將其關閉輸出
或是將 其信號比較端 欺騙一下
當然這些需要些許電子電路技術層次

网友:
PWM的調變頻率假如低,PWM的脈波寬度又調很窄,會輸出斷續斷續的脈動直流電壓,串接的SSR裡面的TRIAC,就工作於類似交流電,斷續的周期有零電壓,SSR會有通電與斷電的功能,

問題是PWM調到大功率輸出, PWM的脈波寬度變很寬,持續輸出電壓,可能SSR斷電的功能就失效

网友:
開關只能10萬次。

网友B:
康兄這可以用~不過調速器最好裝在OUTPUT端
裝在IN PUT端SSR會發燒要做好散熱

网友C:
AC SSR 輸出端是 TRIAC 當電源是 DC 時只能被打開而無法被關閉,DC SSR 輸出端是電晶體或 MOS 就完全沒這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就是開關速度,看過規格不管是 DC SSR 或 AC SSR 其開或關時間最好的也不過是 1mS,要拿來當 PWM 有點不太夠用。

DC SSR 一樣有各種規格也容易買到,如考慮到開關速度要更快就要自己搭,光耦合加足夠功率的 MOS 即可,如不須隔離作用就只要一顆 MOS 就行,自己搭不會比照片中的 AC SSR 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兄這可以用~不過調速器最好裝在OUTPUT端
裝在IN PUT端SSR會發燒要做好散熱

謝謝指導!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 SSR 輸出端是 TRIAC 當電源是 DC 時只能被打開而無法被關閉,DC SSR 輸出端是電晶體或 MOS 就完全沒這個 ...

謝謝指導!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這樣搞過 不過 SSR 這東西就是  光偶搭上TRIAC

TRIAC  這東西  用在直流時  驅動導通後  除非 源頭 ...

謝謝指導,真的無法斷電或不穩定,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