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榨油機-Port-2-小車床磨螺桿

楼主(2021-12-31):
磨出的螺桿,外狀已達到需求。

連接軸也粗磨,比手工準多了

問題;
1.只是手持砂輪機的砂輪片太薄,要來回很多次,不知有厚一點的嗎?(厚6.3mm <最好10mm能裝上的厚度)

2.這種做法磨片設計磨平面,拿來用切磨,產生了凸紋,需再手工磨平。

照片上的磨片中顆粒,已改黑色粗磨。

請問大家有好方法嗎?

网友:
帶柄砂輪到機械五金店買
(家庭五金店賣的柄端黏結處易鬆脫斷裂)

由於非正規使用
手提砂輪機轉速近萬轉
帶柄砂輪使用時可能會破裂飛濺出來
要戴好防護器具保安

网友:
介意砂輪切削方向的話
考慮另一種 "直柄式組合砂輪"
這類的砂輪市售品,較常見有厚的輪片可買到

但要確認直柄螺絲鎖緊方向是否正常 (柄軸螺帽會自動鎖緊的牙向)
下圖源截錄於 : https://blog.xuite.net/wavegg/blog/122919359

下圖源截錄於網拍站

网友:
高轉速砂輪 安全注意事項

1. 切線速度必須小於最高速限下操作 (砂輪燒結黏著強度)
2. 切削前的破裂瑕疵確認 (空洞\裂痕\.....等有爆裂疑慮)
3. 確認砂輪為乾式或濕式切削砂輪 (可加切削水否)

安全的高速砂輪,基本上貼標都會看到這些基本說明

買不到高速砂輪片的話
最好改用可調速手提砂輪機 (降轉速)

這樣就可買一般低標便宜的砂輪來搭配使用了 (沒標轉速限規格的一般砂輪)

网友:
DIY擠壓螺桿
動力銑削附件來取代刀架,並在車床主軸上添加了 CNC 控制(車架已經是 CNC 了),
這樣我就可以為擠出機加工一個壓縮螺桿。

螺桿直徑25mm,螺距25mm,螺紋段長500mm。
速度很慢,我在銑削附件上使用的電機只有 1/4HP,10 分鐘後會變得很熱,需要經常休息。

螺桿中的通道在進料部分深 6 毫米,在計量部分減少到 2 毫米,壓縮比為 2.5:1

网友:
翻修螺桿和機筒

网友:
加快除料加工方式 - 車銑複合粗加工

手工生產

量產製造方式 - 滾銑車削

网友A:
砂輪機轉換頭 - 厚砂輪片轉接螺絲 (省掉一顆夾頭,減少接桿伸長度,砂輪片鎖緊方式也更牢固)

網拍擷取圖

楼主:
感謝ericchou老師!花那麼多的時間,幫我找資料。

比對結果;
1.小車長體積小,限制多,結構結構上還是用直角型手持砂輪,最適合。只是砂輪片選擇不多。

2.目前得問題是;砂輪使用平面磨,再加上降溫切削油。而產生的問題。

3.在沒屋頂找到厚切(一樣大小),硬度S,轉速可達15300,砂輪機無負載12000轉。想說試試看,應該可改善很多。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207300817584#info

非常謝謝您!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輪機轉換頭 - 厚砂輪片轉接螺絲 (省掉一顆夾頭,減少接桿伸長度,砂輪片鎖緊方式也更牢固)

網拍擷取圖

這個好用,加切削油,藥濕式砂輪,不知有沒有更應的砂輪。

网友A:
冒著砂輪片爆裂的危機
想像一下
若是磁磚開槽刀片,改成您目前的BOSCH厚片堆疊
只要 手提砂輪機+轉接螺絲+堆疊厚片=厚片砂輪 (夾持不當與盡刀過量時,有爆裂風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好用,加切削油,藥濕式砂輪,不知有沒有更應的砂輪。

手提砂輪機

初始需求設計為乾式環境,所以幾乎沒濕式砂輪片可選用
要有濕式砂輪片,只能找磨床用砂輪片(尺寸較大,要裝很多轉接套環,另砂輪機負載稍重)
退而求其次只能找桌上型小砂輪機砂輪片代用(3~ˋˋ4吋大小的砂輪片)
因應內孔差異須找轉接環

至於要硬的砂輪片
只能找黑色粗粒砂輪片
或白色細粒的砂輪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著砂輪片爆裂的危機
想像一下
若是磁磚開槽刀片,改成您目前的BOSCH厚片堆疊

用堆疊也可行,機台砂輪機,我有設計電流感應進刀速度,作業進行中人員不必靠近。

网友:
砂輪概知一二
關於砂輪
砂輪材料規格.形狀基本認識、標示

砂輪片生產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