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L2622TRE

楼主(2021-12-31):
請教各位,TECO TL2622TRE看第四台聲音悶悶的,怎麼調都無效,不知大家是否遇過,如何處置?謝謝!

网友A:
通常是 喇叭單體的 懸邊 破裂或脫膠
會拆就去換 喇叭單體  不然就南寶樹脂糊一下 能撐多久不保證

高價發燒喇叭單體 才有人專修換懸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 喇叭單體的 懸邊 破裂或脫膠
會拆就去換 喇叭單體  不然就南寶樹脂糊一下 能撐多久不保證

買不到同型喇叭,正在煩惱,不過我會試試,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不到同型喇叭,正在煩惱,不過我會試試,謝謝您!

先確定  是不是喇叭單體問題
不要急吼吼的  錯了豈不是冤枉

网友B:
第四台的機上都有聲音輸出,買個2.1聲道的喇叭,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四台的機上都有聲音輸出,買個2.1聲道的喇叭,解決。

另類思考,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