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短波收音機的晶體濾波器 55.845mhz 的問題

楼主(2021-12-31):
最近 因為家中擺放多年的短波收音機壞了
其中一顆晶體濾波器 規格是55.845mhz size是UM-5發現斷腳了

請問在哪裡可以買到或找到這顆晶體濾波器呢?

因為找遍各拍網及對岸淘X都沒有

希望各位網兄不吝提供相關購賣資訊及晶體濾波器的規格書

不勝感激

网友A:
你好
這應該是 2P 55.845MHz 濾波器
對岸有 https://www.aliexpress.com/i/2032470525.html

网友B:
這種東西不是標準品都是訂製品,就算是在現貨市場好運買到也可能因爲生產廠家或批號不同而某些特性不同而無法完全匹配,你需有儀器與技術來驗證是否能取代,直接找收音機廠家吿知機型買會比較保險而不容易出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東西不是標準品都是訂製品,就算是在現貨市場好運買到也可能因爲生產廠家或批號不同而某些特性不同而無 ...

很多二次混頻的短波接收機都這樣設計,這個應該還算是標準品,第一中頻是55.845Mhz,本地振盪器的石英55.390Mhz,二次變頻的中頻455KC,這樣設計的短波接收機性能應該是很好,以前只用過老古董的短波接收機,我是沒用過比較現代的短波接收機,聽說現在有DSP中頻濾波去除雜訊,DSP依訊號強弱做頻寬的寬窄自動修正,感覺進步很多性能應該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多二次混頻的短波接收機都這樣設計,這個應該還算是標準品,第一中頻是55.845Mhz,本地振盪器的石英55. ...

日系通訊大廠做的短波通訊機用的第一中頻頻率都沒有統一所以石英濾波器頻率都不相同甚至還有幾個不同頻寬的同時都放在一起,又因爲這屬於半永久性元件不會壞也就沒人會買只有生產廠家有少量庫存。
印像中自從新力做了幾台攜帶式數位短波接收機後這才出現這種 55.845Mhz 的規格,後來的台灣山進與陸廠才延用此規格,以這點來說要說他是標準品也行。
但是石英濾波器不止頻率這項規格還有外型尺寸、頻寬、阻抗與插入損失這些規格,想在現貨市場找到完全相同的還是不要抱著希望。

三十幾年前日系就開始有 DSP 的短波通訊機,的確可以有效的提高 SN 比並控制頻寬而減少石英濾波器的數量,當時的 DSP 只能處理中頻訊號又大又耗電所以無法裝置在攜帶型的便宜接收機上,缺點是無法辨別微弱的訊號會被濾掉,在 DX 長距離通訊時還是只能靠人腦與經驗來辨別。

現在的 DSP 技術連 RF 訊號都能夠一並處理,例如現在的車用 FM AM 收音機全都是了,RDS 或 HD Radio  的副載波也能一併處理掉。 純類比的傳統電路早就沒有生存空間在現今消費市場的商品上。

网友D:
打電話問問山進, 好像在中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這應該是 2P 55.845MHz 濾波器
對岸有 https://www.aliexpress.com/i/2032470525.html

唉!網ˋ站上已經沒辦法購買了!感謝網兄提供相關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東西不是標準品都是訂製品,就算是在現貨市場好運買到也可能因爲生產廠家或批號不同而某些特性不同而無 ...

這個是日本帶回的,而且已經三十多年了,就算原廠可能也訂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系通訊大廠做的短波通訊機用的第一中頻頻率都沒有統一所以石英濾波器頻率都不相同甚至還有幾個不同頻寬 ...

感謝網兄,您真的十分專業,所以壞了這個濾波器又遍找不到零件,真的心都涼了。現在真的還要擔心就算買到,也可能因為規格差異而無法使用,就怕要棄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電話問問山進, 好像在中和

請問網兄,可以直接找山進買零件嗎?還是要有些特殊的說法他才會賣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網兄,可以直接找山進買零件嗎?還是要有些特殊的說法他才會賣呢?

如實相告問他們能否幫忙
記得那個年代一大抄,sony ICF 7600 好像也有這棵
, 反正現在都用SDR了, 老東西舊產品有零件的話早晚都要到掩埋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實相告問他們能否幫忙
記得那個年代一大抄,sony ICF 7600 好像也有這棵
, 反正現在都用SDR了, 老東西舊 ...

感謝網兄,下周去電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網兄,您真的十分專業,所以壞了這個濾波器又遍找不到零件,真的心都涼了。現在真的還要擔心就算買到 ...

你這台的 WBFM 應該還能聽吧,不會受損壞的濾波器影響,只要還能收調頻廣播這台就還有他的價值在。
短波波段您有架設室外天線與喜歡收聽的外國電台嗎?如果沒有此波段不能聽也就算了。

以前我也曾因爲好奇收進了幾台短波收發信機並架設了室外天線,當時是沒有網際網路的時代玩無線電算是當時的流行,現在我以經不會想玩短波了。
不過我還是想再收一台 IC-R9500 來玩玩,不是要用在短波波段上,就是沒找到漂亮且價格合宜的有時這真的得靠緣分,以前我有過的幾台無線電機大都是自己去大阪的二手店找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台的 WBFM 應該還能聽吧,不會受損壞的濾波器影響,只要還能收調頻廣播這台就還有他的價值在。
短波 ...

由您所說的"WBFM 應該還能聽吧"可知網兄對這線路的設計真是十分的了解,WBFM的確是有聲音但是因為FM的那顆檢波器(FM Detector)已經掛了,應該是線圈被腐蝕(AM的也是),所以目前只能說是有聲音,但卻非常地不清楚,還在想要怎麼找那兩顆零件,但因為淘X還看的到類似的東西,所以比較煩惱濾波器的問題!

剛看了網兄所說的 IC-R9500 真是台天王機,雖然我不是很了解它的功能強大之處但價錢已經是令人讚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您所說的"WBFM 應該還能聽吧"可知網兄對這線路的設計真是十分的了解,WBFM的確是有聲音但是因為FM的那 ...

這種情況您搞不定,那麽多種非消耗性零件都腐蝕了,這機器如在我的手上我ㄧ定也棄修,不但要換一堆零件還要從頭調整當然也要有一些特種儀器與經驗。

我用過前一代的機型 IC-R9000 音質清晰飽滿那種攜帶型小收音機完全不能比,其中間螢幕還能解調顯示類比電視畫面,所以如果還想再玩還是再去找一台優質的收音機比較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網兄,您真的十分專業,所以壞了這個濾波器又遍找不到零件,真的心都涼了。現在真的還要擔心就算買到 ...

很能理解你的感受,想著換了零件,就能讓機器起死回生,也讓地球少一件垃圾.

但是時代改變的無奈下,有些事你想做也很難.

若你很想修復它,買不到零件的情況下,不妨找台機器來借零件換看看,

搞不好換了幾個你定位到可疑的零件,機器卻仍有找不到的問題,

此時你若放棄,那復原正常機,看他是否有緣陪你下一個30年,

此方法似乎可弄台對岸的德生-PL660來試試.

如果很難修好,熱情還是有的話,那看要不要試試自己DIY作 ATS-25之類的.

若無時間完全攻克,自己也沒Call Sign,那隨便買台接收機來偶而聽聽也是方法,

ICOM IC-R6 全頻接收機,這類型小機機,目前還是有很多選擇,

若有場合拉天線的話,那你的世界才會更寬廣.

有興趣也有時間就自己去了解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網兄,下周去電試試!

要不要買玩具來玩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實相告問他們能否幫忙
記得那個年代一大抄,sony ICF 7600 好像也有這棵
, 反正現在都用SDR了, 老東西舊 ...

感謝網兄的建議,早上已經向山進獲得該濾波器,雖然大小不同,但是至少可以一試,山進的人很好,也很幫忙,真是太感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情況您搞不定,那麽多種非消耗性零件都腐蝕了,這機器如在我的手上我ㄧ定也棄修,不但要換一堆零件還 ...

感謝網兄提供意見,的確在下非電子相關行業,只是想試試看,將維修當樂趣,修的好我幸,修不好就當遺憾,但至少試過,我想自己可能有些強迫症,就是見不得東西壞,就是想修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能理解你的感受,想著換了零件,就能讓機器起死回生,也讓地球少一件垃圾.

但是時代改變的無奈下,有些事 ...

感謝網兄提議,這樣的確可以試試。
網兄所提議的ATS-25 看起來似乎還滿有趣的,等到這個老收音機實在修不下去了,再去試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網兄的建議,早上已經向山進獲得該濾波器,雖然大小不同,但是至少可以一試,山進的人很好,也很幫忙 ...

所以我都有買他的高級收音機
俺想看你修好的啥樣接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我都有買他的高級收音機
俺想看你修好的啥樣接收機

ˋ是SONY的收音機,現在還是一堆拆開的零件,解決了濾波器,還在煩惱幾個被腐蝕的線圈,還不知道有沒有機會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