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GA ASTRO 街機電源 12V及5V輸出偏低

楼主(2022-01-01):
各位大師好,小弟才藝不精,家裡的街機框體電源出問題了
輸出12V量起來會掉壓8~11V,電壓飄來飄去不穩,5V也剩4.5V左右很低。
電容都有拆起來量容值都是OK的,不知道是哪裡出問題。
橋式整流大電容輸出約DC158V~160V,經過隔離變壓器電壓就開始飄來飄去了。
搞來搞去實在不知道哪裡有問題,所以想麻煩論壇高手看能不能引領小弟維修技巧。
非常謝謝大家
附上電路圖紙

网友A:
把負載撤離 ~

檢查輸出有否短路 ?  D6 D7 D9

檢查光耦 回授 部分的電路 ~  (TL431 等.....元件)

网友B:
檢查各個二極體  是否單向導通
mos sd 一通
三極管 電晶體 be bc 二通
R4 啟動電阻 是否變質 開路
c9 持續供電電容 是否容量不足
光耦 1.2腳 是否有 1v 電壓
vr1 是否變質 開路

以上 開關電源 偷師看來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負載撤離 ~

檢查輸出有否短路 ?  D6 D7 D9

謝謝您的回覆,D6 D7 D9測量都正常,TL431也OK,光耦似乎有問題,1 2腳導通導通後 3 4腳不導通。等光耦買回來換上試試看,謝謝您給維修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各個二極體  是否單向導通
mos sd 一通
三極管 電晶體 be bc 二通                                    ...

R4電阻測量OK
三極管都有拆下來量測都是OK的。
C9也沒問題
光耦 1.2腳有 1v 電壓 ,且3.4腳不導通(可能這個有問題)
VR1 可變電阻測量阻值沒問題。
謝謝您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R4電阻測量OK
三極管都有拆下來量測都是OK的。
C9也沒問題

R10 是否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