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SP300-60EP 有5VSB PS-ON接地無輸出

楼主(2022-01-03):
這個電源供應器是採用TNY277PN + WT7527的ic,一開始連5VSB都沒有,後來發現有個2歐姆的電阻燒掉,換了之後就正常了

但是裝回去後又無法開機了,後來發現雖然5VSB跟PS-ON(約2.4V)有電壓,但是有一個光藕沒有電壓(有拿另一個FSP300-60EP良品對照,電壓應該有19V)

我把另一個同型號的良品,跟那個點相連的電容拆掉也還有17V,不過不知道那個17V是從哪裡來的,所以很難判斷哪裡壞掉,很頭痛

FSP300-60EP背面

FSP300-60EP背面

對了,我除了換過電阻之外,也換過TNY277PN

网友A:
17~19V 來自D6    它從TNY277PN 那個小變壓器接過來的

這個17~19V 電壓  隔著一電晶體  供應 APFC/PWM IC 的電源,
這個電晶體  被光偶--監控IC的FPO (WT7527 PS223) 控制供應 APFC/PWM IC 的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19V 來自D6    它從TNY277PN 那個小變壓器接過來的

這個17~19V 電壓  隔著一電晶體  供應 APFC/PWM IC ...

可是我量了TNY277PN的每個腳位,有一個輸出6V而已耶,沒有17~19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量了TNY277PN的每個腳位,有一個輸出6V而已耶,沒有17~19V

我說的  APFC/PWM IC  是紅色框
看看 D6 到 PNP_E  有沒有足夠電壓
PNP_C 有沒有足夠電壓

PNP_C 有足夠電壓了 , 接下來就是紅色框 要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說的  APFC/PWM IC  是紅色框
看看 D6 到 PNP_E  有沒有足夠電壓
PNP_C 有沒有足夠電壓

良品:
D6< >PNP_E 19V
D6< >PNP_C 0V

待修品:
D6< >PNP_E 0.4V
D6< >PNP_C 0V

不過這兩個我量紅色框左邊數來第3個都是17.3V,其餘腳位皆為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良品:
D6< >PNP_E 19V
D6< >PNP_C 0V

D6 出來沒電壓

你查看看3個地方
1. D6 是不是 短路
2. D6 下方相鄰的 ZD3  是不是短路
3. D6 右方相鄰的 R30  是不是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6 出來沒電壓

你查看看3個地方

待修品的R30(2.4歐姆)的確開路了
不過我用良品測R30兩點皆為0V啊,這樣會是待修品沒有19V的主因嗎?

ZD3 我用二極體檔測量:
良品一邊為0.51V 一邊OverLoad
待修品一邊為0.9V 一邊為0V
這樣算故障嗎?

D6兩個電供都是:一邊為0.51V 一邊OverLo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待修品的R30(2.4歐姆)的確開路了
不過我用良品測R30兩點皆為0V啊,這樣會是待修品沒有19V的主因嗎? ...

R30兩點  都是交流脈衝,你用DCV 檔  應該是量不到

應該是ZD3(或其他)  短路了導致 R30燒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0兩點  都是交流脈衝,你用DCV 檔  應該是量不到

應該是ZD3(或其他)  短路了導致 R30燒斷了

那所以我現在先換ZD3跟R30嘛?
那請問ZD3要怎麼知道換哪個規格的?它上面的字寫得很模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所以我現在先換ZD3跟R30嘛?
那請問ZD3要怎麼知道換哪個規格的?它上面的字寫得很模糊 ...

1. ZD3   斷開 PCB板上 還短路嗎?

2. 若ZD3 確定故障  ZD3跟R30 一起換

3. 良品 在 D6/ZD3 端 量得19V
    ZD3就依19V 為參考

手繪一下電路  自行推導一下
這些你都應該能想到 , 拿出勇氣 別退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ZD3   斷開 PCB板上 還短路嗎?

2. 若ZD3 確定故障  ZD3跟R30 一起換

我晚上回去把ZD3拔起來測測看
換一樣導通電壓為0.5V的就好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晚上回去把ZD3拔起來測測看
換一樣導通電壓為0.5V的就好嗎?

對! ZD3拔起來測測看, 因為還未確定是不是ZD3 , 也有可能是後段電路造成
也可以先不拔ZD3  先將旁邊到PNP之間 跳線斷開一端 分割關係

ZD  是Zener Diode 齊納二極體
量測就像一般二極體 單向導通0.x V以下 因電表電壓低於齊納電壓 反向是OverLoad
SMD 先畫個記號  以免拔起來 若是良品  忘了辨不清裝回極性

19V 齊納二極體 標準插件型式 1N5249B

這些都很基礎  別因我的出現讓自己變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 ZD3拔起來測測看, 因為還未確定是不是ZD3 , 也有可能是後段電路造成
也可以先不拔ZD3  先將旁邊到PNP ...

SMD不是貼片電阻嗎?應該沒正負極之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D不是貼片電阻嗎?應該沒正負極之分吧

我是指  ZD3 原件 是SMD  有正負極
若真的壞了  用插件型處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  ZD3 原件 是SMD  有正負極
若真的壞了  用插件型處裡

喔喔,我以為SMD有電阻的意思在裡面,原來是貼片的意思

R30拔起來後量:不導通
ZD3拔起來後變為雙向皆OverLoad,不知道為什麼

楼主:
換了ZD3及R30後,可正常開機了,謝謝大大,不知道要怎麼報答您?

不過原本圖中圈起來要為19V的地方,換完後只有16V,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不良影響?

楼主:
又突然聽到爆炸聲,現在連5VSB都沒有,是我一開始換的那個2歐姆電阻爆掉,怎麼會這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突然聽到爆炸聲,現在連5VSB都沒有,是我一開始換的那個2歐姆電阻爆掉,怎麼會這樣? ...

" 怎麼會這樣?"

這是廢話!  你該考慮的是  查看情況作出估計怎麼走?

如果跪著也要走完  查看情況後  另外再檢查併在ZD3 那個小電解電容是不是沒作用了(因為只得16V 所延伸聯想)
不然就是 哪裡超額吃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怎麼會這樣?"

這是廢話!  你該考慮的是  查看情況作出估計怎麼走?

ZD3旁電解電容有拆下來量過,容值正常,其他元件我只好明天拿良品對照電壓電阻了

网友A:
參考電路圖  雖然 機種名不同 是FSP FSP350-60APN
但是至少之前提到零件列號與數值 是相符的

PWM/APFC CM6800TX,TNY277PN,WT7527。

壓縮檔是完整圖

來源
https://sector.biz.ua/docs/power ... .phtml#.YdTmFclBzI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電路圖  雖然 機種名不同 是FSP FSP350-60APN
但是至少之前提到零件列號與數值 是相符的

這電路圖根本就是我那個型號的嘛...也太像了
我看ZD3上面寫的綠色16V,跟我昨天換完之後量的結果一樣耶,都是16V

我目前打算把ZD3附近的電阻跟二極體都量測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怎麼會這樣?"

這是廢話!  你該考慮的是  查看情況作出估計怎麼走?

跟大大報告一下:
1.我其實有兩個同型號的待修品,另一個也是那個電阻跟二極體故障,更換後一切正常。
2.那個原本該有19V卻只有16V的待修品,檢查過附近的元件都正常,不知道會不會是變壓器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大大報告一下:
1.我其實有兩個同型號的待修品,另一個也是那個電阻跟二極體故障,更換後一切正常。
2. ...

1. 哪個二極體 ?  基那或是整流?
2. 對調不就知曉了嗎?

沒條件(同型號的待修品) 的才會苦哈哈的拿直流電供 外加電壓觀察消耗電流(本機不插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哪個二極體 ?  基那或是整流?
2. 對調不就知曉了嗎?

1.ZD3跟R30
2.那個變壓器有方向性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1.ZD3跟R30
2.那個變壓器有方向性嗎?

ZD3  之前建議19V 也許是錯誤  導致被吃進ZD3裡
這裡ZD3  用法屬於保護  不許D6輸出超過ZD3的電壓

若R30  D6 輸出電壓 假設 19V 為正常值時  ZD3應取用較高的電壓 例如24V
也不排除 D6 輸出電解電容  ESR偏高  導致濾波不良 整流脈衝都充進ZD3
你可以先不裝ZD3 短時間 抓緊評估一下 D6 輸出電壓到底多少

變壓器有方向性  你看一下腳距安排  一般設計時有防裝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ZD3  之前建議19V 也許是錯誤  導致被吃進ZD3裡
這裡ZD3  用法屬於保護  不許D6輸出超過ZD3的電壓

當時拆掉良品的電解電容後量測D6為17V,待修品拆掉電容後卻只有3.多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當時拆掉良品的電解電容後量測D6為17V,待修品拆掉電容後卻只有3.多V

20# 那張電路截圖  好好看一下  D6 出來 不止C47  跳線連著還有C45 C8 (PCB C8 於PNP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 那張電路截圖  好好看一下  D6 出來 不止C47  跳線連著還有C45 C8 (PCB C8 於PNP後)

喔喔,我以為C8跟C45不算電解電容,不過貼片電容的規格要怎麼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喔,我以為C8跟C45不算電解電容,不過貼片電容的規格要怎麼看呢?

224 = 22 * 10^4 pF = 220   nF =  0.22uF
225 = 22 * 10^5 pF = 2200 nF =   2.2 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 = 22 * 10^4 pF = 220   nF =  0.22uF
225 = 22 * 10^5 pF = 2200 nF =   2.2 uF

我是說,假設我要拔別的電源供應器的貼片電容過來,除了用量的之外,沒有其他方式可以知道它的容值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說,假設我要拔別的電源供應器的貼片電容過來,除了用量的之外,沒有其他方式可以知道它的容值了嗎? ...

有 以電路功能 去估計
它們 就接在  局域部分的推挽驅動電路 的電源線上 能是甚麼功能?

另外 這種形式 材質也就 積層陶瓷MLCC Multi Layer Ceramic Capacitor
能故障的形況 也就 短路輕重  簡單量一下 漏電情形

結合 主軸問題  D6 輸出電源 /  R30 燒     是不是該懷疑一下 何處漏電
所以之前 提過 D6 ZD3的電解電容... 檢查相關異常吃電損耗

而C45 ...C8  也是併其上是不是也該看看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以電路功能 去估計
它們 就接在  局域部分的推挽驅動電路 的電源線上 能是甚麼功能?

我參考這個網頁檢測那兩顆電容:正常
twgreatdaily.com/gReaWnMBnkjnB-0z3KZ2.html

不過容值跟電路圖中的不太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 = 22 * 10^4 pF = 220   nF =  0.22uF
225 = 22 * 10^5 pF = 2200 nF =   2.2 uF

我把C8跟C45拆起來量,電容量跟綠色的字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