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騎機車或開車一定要很小心

楼主(2022-01-03):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0103/2160252.htm

每次看到這種新聞都會想到未來的汽車會不會有偵測後方來車打不開車門的配備?

网友:
我覺得台灣駕照應該三年一小考、十年一大考~~~考試內容就是最新交通法規、與法規的更新內容~

第一次考照要加考智商測驗.....

開車的用右手開門(強制你轉身開門)......

騎車的對剛剛停路邊的車子要遠離,維持一個車門寬度一上距離通過...

网友:
車門規定加裝一個阻尼器,兩段式的阻尼器,車門剛開始開啟這一小段,只能緩慢開啟,達到警告後方來車,駕駛也可以養成順便從門縫看後面有無來車。

有些人很奇怪,車門都一次快速的用力推到底,我都分兩段式推開車門,先開一小門縫,看一下後方有無來車,然後才推到全開,緩慢開車門就算忘了看後面,也可以讓後方的機車有時間反應

网友:
以現今科技來說監測後方來車都不是問題,用攝像頭或超音波都行,例如我現在開的車原配就有後方車流偵測打倒檔後退時如有來車接近就有警告音提醒,但是這種裝置要多加成本許多營業車老闆會願意多花錢加裝種裝置嗎?除非強制立法需加裝才會有人願意買單!

還不如直接修法,開門致人受傷以刑法重傷害論處,以預謀殺人來判刑比較有效。

网友:
偵測技術沒問題,紅外線雷射及豪米波雷達(汽車防撞現在都用豪米波雷達),但是會實用嗎?假設時速60~120公里(0.5秒移動8~16公尺)機車,8~16公尺後面機車往車的旁邊經過,接近車子時,太靠近只有0.5秒的反應,就有可能撞到剛開啟的車門,汽車8~16公尺有移動機車經過,無法確定這位騎士會不會太靠近,所以8~16公尺有移動機車就不能開車門,會常常不能開車門。

网友:
高職畢業上台北工作,上班讓同學載
也是遇到忽然開車門的,我們兩個都飛出去,車殼也破掉,還好年輕人不怕摔沒啥傷

車主還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很可惡

网友:
即使偵測技術做得到,但是判斷上可能會有問題
造成有物體靠近就無法開門,判斷邏輯無解
可以設計成兩段式開門
第一次開門無法開門語音提示注意後方來車
第二次才可以開門

网友:
新的 LEXUS NX 有這功能

网友:
覺得應該還給機車一個行車空間~禁止佔用慢車道~
不論是臨停或是汽車右轉~
看影片機車在汽車的縫隙行車,可反應的空間變小了
不論是突然的汽車開車門,或是旁邊突然友東西沖出來,
根本沒反應空間,

网友:
這種情形看太多了!見怪不怪…還有機車死命鑽來鑽去,被直行機車擊落。

网友:
兩段式開門、有警示提醒等等也擋不住 沒放在心上的人。

例如安全帶鎖扣警示提醒,結果出現了鎖扣套鎖扣的產品。
幸運的是 因為立法罰款的執行,文化風氣往好的方向走。

但是有兩段式開門、警示提醒示好的。
因為有偶而粗心的人,有不孰悉行車情境的乘客。
駕駛須注意周遭環節,負起責任。
我記得以前搭公車一跳下車 人就被機車擊落...現今似乎還有。
計程車司機主動提醒後方有車暫勿開門。

网友:
機車有殼就能解決了! 但就是沒殼!

网友:
現在都教導,左門右手開,右門左手開,這樣就會有轉身的動作,也確保其他用路人安全。

楼主:
在台灣除非是單行道外,一般停車都是靠右停車,所以駕駛人跟後面這一側的乘客在開車門是最危險的,在我家瑪麗亞因為特殊原因必須固定坐在駕駛人後面的位置,所以我都再三提醒她開門前務必注意,也找因為突然開車門造成後面騎士撞上的案例給她看,希望她能聽進去。

其實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像公車那樣,駕駛這一側沒有門,或是開門方式橫開,不過這麼設計也有點因噎廢食。
利用電子設備就算能完成,這麼多老車怎麼辦?強制安裝嗎?
靠政府道德勸說讓駕駛人或乘客自己小心都無法避免一時不注意,想一想好像無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台灣除非是單行道外,一般停車都是靠右停車,所以駕駛人跟後面這一側的乘客在開車門是最危險的,在我家瑪 ...

之前在廈門坐出租車,
他們駕駛座後排一律開兒童鎖,
所有排乘客只能從副駕側下車,
不過Wish家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