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ATTEN AT8586烙鐵手柄不加熱請益

楼主(2022-01-03):
多年前在論壇團購入手的ATTEN AT8586二合一焊台,最近出現開機後烙鐵溫度只在2X度而且無法加熱,
拆下烙鐵手柄才發現有一條線斷了,斷點如下圖(棕線):

請問各位先進,這種狀況能否修復,還是只能找手柄替換?

网友A:
逆時鐘旋轉開,斷線焊回,即可!

网友B:
看ㄧ下 黑色電木膠頭 固定方式用 旋轉 或螺絲 與  後段 金屬ˊ頭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ㄧ下 黑色電木膠頭 固定方式用 旋轉 或螺絲 與  後段 金屬ˊ頭連結。

原來他真的是拆螺絲後再轉開, 斷線處重接並套上熱縮套管後已經修復, 感謝您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時鐘旋轉開,斷線焊回,即可!

謝謝您, 斷線接回後已經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