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750JN CPU過熱

楼主(2022-01-04):
各位前輩好
想請教一下專業維修方面技術
手邊一台X750JN 出現了 開機CPU 就發燙的問題
溫度破百後 自己就保護斷電了
拆開換散熱膏一樣沒有解決
請問要從哪開始抓毛病
有沒有點位圖可以做參考
感激不盡

网友A:
4代高溫正常,如果清灰換散熱膏還是輕鬆破百保護,建議換一組散熱器,舊的可能壞了,你可以檢查其熱導管的導熱速度,來判定是否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代高溫正常,如果清灰換散熱膏還是輕鬆破百保護,建議換一組散熱器,舊的可能壞了,你可以檢查其熱導管的 ...

你好
散熱器風扇功能是正常的
熱導管有安裝確實拉溫度時
導管確實很燙
異常部分是開機
大約幾十秒風扇就開始拉轉
進BIOS也是90幾度

网友:
可能是 BIOS 問題~

對岸有X750JB REV2.0 刷BIOS解決高溫掉電問題的文章~不過也只是猜測

可以將原機BIOS備份上傳,請版主合成ME~

网友B:
正確型號記憶體座或SATA座跟 IO附近貼紙上的型號
X750JN工廠版203 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確型號記憶體座或SATA座跟 IO附近貼紙上的型號
X750JN工廠版203 BIOS

感謝前輩
刷法跟桌機刷BIOS一樣用USB即可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
刷法跟桌機刷BIOS一樣用USB即可嗎?

不是要拆機把BIOS ROM 拆下來或用夾具 用燒錄器來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要拆機把BIOS ROM 拆下來或用夾具 用燒錄器來刷

了解
不過剛剛開機
電腦CPU過熱
直接黑畫面開不了機
接電源 有亮電源燈
按開機沒反應
不知哪裡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
不過剛剛開機
電腦CPU過熱

點位圖
Asus X750JN Rev 2.0 60NB66R-MB1011 BoardView(.fz).rar (155.78 KB, 下載次數: 21)
先查3V 5V正不正常
如果正常 先燒錄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位圖

先查3V 5V正不正常

好的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