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CN-3165 計頻器(DC~1000MHZ)換酷幣

楼主(2022-01-04):
同學之前開通訊行用的 結束營業很久 之前搬家拿來給我 我也不會用拿來換酷幣 不確定還能不能用
露天拍賣取貨付款70元 因為統一超商會收金流費
匯款 統一超商交貨便60元
10酷幣起標  每增加5酷幣為1單位  1月7號結標
露天有人賣2100元

网友:
有圖嗎?

我 圖 都看不見 ??

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 ?

网友A:
小弟開個頭 10酷幣

這個可以拿來看遙控器工不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弟開個頭 10酷幣

這個可以拿來看遙控器工不工作

遙控器無法用傳統頻率計頻儀來測量,因為遙控器的信號脈波時間太短又調變頻率太寬,需購買專用的遙控器專用的頻率計。

网友C:
您這兩台計頻器有點意思不是用 ICM7216 純硬體結構, 而是用 uP + Eprom 寫程式的方式完成, 想研究的人可以參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遙控器無法用傳統頻率計頻儀來測量,因為遙控器的信號脈波時間太短又調變頻率太寬,需購買專用的遙控器專 ...

小弟量的是晶振,因為摔到內傷看不出來,之前用團購RT-109電表的計頻功能滿好用的,只是只能到10MHZ,想試試更高範圍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量的是晶振,因為摔到內傷看不出來,之前用團購RT-109電表的計頻功能滿好用的,只是只能到10MHZ,想 ...

300~400MHz 的汽車或鐵捲門遙控器不能量,家用電器附的紅外線遙控器晶振可能可以量,只是探棒加上去之時因探棒之電容量並聯疊加會使頻率改變或是乾脆不震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量的是晶振,因為摔到內傷看不出來,之前用團購RT-109電表的計頻功能滿好用的,只是只能到10MHZ,想 ...

有便宜套件可以測量晶振,
搜尋(量大價優)DIY套件 晶振測量 1Hz-50MHz頻率計 頻率測量 五位數碼管顯示 S,
原來是歪國人公開線路與原始碼被對岸的人 copy 出來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這兩台計頻器有點意思不是用 ICM7216 純硬體結構, 而是用 uP + Eprom 寫程式的方式完成, 想研究的人可以 ...

是的,uP 的型號好像也在,並沒有磨除。3165 的 10MHz 時基是直接接入 uP 的時鐘。

SAMPO CN3165 歷史很久,在台灣的保有率看來蠻高,一般的功能就不特別說,我覺得它有幾個特點:
1. 測量低頻時仍可以有很高的有效數字。 推測韌體內對低頻應該是採用等同 reciprocal counting 的方式,只是當時不流行這名詞,而且不是硬體做的,所以廠商沒有這樣宣稱。
2. 連續可調的 Gate time。 運用例: 測量10MHz時,調到 4 秒左右就會出現 0.1Hz 位的讀數,不需要等到 10 秒; 如果是10KHz, 就有 0.0000001Hz 位。

原廠與OEM機型對照
SAMPO CN 3165 (Voltcraft CN3165) (CONRAD (Sampo) CN3165)
SAMPO CN 3165A (Hoodi HCF-201)
SAMPO CN 3165B (Hoodi CN-201A)
其他的XX3165不確定跟以上機型有沒有關係

网友:
20 酷幣加碼 :)
找到說明書了附件參照
Sampo CN3165 High Resolution Counter - User Manual.pdf (324.3 KB, 下載次數: 11)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遙控器無法用傳統頻率計頻儀來測量,因為遙控器的信號脈波時間太短又調變頻率太寬,需購買專用的遙控器專 ...

那請問遙控器有便宜的量測工具嗎?

网友:
好物呀 可惜太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請問遙控器有便宜的量測工具嗎?

遙控器頻率測試器網拍有幾款,還有帶拷貝功能的,我自己是沒有在用所以無法推薦。
我有頻譜分析儀所以直接看螢幕畫面就不需頻率測試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uP 的型號好像也在,並沒有磨除。3165 的 10MHz 時基是直接接入 uP 的時鐘。

SAMPO CN3165 歷史很 ...

使用過CN3165很多年,準確度、解析度、操作性都相當不錯,任意連續可調Gate time很方便,猜測應該是以測量週期反算頻率,顯示反應速度、解析度才有辦法這麼好。
早期單晶片等級都不高,能設計出這樣好操作的儀器也很不簡單。

网友F:
缺少這種儀器
我出25酷幣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缺少這種儀器
我出25酷幣標看看~~~

加碼 30 酷幣,
我得標的話贈送(自付運費)第二高的人純硬體 icm7216 的 counter,
太想研究這線路

网友:
40酷幣 試試新工具好不好用

网友:
加碼 45酷幣~~~

网友:
一直對修 無線的東西 有興趣 !  (有需要用到)
酷幣 50

网友:
出55酷幣~~~

楼主:
已發消息

网友:
hsinyi大大您好:
        55酷幣已轉給您!!請查收!!
另我的寄件資料已發消息給您,麻煩請收訊息,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