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力導演製作DVD時,選單檔案位置在哪裡?

楼主(2022-01-05):
接觸威力導演時的版本是7與8,由於脊椎開刀,中間有中斷很久沒有接觸,當初的電腦光碟好像有一包不知所蹤。其中包括威導的安裝片及一些影音光碟。
現在閒閒沒代至,翻遍所有硬碟,只有一顆其中有安裝威導 8,現在的試用版本,製作DVD的選單介面都只有兩三個,下圖是以前威導8的範本,選單介面有29個。

+

我的想法是要將以前威導8製作DVD的範本複製到比較新版的威導,嘗試了很久,就是找不到檔案位置在哪兒,有知道的大大可以指點一下嗎?感激不盡 ORZ。

威導的版本,每一版多少都會有一些缺點,7與8在燒錄DVD時,要用DVD RW燒錄才會成功,直接用DVD燒, 燒在多還是失敗給你看,這是嘗試N遍後的心得,現在的版本缺點不知是什麼?還請知道的大大不吝指點一下。

网友:
就算找到範本等級差太多了跟作業系統一樣。官方網路有可下載。

新的版本永遠也跟不上新的規格與相容,錢來也........錄像剪輯很耗時..............頭痛...不要太花俏,不然硬體也要很強......

前待了幾日窩在又濕又冷的山區叢林不見天日,被螞蝗附體吸吸樂,山中無甲子寒歲不之年......。

這幾天正用19編輯,光H265/4K格式都要轉檔,最新365
大致上分編輯/存檔輸出/製作光碟.....都很耗時還要看硬體。

跟獵人拚了,攝獵中肥魑魑麝香貓

威力導演基礎教學 01:影片剪輯快速上手
[youtube]OoFMigOtdxw&t=832s[/youtube]

只要是軟體類可參考PAPAYA電腦教室

楼主:
我是用威導將老爸的日語演歌影音檔案合併成DVD,硬體也是很老舊的i5 2400,XP+4G的RAM,硬碟有用ssd,原本的想法是想作成兩層以上的選單,比如先分男女歌手,再分各個歌手等等,還有待努力。

网友A:
範本  腳本模式  看是不是在 SampleClips 資料夾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範本  腳本模式  看是不是在 SampleClips 資料夾內

SampleClips裡面的圖片是內建初始化的時候,也就是剛進入威導時就預先載入的圖片,感謝您。

网友B:
燒錄失敗那個,我個人的想法是

1.威力導演的燒錄模式太過人性化
   之前我看過用WINDOWS內建燒錄52X CD光碟失敗的
   原因我猜想是,內建燒錄會讀取光碟的最大燒錄倍數
   或者是直接用固定倍數燒錄.
   但是實際上光碟本身並未達到宣稱最大燒錄倍數
   但是用可以選取倍速的燒錄軟體,降速用40X或48X都成功
   而DW的片子倍數內建的可能剛好符合速度?

2.傳輸速度跟不上最大燒錄倍數需求
   所以也就變成DVD-R高倍數失敗,DW可以成功

网友:
製作DVD的範本複製到比較新版的威導 應該很難吧

我 經過多年的燒錄

剪接--->訊連科技威力導演 16--->輸出H2.64檔

轉檔--->TMPGEnc 4.0 XPress--->輸出mpg檔

編輯選單--->TMPGEnc DVD Author 1.6

燒錄dvd--->CDBurnerXP(4x速)

燒過3000片以上 不管甚麼牌子光碟

不曾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燒錄失敗那個,我個人的想法是

1.威力導演的燒錄模式太過人性化

威導7 8已經是10年以前的版本了,有些忘了用幾倍燒的,應該都是8倍以下,RW只到4倍而已。我燒錄CD最高只用到16倍,DVD最高只用到8倍,其實用高倍速燒錄,內圈也是低倍速,在中圈會變快一些,到外圈才是最高速,好一點的光碟機會慢慢加速,燒錄的痕跡比較看不出來,大部分的都是直接加速,燒完就會看到三到四層深淺不一的痕跡。

楼主:
製作DVD選單檔案路徑在這裡
C:\Program Files\CyberLink\PowerDirector\Menus